[顯示卡] ASUS En5750 無顯示

楼主(2013-09-12):
ASUS板子P5GD1 Pro 附的顯卡 無顯示是什麼問題?

网友:
請多關注一下版規!!

這是我第2次看到第二短的求助帖了!!

网友:
狀況一 P5GD1 Pro沒有內建顯卡,一定是要另接顯卡
至於這顯卡要怎猜......
我知痞酷各位大大都很神.........
但我知,還沒達到可以拿香來拜的地步.......
所以這問題還是向各廟宇請試一下.....

至於您的標提所是En5750....
我亂猜是這個
http://support.asus.com/download ... id=jgVxi53g3X9ETunK

但開機無顯示,您還是用debug卡檢測一下代碼吧

网友:
我先博杯一下,等會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