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東元TL3288TW 油畫問題

楼主(2013-09-12):
不好意思又來問各位前輩了

這台的問題

這台的TCON 就是常見的V315B1-C01

面版序號

測量橘子數值為
GMA1   12.8
GMA2   10.2
GMA3    9.8
GMA4   11.4
GMA5    8.7
GMA6    7.3
GMA7    6.9
GMA8    6.5
GMA9    6.0
GMA10  4.9
GMA11  4.5
GMA12  3.8
GMA13  3.0
GMA14   0

其它
VGH  18.8
VGL   -5.6
VDA  13.5
VDD   3.2
V33V  3.2

看到GMA4和GMA14的數值,這樣就算是異常了嗎?

然後再摸摸那顆AS15-G,是有點發燙

拿著可以量溫度的電表測量,顯示到50~54度左右

是說燙什麼地步才算是故障呢?這顆IC就是罪魁禍首沒錯吧?

還有,昨天拆機時就發現

原本蓋在紅色圈IC的散熱器(黃色圈圈)

掉在現在圖片上的位子

這個該用什麼黏回去?有需要用散熱膏嗎?

以上問題,再有勞各位前輩了,謝謝

网友A:
不要黏回去... 應該是退膠(黏性退化)了! 這個自黏散熱片不難找,電子材料行就有在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黏回去... 應該是退膠(黏性退化)了! 這個自黏散熱片不難找,電子材料行就有在賣! ...

原來如此~因為沒遇過所以不太清楚

明天就去買一個

謝謝前輩~~

网友B:
AS15-  掛了!!   先換掉吧!!

网友C:
散熱片我都用3M的雙面膠黏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AS15-  掛了!!   先換掉吧!!

了解~~謝謝前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散熱片我都用3M的雙面膠黏回去!!

ㄟ?也可以這樣喔?

那到底該不該買新的??@@

楼主:
弄了一個早上

裝上去後,變成螢幕左半邊還是有輕微油畫

真是困難orz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弄了一個早上

裝上去後,變成螢幕左半邊還是有輕微油畫

可能AS15  有虛焊了!!

焊接時間太長也可能損到AS15內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AS15  有虛焊了!!

焊接時間太長也可能損到AS15內部!!

這種情況

有沒有可能是面板故障了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種情況

有沒有可能是面板故障了呢?

少!!   多是 T-CON AS15掛!!

我才剛處理過一台  AS15 體質不良  裝好沒3小時 又掛了!!

再換一顆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少!!   多是 T-CON AS15掛!!

我才剛處理過一台  AS15 體質不良  裝好沒3小時 又掛了!!

那我就再繼續奮戰了

再次感謝前輩~~~

网友:
AS15我也有遇過.但都送去給友人幫我換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