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Cisco 2948G 電源修理

楼主(2013-09-12):
今次主角是一台,Cisco 2948G .
故障: 無輸出,插好電後什麼反應也沒有.
由於這次故障的地方比較小,所以沒有影太多相了,謝謝.

今次修理的電源板:

使用了 AD3842 + L6561D

基本找出故障點在這兒,但空間太小不便測試,所以把這個模塊反過來安裝測試

兩顆串接電阻 120k , 代換了一顆 220k 電阻

上電測試,正常

總共故障元件, 100nf 貼片電容 , AS3842 用了 KA3842 代換 , 兩顆串接120k歐, 用了一顆 220k歐代換.

相關帖子

网友A:
應該是120k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120k歐

對,說錯了

网友:
模塊反過來安裝測試
測試完要拆模塊復原
單用烙鐵解焊不破壞銅箔真要費點心思

网友:
那個機板反過來接 , 我應該不會這麼做 !!!

如果頭腦不夠清楚 , 有可以就 .............

我會在要測的點 焊出 引線來 !!!  (比較麻煩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