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物品] 奇美 TL-37LF5D-500(TL-37LF500D)面板

楼主(2013-09-12):
請問有哪位大大有此面板或知裡可以買的到,原廠除外,因為原廠太貴了

网友A:
可以用一般 1366x168 來代用 就可以了喔
單8 bit (友達 奇美)都可以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一般 1366x168 來代用 就可以了喔
單8 bit (友達 奇美)都可以喔

謝謝告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告知

如果會改的話 裝一裝就好
屏線上一下圖 借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會改的話 裝一裝就好
屏線上一下圖 借看一下

沒改過也不知會不會改,就算會改也沒面板來源~~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改過也不知會不會改,就算會改也沒面板來源~~哈哈

面板網路上有 (取的容易)
先看屏線 再決定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