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論] 象牌熱水瓶 VE3.0 還有救嗎?(送原廠)
火..

楼主(2013-09-12):
診狀: 2010年出廠剛過保,只有61W無煮沸,溫溫的水

控制板正常,有輸出110 VAC至主加熱絲、保溫絲

主加熱絲斷路

加熱片是點焊封死,這樣還有救嗎? 3Q~

网友A:
加熱體拆得下來嗎???    可拆就有機會!!

沒法拆(焊死),就可能要報廢!!

网友B:
爆米花 :

想要拆下來....只有一個方法!!!....
不過等您修好!!!...要焊回去....有點困難!!!....

先量一下焊點的直徑....找大一點點的鑽尾.....將頭部磨平!!!(尖頭磨平)
要鑽孔時.....要注意力道....太大力...穿孔就掛了!!!.....
修復後...只能拿去補焊....一般的點焊機無法修補(深度不夠)......
試看看吧!!!~~若成功...以後就......賺翻啦!!!......

网友:
爆米花 :

找下面這種"沙拉刀".....中間的鑽尾...不要裝!!!....

或是把鑽尾磨成下列這種形狀.....內凹....比較保險!!!

网友C:
按照慣例..........報廢處理

廠商這麼設計是為了提高加熱效率<省電>,導致無法挽救的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熱體拆得下來嗎???    可拆就有機會!!

沒法拆(焊死),就可能要報廢!!

VE真空保溫系列價位有5000水準
加熱片被八個點焊封死,不知台中象牌有沒有整組內膽備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爆米花 :

想要拆下來....只有一個方法!!!....

這台是真空保溫
鑽頭透過不知道會不會把三太子吸進去
狼客要是同意! 來試試阿杯的方法
要是修壞了~ 請老花狼賒一台虎牌來試用
虎牌總經銷在你管轄的台南,方便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照慣例..........報廢處理

廠商這麼設計是為了提高加熱效率,導致無法挽救的故障... ...

同樣真空系列
虎牌可以單獨拆換加熱片
象牌為什麼要把它封死咧!
傷腦筋!裡面的控制板、馬達、玻纖線都還新碰碰說!

网友:
這樣才能賺錢阿
壞掉換新

网友D:
引用 楼主:
VE真空保溫系列價位有5000水準
加熱片被八個點焊封死,不知台中象牌有沒有整組內膽備料?

arthur0518大大的內凹鑽尾 .....讚!
磨成下列這種形狀.....內凹...切割的時候加一深度表尺比較保險!!!
是要作預留,回焊肉材的圓形切割不是要鑽磨,點焊點!

网友:
象牌服務很好的,拿去服務中心修修看吧。
只是原廠零件很貴...

网友C:
他們這種設計加熱圈壞掉了就等同換內膽,換內膽價格幾乎等同
新品價格的不知多少%了.....除非換內膽很便宜

网友E:
其實家中準備一隻氣動研磨器(電動轉速太慢)+一隻碳化鎢研磨刀,非常好用。以前點銲機整批加工錯誤靠這個東西,不用費太多時間就可搞定。

氣動工具

氣動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們這種設計加熱圈壞掉了就等同換內膽,換內膽價格幾乎等同
新品價格的不知多少%了.....除非換內膽很便宜

內膽是雙層,中間是真空氣室,樓頂最後一張圖右下角橡皮奶嘴套著銅管封口
象印Super VE真空保溫熱水瓶3公升

网友F:
不曉得適不適用,內膽有些水垢~

楼主:
引用 网友D:
arthur0518大大的內凹鑽尾 .....讚!
磨成下列這種形狀.....內凹...切割的時候加一深度表尺比較保險!!!

OK!收到~ 內凹鑽頭
三太子說: 沒立式鑽台及內膽夾具,派做工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實家中準備一隻氣動研磨器(電動轉速太慢)+一隻碳化鎢研磨刀,非常好用。以前點銲機整批加工錯誤靠這個 ...

三太子有三支柄徑6mm碳化鎢滾刀,可是沒買氣鑽
有37,000 rpm 刻磨機,但是幾支球形滾刀不知是何材質
等到郎客同意,再來試看看,QQ~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搓~搓~搓~...搓~搓~搓~.....搓賽了啦!!!!...

七月都過了,老灰狼還跑出來嚇人
不知有沒人有送原廠換內膽的經驗及價格~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曉得適不適用,內膽有些水垢~

炫哥修理的功夫很仔細喔!
這瓶的主人都是用RO煮水,完全無水痕,新拼拼~
三太子猜:插到220

象牌加熱片如果像虎牌封裝,CIKO老師說:有完修的機會

网友:
引用 楼主:
炫哥修理的功夫很仔細喔!
這瓶的主人都是用RO煮水,完全無水痕,新拼拼~
三太子猜:插到220

看您發功~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家之前也換過內筒,大約一千多元,可以拿去象印服務站喔

象印服務站一千多元這樣很便宜耶! 謝謝babytin告知~
想請您確認一下,你家熱水瓶是VE 真空保溫形式的嗎?或是型號PO來也好~

网友H:
引用 楼主:
內膽是雙層,中間是真空氣室,樓頂最後一張圖右下角橡皮奶嘴套著銅管封口
象印Super VE真空保溫熱水瓶3公 ...

我最近也剛買了一台較低等級的,保溫45W,為了怕耗電,燒完開水,老婆大人就把它給省電了(開關關了).

你的連結裡說:省電保溫(90℃)時所耗電力只有17W.
90℃不叫保溫了,而且只耗17W,大家來想想看,拿20W的烙鐵拿來保溫看看.

如果不插電時能保溫,那才真的叫保溫,目前用的在開水煮滾後,若是把開關關了,第二個小時勉強可以泡泡麵,第3小時就沒那麼好泡了,勉強泡三合一咖啡,黑咖啡沖泡起來就不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最近也剛買了一台較低等級的,保溫45W,為了怕耗電,燒完開水,老婆大人就把它給省電了(開關關了).

你的 ...

安全等級夠的電熱水瓶,冬天放在臥室是有效的溫室能源利用
傳統內膽是外圈加熱,VE真空保溫僅能由底部加熱
熱能維持上,兩者功率是有差異

三太子遇過晶X平價熱水瓶,當水煮沸斷主加熱電力,50W保溫持續輔熱...
十分鐘後,內膽加熱壁上還在沸騰冒泡,煙囪持續噴蒸氣喔~

网友H:
引用 楼主:
安全等級夠的電熱水瓶,冬天放在臥室是有效的溫室能源利用
傳統內膽是外圈加熱,VE真空保溫僅能由底部加 ...

以前都是開瓦斯+開抽風機燒開水,大約13分鐘,現在只插電而已,大約20~25分鐘.
所謂的保溫瓶,許多都是加熱式,價格由幾佰到好幾仟元都有,沒有用過的,真的不知其差異在那裡.

以前有買過一台免電的保溫瓶,效果算不錯,夏天最久到13小時,冬天大約3~4小時,因為它是封閉式,不像現在插電的還留有蒸氣孔,怪不得沒電就難以保溫,為何沒插電的不用了呢,因為它是中製品,保溫用的蓋子用久了,會產生怪味道,然後滲入水裡,喝了就想吐,最後只能放棄.

本來有一個小的保溫瓶,是女兒小時候沖牛奶用的,我把它放在一個保麗龍盒子,再加鋁紙和手套,也都能保溫好幾個小時,但是因為老婆嫌它比較小,所以才會再買那台新的保溫熱水瓶.

雖然一直想要弄個免電保溫的大箱子,卻一直沒有去弄,只要是材質還沒有確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以前都是開瓦斯+開抽風機燒開水,大約13分鐘,現在只插電而已,大約20~25分鐘.
所謂的保溫瓶,許多都是加熱式 ...

噗! 米都煮熟了
台南的鄉親老灰狼與虎牌有牽連,進價超優惠說
他家裡使用的應該是PDF-F38R
電熱水壺多拆多比較可以大略劃分出使用後品質差異

网友H:
引用 楼主:
噗! 米都煮熟了
台南的鄉親老灰狼與虎牌有牽連,進價超優惠說
他家裡使用的應該是PDF-F38R

>電熱水壺多拆多比較可以大略劃分出使用後品質差異

嗯,你呀比較有可能啦,等你來分析 ...
我又沒有像你接那麼多的工程在做.

楼主:
引用 网友H:
>電熱水壺多拆多比較可以大略劃分出使用後品質差異

嗯,你呀比較有可能啦,等你來分析 ...

包工-多馬在殺肉,能完修是少數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噗! 米都煮熟了
台南的鄉親老灰狼與虎牌有牽連,進價超優惠說
他家裡使用的應該是PDF-F38R

您這個"爪扒仔"...

連我家裡偷偷藏的虎牌....您都知道型號???

您是什麼時候.....偷喵到的???....從實招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這個"爪扒仔"...

連我家裡偷偷藏的虎牌....您都知道型號???

阿杯! 虎牌PDF-F38R多年前上市,到現在還是很暢銷
TIGER虎牌3.8L微電腦電熱水瓶(PDF-F38R)

我又沒去過你家,都馬看到電視新聞才知道有點錢的人都用這款
扣~ 老灰狼進價那麼便宜,還不辦團購來分享癖友

网友B:
引用 楼主:
阿杯! 虎牌PDF-F38R多年前上市,到現在還是很暢銷
TIGER虎牌3.8L微電腦電熱水瓶(PDF-F38R)

乍看之下....我還以為....您從電視新聞上看過我!!!....

人家我也是上過新聞頭版的!!!.......319.....

您都沒來過我家....怎又知道...我是.....有點錢的人

啊您是都沒在看帖哦!!!.....http://bbs.pigoo.com/thread-47079-1-1.html

老灰狼....窮得連檯燈都買不起....還要撿回收來....自己做!!!......

虎牌....也是撿來的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乍看之下....我還以為....您從電視新聞上看過我!!!....

人家我也是上過新聞頭版的!!!.......319.. ...

通常有錢人不一定都是很奢華的!!!
您可謂是深藏不露的有錢人~

沒想到打錯字了趕快偷偷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乍看之下....我還以為....您從電視新聞上看過我!!!....

人家我也是上過新聞頭版的!!!.......319.. ...

看到老灰狼那台VOLVO大房車
原來319特仔尾史上最大注贏家出現囉
賣假呀!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家的是CV-CSF30的型號,我記得更換內筒一個一千五以內有找,你可以打去象印問問喔,而且報價覺得不 ...

謝謝!這熱水瓶客人取回時,有按您送原廠的經驗告知~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老灰狼那台VOLVO大房車
原來319特仔尾史上最大注贏家出現囉
賣假呀!

爆米花...老花眼!!!...

大房車是...山寨版....是LOVLO:

319....不是特仔尾....是被打槍!!!....

您有空來台南....我帶您去撿回收....看看會不會撿到VOLVO:on_034|

网友:
家裡用的就是那款90度保溫只要17W電力的熱水瓶,
它的廣告宣稱水燒開後,斷電兩小時後仍然能保溫在90度以上,
在家裡實際使用上這一點都不誇大,的確有這樣的真空保溫能力.
所以它的溫度設定上除了一般90度,80度選項以外,還有一項不耗電的真空保溫選項.
另外也因為能斷電保溫,所以這個熱水瓶有一個特別的設計.
在攜帶外出時,可以裝兩棵3號AA電池,當作電動給水的電源.

网友:
這玩意兒小弟略有研究,日系品牌的電魔法瓶<熱水瓶>採用真空斷熱保溫技術,
可以降低保溫時的能源消耗量,加上保溫效果很好即使斷電也能維持相當熱度一
段時間。台製品價格低廉純粹是"高檔電茶壺",沒有所謂的"斷電保溫效果",僅
依靠保溫電路持續保溫,所以它保溫時仍消耗相當能量。整體算來耗能不低但因
價格低廉,所以能在市場上存活.............

日系電熱水瓶唯一缺點是售價較高,隨便一台3L容量的款式都要超過3000元,而
台製品兩千元有找即可買當相當高檔的款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