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AOPEN準系統POWER...有+5Vsb無輸出

楼主(2013-09-12):
原本病情如下:
PS_ON#未接地:
PS_ON#---4.59V
+5VSB-----5.09V

PS_ON#接地(空載):
+3.3VDC-----3.39V
+5VDC--------5.33V
PWR_OK-----5.33V
+5VSB--------5.09V
+12VDC------11.72V
-12VDC-----  -9.94V
PS_ON#-----0V
-5VDC----------5.10V

加上光碟機當負載......風扇轉一下就沒了
於是把電容.e13007.1H0165R.e13007.BL2040CT.S4045CW.BL2060CT等解焊下來量測,並無短路及斷路。
關於電容還特別買了電容表來量都正常。
後來發現一顆電阻(vr下面那顆)阻值變大---換了!

結果......這下子連風扇都不轉了,有+5Vsb。
IC是KA 3511

各腳位電壓量測如下:

新手菜鳥肯請各位大大幫忙診斷一下吧(搞了快10天)

PWM KA3511.pdf

233.28 KB, 下載次數: 12

207.42 KB, 下載次數: 8

61.68 KB, 下載次數: 6

69.75 KB, 下載次數: 7

84.63 KB, 下載次數: 11

网友A:
所有2極體都測試一下!!    啟動電路 IC  要查一下周邊小零件!!

网友B:
後來發現一顆電阻(vr下面那顆)阻值變大---換了!
vr調整一下
可能是過壓保護
把電壓調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2極體都測試一下!!    啟動電路 IC  要查一下周邊小零件!!

感謝大大回應!
二極體都有量過,大的小的......都ok
(真希望能看到一個炸過的零件)

新手一個,請大大ㄤ忙說明白點,啟動電路是指哪個部分?(比如ic的哪個腳位附近)

軟啟動電路 腳12跟腳19?
電阻跟電容正常。

不勝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後來發現一顆電阻(vr下面那顆)阻值變大---換了!
vr調整一下
可能是過壓保護

感謝大大回應!
在還沒換下那顆電阻之前
+5v--->5.33v

請問那顆vr是調啥的?

vr得中間腳接到ka 3511的第四腳E/A(+)
可以直接調嗎?

网友B:
請問那顆vr是調啥的?
一般就是調電壓+5v+12v

网友C:
第 9 pin 迴路上的元件請檢查一下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那顆vr是調啥的?
一般就是調電壓+5v+12v

以現在的狀況
我跟如何測量調整?
(剛剛有試著給他調一下,還是亮一下(tester)就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 9 pin 迴路上的元件請檢查一下 !!!

感謝大大回應!

大小電阻及電容都無異常。

(9pin 欠電壓檢測輸入???)

楼主:
請問各位大大

如何測量可以知道ic是不是掛點?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回應!

大小電阻及電容都無異常。

能不能照一下 IC  附近電路的特寫 !!

標示電路的走向 !!

另外 4 pin 也是檢查重點 !!!

先不要懷疑 IC 故障 !!!

可能性不高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照一下 IC  附近電路的特寫 !!

標示電路的走向 !!

小板ic的照片
麻煩您了!謝謝!

最怕3隻腳的掛掉!!!(不會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小板ic的照片
麻煩您了!謝謝!

電路的特寫 !! (背面放大)

標示電路的走向 !!

第一帖最後一張圖  (局部放大)

网友B:
你有加負載測試-------------一般要有載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路的特寫 !! (背面放大)

標示電路的走向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有加負載測試-------------一般要有載測試

有用一台舊光碟機當負載(阿六那邊學的)

网友A:
貼片的阻值容值都測過嗎??

网友C:
找了這篇你先參考看看 !!!

全漢FSP200-50GL 準系統power 維修失敗實例
http://bbs.pigoo.com/thread-23034-1-1.html

ka3511 atx 電源圖紙
http://bbs.pigoo.com/thread-9485-1-1.html

p.s

1. 原來的電阻換回去試試 !!!

2. 這邊電路請仔細檢查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了這篇你先參考看看 !!!

全漢FSP200-50GL 準系統power 維修失敗實例

傻眼嚕......第一顆維修就踢到鐵板?

非常感謝大大的電路圖
趁記憶猶新趕緊對照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貼片的阻值容值都測過嗎??

都量過了,沒發現比標示值大的......

网友B:
看樣子沒示波器-----因該很難修
便宜的二手買一個替代較省事

网友D:
引用 楼主:
都量過了,沒發現比標示值大的......

現在問題還是空載電壓正常,加載後電源自動保護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樣子沒示波器-----因該很難修
便宜的二手買一個替代較省事

修POWER!!  應該還用不到示波器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傻眼嚕......第一顆維修就踢到鐵板?

非常感謝大大的電路圖

沒有那麼難 , 電路圖都有了 , 應該很好修才對 !!

重點在 4 pin 這個偵測電路上 !!!

有很多方法可以試 !!!

修 POWER  我也有修過 一兩個月的 !!

通常都沒有電路圖 , 也沒有示波器 !!!

1. 你分別用 歐姆檔測 IC 腳 (13 跟 4 ) , (14 跟 4 ) , ( 15 跟 4) 阻抗各為多少 ???

2. 測試同時轉動 VR 看數值是否有變動 !!

网友:
修POWER!!  應該還用不到示波器吧????
用我以前生產的經驗------------------是要的---------
只用電表太慢了
看波形就知那壞---------不然一小時修不了20台
專業的負載機也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現在問題還是空載電壓正常,加載後電源自動保護嗎?

都會自動保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沒有那麼難 , 電路圖都有了 , 應該很好修才對 !!

重點在 4 pin 這個偵測電路上 !!!

測試同時轉動 VR 看數值是否有變動 !! --->有變動!

你分別用 歐姆檔測 IC 腳 (13 跟 4 ) , (14 跟 4 ) , ( 15 跟 4) 阻抗各為多少 ???
要解焊下來嗎?(阻抗怎量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測試同時轉動 VR 看數值是否有變動 !! --->有變動!

你分別用 歐姆檔測 IC 腳 (13 跟 4 ) , (14 跟 4 ) , ...

你不是有三用電錶嗎 ???

轉至 歐姆 200K 位置測量 !!

不用解焊 !!

請 PO 出阻值各為多少 ????

p.s 不是測 VR 兩端哦 !!

网友D:
引用 楼主:
測試同時轉動 VR 看數值是否有變動 !! --->有變動!

你分別用 歐姆檔測 IC 腳 (13 跟 4 ) , (14 跟 4 ) , ...

上電查一下 pin 4 的電壓多小, 正常值大約應為1.24 , pin3 正常也大約為1.2x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電查一下 pin 4 的電壓多小, 正常值大約應為1.24 , pin3 正常也大約為1.2x 的. ...

pin3---0.78v
pin4---0v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是有三用電錶嗎 ???

轉至 歐姆 200K 位置測量 !!

用歐姆 200K 位置測量
4-13--->1.0
4-14--->1.0
4-15--->從1.3慢慢升到2.0

网友E:
負載多幾顆光碟機 或 廢硬碟

有遇過POWER 輕載(一顆光碟) 還是會進入保護機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是有三用電錶嗎 ???

轉至 歐姆 200K 位置測量 !!

PIN4*13--->1.0
PIN4*14--->1.0
PIN4*15--->1.3慢慢升到2.0

把VR(102)解焊下來重新量過 只有914歐姆(是不是掛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pin3---0.78v
pin4---0v

你換的那個電阻,是否一邊接地的 ? 阻值為1k ?
開關管附近的電阻也要看一下.
真不成可以把 R26 R25 R16 依序移除(每次只移除一只),看看pin4 有否電壓出來 ?

网友C:
引用 楼主:
PIN4*13--->1.0
PIN4*14--->1.0
PIN4*15--->1.3慢慢升到2.0

要量 [13 跟 4 ] 之間的阻值 , 不是對地的阻值哦 !!!

也就是 探棒 (黑) 放 13  (紅) 放 4  依此類推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是有三用電錶嗎 ???

轉至 歐姆 200K 位置測量 !!

pin4*13--->1.0
pin4*14--->1.0
pin4*15--->1.3慢慢升到2.0
發現調整VR上面的數值會改變!

VR--->102 解焊量只有914歐姆,這樣可以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pin4*13--->1.0
pin4*14--->1.0
pin4*15--->1.3慢慢升到2.0

你確定你按照我說的方法測量嗎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是有三用電錶嗎 ???

轉至 歐姆 200K 位置測量 !!

發現調整VR
PIN4-13  1.0
PIN4-14  1.0
PIN4-15  1.3慢慢升到2.0
所測量出來的值會改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是有三用電錶嗎 ???

轉至 歐姆 200K 位置測量 !!

VR編號102 解焊下來量914歐姆(會不會差太大?)

調整VR以下的數值會改變
PIN4-13 1.0
PIN4-14 1.0
PIN4-15 1.3慢慢升到2.0

网友:
引用 楼主:
發現調整VR
PIN4-13  1.0
PIN4-14  1.0

你看到電路圖的標線嗎 ???

測出來的結果不應該是你測的那樣 !!

你的電路跟這圖一樣嗎 ??

p.s  點圖可放大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量 [13 跟 4 ] 之間的阻值 , 不是對地的阻值哦 !!!

也就是 探棒 (黑) 放 13  (紅) 放 4  依此類推 ... ...

是的13-4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換的那個電阻,是否一邊接地的 ? 阻值為1k ?
開關管附近的電阻也要看一下.
真不成可以把 R26 R25 R16  ...

你換的那個電阻,是否一邊接地的 ? 阻值為1k ?--->是的!

開關管是指?(抱歉我是菜鳥一隻)

楼主:
引用 网友E:
負載多幾顆光碟機 或 廢硬碟

有遇過POWER 輕載(一顆光碟) 還是會進入保護機制 ...

試過用2台光碟機
結果相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VR編號102 解焊下來量914歐姆(會不會差太大?)

調整VR以下的數值會改變

那個 VR 是可變電阻 , 你旋轉就會改變阻值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確定你按照我說的方法測量嗎 ????

是的!直接量ICPIN4跟PIN13.14.15

而且量了好幾次
後來發現調整VR.....

我是不是該另外發一帖PART 2
免得太長!
大大協助時瀏覽不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直接量ICPIN4跟PIN13.14.15

而且量了好幾次

那你直接量 R16 , R25 , R26 的 阻值 !!!!

正常的話

13 --> 4   33 ~ 34 k

  14 --> 4   11 ~ 12k

  15 --> 4   39 ~ 40k

你量到 1 k  2k .... ????

楼主:
剛剛...接上電源...加上兩台光碟機當負載
開機...還是沒動...拿起小一字起子...朝VR給他用力轉下去
它...它...它...動了!動了!

感謝各位大大的協助幫忙

結論:
1.原來...只是壞了VR下面的電阻,導致PIN4的參考電壓改變,啟動保護電路。
2.這顆砲兒空載時+5V會升高到超過保護的電壓。
3.雖然沒有壞其他零件,由於各位大大的幫忙,才能完成維修。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