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牌液晶電視遙控器疑問

楼主(2013-09-12):
我買了一台無牌的液晶電視,偏偏遙控器爛的可以,幾乎按下去都沒甚麼反應,而且市面上的萬用遙控器都無法用,版友曾說可以幫我掃看看,其前提要搬電視到他店裡,這是最後的方法,先問看看板上的神人,知不知道這支遙控器有替代品嗎?

网友:
白牌的沒辦法用萬用遙控
只能買原本的來用
這台好像是可以播放MP4檔的TV板

网友A:
剪一小塊鋁箔紙,再金手指的位置,斷路試試看能不能動,如果可以,就在橡膠按鈕上貼上鋁箔紙就ok了。

网友:
基本上都可以先用手機的照相功能判斷究竟是遙控器訊號問題?
還是電視接收器問題?
話說這遙控器是改板的嗎?

网友:
如果確認PCB板沒問題,那就如#3樓大大所說,貼鋁箔膠帶於按鍵底部,原遙控器修護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剪一小塊鋁箔紙,再金手指的位置,斷路試試看能不能動,如果可以,就在橡膠按鈕上貼上鋁箔紙就ok了。 ...

tks!有訊號只是訊號不良

我會再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