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索尼KE-MX42A1等离子电视,有声无像无字符

楼主(2013-09-12):
索尼KE-MX42A1等离子电视,开机屏幕闪一下雪花点  就出现有声无像无字符。查出电源板无VS、VA电压,供给Y板和逻辑板共用的5V为0V。但开关电源有5V输出,只是)。电源板的型号:1-468-794-41 APS-202E(CH/P)

APS- 202

APS- 202

楼主:
经仔细检查Y板部良,更换Y板后,出项屏幕上半部有噪点且有横条,下半部正常的,那位老师指点一下

网友A:
Y板的連接座要確實插好,Z板的上半部軟排不乾淨也有可能。

拍幾張相關的圖片上傳上來參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Y板的連接座要確實插好,Z板的上半部軟排不乾淨也有可能。

拍幾張相關的圖片上傳上來參考。 ...

有請..小張老獅解答....急急如另

网友:
賣燒害

只說是SONY PDP沒那麼厲害.....連是用哪一塊面板都不知道
要判斷....有點難

如果是富士通的就不太妙了(富士通的PDP面板...退化嚴重時會產生蛇狀的星光點....在上半部)
很久沒有修板子了...眼睛真的看攏無(老花250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