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32LC2D 畫面異常 一半正常一半油畫 請問是面板故障嗎

楼主(2013-09-12):
電源板
主機板
數位板
邏輯板
VGH22V  VGL-5V   VDD14.7V   VCC3V   IN12V   VCOM6.6V

网友A:
軟排有交換試過嗎? 或動一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軟排有交換試過嗎? 或動一動

ujgn 大
故障時有先打一打無效
拆開後有將軟排交換試過無效
也有用示波器量邏輯板信號.可能無壞
ㄝㄟ
請高手指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ujgn 大
故障時有先打一打無效
拆開後有將軟排交換試過無效

很可能 T-CON 主IC 掛點,

T-CON 左邊的元件都測看看!!

不然可能 TAB部份的問題了!!

网友B:
大肚子的電容也該換一換嘍!

网友C:
之前遇過~印象中換了T-CON完修的

网友D:
第5張圖的晶片供電有問題了!!

先處理一下在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肚子的電容也該換一換嘍!

z9g7m0 大
那是數位電視無關
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遇過~印象中換了T-CON完修的

風嵐大
量T-CON右邊時.有一組信號怪怪的.
請問能不能無用面板(負載)量T-CON是否正常
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5張圖的晶片供電有問題了!!

先處理一下在測!!

eson0724 大
那塊是數板位電視板無關係
謝謝您

网友C:
引用 楼主:
風嵐大
量T-CON右邊時.有一組信號怪怪的.
請問能不能無用面板(負載)量T-CON是否正常

正常來說~面板軟排不接~T-CON應該就能正常工作~一樣可以量到T-CON上相關電壓正常與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來說~面板軟排不接~T-CON應該就能正常工作~一樣可以量到T-CON上相關電壓正常與否.... ...

風嵐你好
看來先買板換看看.感謝回覆

网友E:
邏輯版換看看 無效就是面板壞~但可以修~需要功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邏輯版換看看 無效就是面板壞~但可以修~需要功力

jackhiphop 大
無用面板(負載)量T-CON 輸出是正常
用面板(負載)量T-CON 輸出是不正常
個人覺得是面板壞(最好是誤判)
因為已經拆好幾台面板.沒位置了感謝回覆

网友F:
面板的問題....

我只能講有解.還不需要更換面板
其他得靠自己......要自己動手才能提升技術層面

楼主:
引用 网友F:
面板的問題....

我只能講有解.還不需要更換面板

小張大你好
面板的問題....嗯....不好玩
哪是修液晶電視.根本是修面板
感謝回覆

网友:
修面板也是維修電視的一部分~這一兩年常遇到要拆解面板才能完修~維修利潤也越來越差~錢真的越來越難賺了....

网友:
偏向主蕊片 NG異常漏電   如果 軟排線交換還是一樣問題  主蕊片 機率 75%  面板 25%機率
另外 圖片 5 我沒看錯 有爆電容了  請一併把正片的電容優先更換好 在做測試與判斷

楼主:
RE: LG32LC2D 畫面異常 一半正常一半油畫 請問是面板故障嗎(已完修)

感謝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G:
鄧大 能說一下完修的故障點在哪嗎?3Q

楼主:
引用 网友G:
鄧大 能說一下完修的故障點在哪嗎?3Q

laxe 大
換上邏輯板畫面就正常了

网友G:
我碰過滿多LG的邏輯版都沒轍,只能更換良品..感謝鄧大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碰過滿多LG的邏輯版都沒轍,只能更換良品..感謝鄧大分享

laxe 大
本來想換主蕊片.但找不到.還有(功力)未到.還是換一塊邏輯板比較快

网友:
Tcom main-chip error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