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有PA擴大機 100V阻抗輸出工作原理及線路圖嗎?

楼主(2013-09-13):
家裏有一台PA擴大機,8歐姆聲音正常,但100V無法測試,輸出端也量不到電壓,請問如何測試他是正常的呢!
請問各位大大有工作原理及線路圖嗎?      感恩!

网友:
一般都有輸出變壓器
量一下就好了

楼主:
就是100V輸出端量不到電壓,還是一定要接喇叭?

還有就是接汽車電源12V 如何供應他形成100V輸出!

大大有線路圖嗎?

网友:
再接一個pa變壓器,100v對接,8歐姆輸出接喇叭,看看有沒有聲音。
但你的問題是pa變壓器無輸出,可能是變壓器壞了。

网友A:
還有就是接汽車電源12V 如何供應他形成100V輸出!
輸出變壓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還有就是接汽車電源12V 如何供應他形成100V輸出!
輸出變壓器

這個比較複雜,查一下 逆變器  會比較好。

网友:
不懂你是汽車音響嗎
還是家用
汽車吃12v
家用110v

网友:
應是12伏 DC 車載和 110 伏AC 兩用機

网友:
這種擴大機輸出端有一顆升壓變壓器
將輸出電壓升高以利遠距離傳輸
喇叭端經過降壓變壓器
後極->升壓變壓器->降壓變壓器->喇叭

拆開來看就明白了

网友B:
把100v or 70v看成高阻抗輸出
       4,8,16看成低阻抗輸出
           這樣就比較好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100v or 70v看成高阻抗輸出
       4,8,16看成低阻抗輸出
           這樣就比較好理解 ...

那是否代表在100v or 70v 端 並不能測出電壓,
而只能看成高阻抗輸出,避免接錯喇叭!!

网友:
100v or 70v
看成喇叭高阻抗輸出
這樣沒錯----------------------------主要是遠離傳輸減少損失---沒這樣做傳輸都損失在電線阻抗上

网友:
電表撥在AC檔...約50V...放音樂應該會擺動(類似UV表).....正常的音樂約AC10V~20V

网友:
沒錯,測不到(標示值)電壓
那是標示問題,讓一般人覺得高壓就是做長距離及多個喇叭使用
其時實高低阻抗都是同一顆o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