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如何讓電視 無訊號時 進入黑屏或關背光 訊號近來時直接啟動

楼主(2013-09-13):
各位高手
  我現有一台瑞軒VX52L,要接電腦做展示牆用,
電腦設定時間,每天準時開關機,送訊號給VX52L.

  現在問題來了,當電腦關機時,無訊號進入電視時,VX52L會顯示無訊號,然後"黑'白'藍'紅'綠"
畫面一直輪撥.
  請問有辦法讓無訊號時,讓VX52L進入黑屏或關掉背光嗎?

  VX52L的設定無相關可設定,只有一個省電模式,當無訊號時會自動關機,但問題也來了.
下次電腦開機時,VX52L也是關的,一定要手動才能開機,不符合要求.

目前電腦螢幕都有這樣的功能,但TV好像沒有.
想請教網上高手,是否有人做過類似的修改.

楼主:
都沒人做過類似的改裝嗎?

网友:
電視裝個定時器如何?自動開機功能不知道廠商有沒有提供

网友:
換一台電視吧~大部分電視都有你需要的這個功能~不然要改機或加裝一些有的沒的~蠻麻煩的

楼主:
現在想到的是,將高壓板的on/off拉出來,由電腦供電.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A:
這台重開機後不用在手動再切到VGA訊號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重開機後不用在手動再切到VGA訊號嗎?

不用,也沒有重開機,電視一直開著,只是把背光關掉..

楼主:
已解決了,謝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