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LG 顯示器W2343SV 電源燈閃

楼主(2013-09-13):
三太子潛水爬文很久,第一次修液晶
型號: LG W2343SV
診狀: 開機紅燈持續閃,無任何畫面出現

拆機,電源板六顆電解全凸,第一次就遇到軟柿
最右邊470U/35V賸下80U濾波不足是元凶

對號入座,大家攏馬ㄟ

三太子說:脫光光卡涼世~

領錢換酒囉!

网友A:
大大您把電容脫掉外衣,啊捏甘污卡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您把電容脫掉外衣,啊捏甘污卡賀

哇姆災! 脫衣服是三太子幹的
希望有前輩能比較優劣~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姆災! 脫衣服是三太子幹的
希望有前輩能比較優劣~

A騙看太多了啦!!!......

拿到東西都喜歡.....脫光光!!!...

网友:
原來電容脫光光是長這樣~

网友:
下次要換,可能會有困擾喔!!

网友:
雖然用簽字筆寫在PCB上!不小心擦掉

网友B:
這招不錯 如果返修 不是送回來 是送給兩光師修 可能兩光師 頭就會腫起來
其實如果常常有在修理 像我1個月 大概 1~200 台 換到不想記都記起來 所以對我沒差

网友C:
5v 12v 24v 跑去那裡了

网友D:
脫光果然好看~

网友:
看來樓主比較喜歡看脫光光的東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招不錯 如果返修 不是送回來 是送給兩光師修 可能兩光師 頭就會腫起來
其實如果常常有在修理 像我1個月  ...

playart有夠犀利,1個月一兩百台
您府上在哪呀? 看看高雄的小弟我可否去朝聖~

楼主:
引用 网友C:
5v 12v 24v 跑去那裡了

小弟趕時間修理,線排座腳位有標示數據
沒刻意去看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脫光果然好看~

敢脫也是一種學習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姆災! 脫衣服是三太子幹的
希望有前輩能比較優劣~

真正是胡白亂舞

(脫光光)才會被關起來(鐵殼內喔)

网友B:
引用 楼主:
playart有夠犀利,1個月一兩百台
您府上在哪呀? 看看高雄的小弟我可否去朝聖~

三太子是維修大師 我這理是小小廟 有經過的話 可以 喝兩杯聊2句 我在大樂民族店對面的巷子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太子是維修大師 我這理是小小廟 有經過的話 可以 喝兩杯聊2句 我在大樂民族店對面的巷子理

小弟岡山目前跟著三太子亂修中~
大樂民族店對面的巷子裡~ 很顯眼嗎? 是不是要騎黑都麥才能進去~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三太子是維修大師 我這理是小小廟 有經過的話 可以 喝兩杯聊2句 我在大樂民族店對面的巷子理

我一個月才2台...可以跟你學習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一個月才2台...可以跟你學習嗎

你是中部有名的老獅  不要開玩笑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中部有名的老獅  不要開玩笑啦

P大...中部維修我還沒名..很多台中老獅都不認識我...
我只是愛玩...加減修...
想請問P大..有無虹星..V59 5V供電小支遙控7鍵...
翰宇面板28吋 16:10 程序
如有可以給我嗎
因為搬家隨身碟還沒找到放在哪

我手上有2片和你進貨一樣的來源台中白牌商拿來測試的

网友F:
(非常不認同~~此等維修手法)

如果說,將電容的塑膠外皮剝掉,僅是"自認為"散熱會較好~~~電容可以活的久一點

那真是天真又錯誤的觀念.

如果您天真的想法成立,那為何電容的廠商多不做呢???

你塑膠外皮剝掉,就代表你整顆電容多是處在導電狀態,另外電容的"防爆"功能已經全然無用

一但電容依出意外,整片板子短路燒毀,我是一點多不會覺得意外~~~

楼主:
引用 网友F:
(非常不認同~~此等維修手法)

如果說,將電容的塑膠外皮剝掉,僅是"自認為"散熱會較好~~~電容可以活的久一點

哇~ 整片板子短路燒毀,這言重
謝謝Ultraman哥哥指導,安全很重要
這種剝皮法以後要請"專炸原件"來測試

网友:
還是不要亂勿的好呦 不然下個維修者如果不是你 怕生事(告訴機主 說前維修者用的元件不明 是劣質品 導致須整塊換板) 就啞巴吃榴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太子是維修大師 我這理是小小廟 有經過的話 可以 喝兩杯聊2句 我在大樂民族店對面的巷子理

P大,救狼喔~ 第二台液晶我搞不定啦!
http://bbs.pigoo.com/thread-47268-1-1.html

网友:
電容脫光的確對散熱幫助有限,外皮還有一個重要功能就是絕緣,因為電容金屬外殼也有帶電的可能,同時也避免金屬外殼造成週邊零件的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