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42PG60UD電漿電視出現畫面異常

楼主(2013-09-13):
有台LG 42電漿電視
目前只可開機...不過畫面出現異常畫面

想請問各位高手
這種是不是LG 42電漿電視的通病呢?

网友:
邏輯板壞 我修好幾台去了...他通病大部分是主板+邏輯板.............

网友:
這不是 Y-DRIVE ?

网友:
我記的應該不是ㄟ  我也處理過一樣狀況 我是換邏輯..........

网友:
看你住哪 20D 60D全部零件我都有 可借你測試........不在北部 我就沒辦法嚕

楼主:
我檢查過邏輯板排線但沒有異常...是不是Y-DRIVE 故障

Y-DRIVE

Y-DRIVE

面板排線

面板排線

网友:
下方1/3的地方異常

因該是Y-DRIVER

楼主:
是Y-DRIVER故障....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