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大大 sony kv-21sf crt 電視問題, 謝謝

楼主(2013-09-13):
今天的問題是結婚時買的電視,大約也有10多年了,但很少在看
一開始是無法開機,經拆機後發現一個待機電源的電容列開,更換新品後
重新開機,即正常開關,但看約5分鐘後,畫面即呈現籃色隱約可以看電視播放
內容,經扒文後測量映像管後的電路板相關電壓,
及測量各電阻其阻值大約在範圍內
且主板及映像管電路板均有補銲
故障時
g2 約230v
kr 約200v
kg約200v
kb約75v
9v 部份也有 8.5v
但正常時 則 kr ,kg ,kb 約150 v
相關畫面如下
電視的型號
故障畫面
更換待機的電容在relay上面3個電容最左邊的(即黃色變壓器上面)

有勞各大大指導,謝謝

网友:
最後一張圖,管板上KR KB 晶體對調可能完修
更換後如果變成紅畫面,更新KR上那顆晶體
祝好運~

网友:
先來個敲敲法,或許能得知問題點

网友:
由第4張相片看來,隱約還有看到人形及字幕,所以我比較傾向#2樓的大大答案.---(欠色)

楼主:
謝謝大大提供好方法,等一下試試

网友:
g2 電壓不對   正常約500伏

楼主:
回覆各位大大,剛剛有試將kg,kb晶體 c3277對調,觀看約1個小時,均無異狀,
但有時會偏綠,偏籃後又正常,如果將晶體及晶體前的電阻換掉,是否可行
謝謝,
G2電壓不是230V,是標示200V的電壓測量為230V
再請問
1.映像管後方電路板的 VR 如何調整及i功能
2.主板中間後方的 VR 功能為何 須何時調整
3.螢幕要如何將寛度(水平)調寛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覆各位大大,剛剛有試將kg,kb晶體 c3277對調,觀看約1個小時,均無異狀,
但有時會偏綠,偏籃後又正常,如果將 ...

看起來您畫面寬度沒問題,所以先不要調整VR,先做以下動作:
1.如#3樓大大說的先來個敲敲法,目標是最後一張相片,或許能得知問題點.
注意:要溫柔一點,曉莉一點喔,CRT管破了就不好玩了.
2.那塊板子接點全部補銲看看.
祝好運~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覆各位大大,剛剛有試將kg,kb晶體 c3277對調,觀看約1個小時,均無異狀,
但有時會偏綠,偏籃後又正常,如果將 ...

此型CRT已老化,時偏綠轉藍為正常現象,再輕敲電路板,
若無問題,就已修復ok(應是虛焊的問題).
主板上找一"H SIZE"之VR, 就可修正寬度

网友:
H SIZE應該在這附近

楼主:
謝謝 #9樓大大提供意見 ,主板及crt板均己有補銲,
也有輕敲過這兩個電路板均無異狀,畫面亦無閃動
我再想是不是補銲時,銲鍚加太多的原因,
另請問大大以下問題:
1.crt 板之 r-bkg ,g-bkg , b-gkg , r-drv ,g-drv , screen-vr 之 vr 有何作用
2 .主板中間後方的 大VR 功能為何

上班了,待明天下班再研究
謝謝大大

网友:
G2 VR 1M歐姆先換掉 或是G2VR之前的電阻壞了 470K歐姆
調到580V左右
~然後KR KG KB晶體 大顆的都換掉基本上80%可以玩修

如無法完修需要示波器來修理了

沒有功力是無法維修的  常常要隔空抓藥~~很頭痛

楼主:
回覆 jackhiphop 大大
g2 的電壓約580 v
kb 約136v
kg 約140 v
kr 約150v
經過將 kg 及 kb 對調後 並將銲鍚少放一點
連續看個一小時畫面也不有全部變籃或變綠情況
h-size 調整 vr 在#10 大大提示圖片中,
紅色圈圈左邊兩個電容(上為電解電容,下為賣拉電容)的中間黑色vr
只不過搖控器(原廠)無法經由影像設定功能去調整畫質,亮度,銳度等
搖控器發射的調整信號,電視有接收且有顯示在畫面上,但設定項目
不會隨著調整高低而變化
請問大大是不是影像ic的問題
及如何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