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DIY PCB維修用夾具[黑白舞]

楼主(2013-09-13):
這帖會產生的由來要追溯的ciko.ciko版主的這一帖http://bbs.pigoo.com/thread-46929-1-1.html
由ciko.ciko版主所提供的影像檔...而啟發了小弟的觀念...於是有了這篇文章的誕生!!!
簡陋的觀念.....提供給有心想要製作PCB維修用夾具的大大們...一個參考的方向...
以下這就開始我的DIY 黑白舞.....

↓下面這張圖片是所有零配件的細部分解圖

↓接下來的是零配件的規格和數量

1.先將螺絲頭剪掉....再用砂磨機修整(以不會割手為原則)....最後再將紅色橡膠套套上(用途是防滑)
   提示: 不一定要買相同長度的螺絲..也可用全牙螺絲替代...要多長...可自行設計剪裁長度!!!

2.C型鋁條和M型鋁條上所需要鑽的孔..和相對應名稱...
   提示:這2款鋁條...可前往"裝潢建材五金行"詢問看看....(M型鋁條不好找)

3.C型鋁條和M型鋁條上...所需鑽孔的間距和直徑.....
   圖型上所標示的數據...是以"公分"為單位.....兩條線的距離是指 :從邊邊到圓孔的中心點
   鑽尾是6MM......做法是: 先用6MM鑽尾(要鑽透)......再用11MM鑽尾修毛邊和倒角
   所需要加工的地方...大概就這些了....接下來準備組裝!!!.....

4. 先行組合"下柱"(1/4 X 5")....按照圖面所示配件一一順序組合....  組合後...如後面所示
   提示: 只能先行組合一邊一隻腳柱

5.接下來找出下列4組螺絲配件...組合成最下方圖示(須按照排列順序組合)

6.將組合好的4組螺絲配件分別放入C型鋁條的槽溝內(請仔細看圖).....
  再將剩餘的2支下柱(1/4 X 5")鎖上(方法請參照第7張圖片)

7.找出2根40公分全牙螺桿和8顆1/4螺母.....準備組合
   提示:螺桿長度可自行設計長短.......但須與M型鋁條相互配合(相差約1公分)
                         五金工具行有賣.....一支100公分長....自行裁剪...

8.分別用2顆螺母夾住C型鋁條(先不用鎖緊)...這樣子...維修夾具的底座就大致成型!!!

9.將1/4蝴蝶螺絲鬆開..墊片拿下...套上M型鋁條(方向為  ]  [   )...放上墊片....裝上蝴蝶螺絲
   提示:請注意...須按照上列順序組合...在移動M型鋁條才不會卡卡的!!!

10.在裝上M型鋁條時..需注意方向....才能夾住PCB板(如圖所示)
    提示:要鎖緊螺絲之前...要確認PCB板有卡在凹槽內(忘了套上像膠條)..避免翻面時掉落
    這時候大概完成了90%.....可先行細部調整(屈角)....鎖緊下柱螺絲和橫桿螺絲

11.裝上上柱...只需用2顆1/4螺母夾住M型鋁條即可....翻面試試...看看PCB板是否會掉落

12.拆下上柱....更換功能.....鎖上壓克力條(如圖所示)....之前沒有提到壓克力條前端的螺絲明細
    在這提出...可選用長度約6分至1英吋的3MM螺絲(方便購買)....至於圖片中的規格是
     1英吋長的1分螺絲(現成的).....考慮到PCB板的孔....越細越方便使用!!!

13.隨手找來一片"故障的顯示卡"試用看看.....可調整的範圍...尚可接受.....

14.下列4張圖片...是整台組合測試OK後所拍攝的照片...已在ciko.ciko版主的帖貼過
     再貼一次....方便大家參考
     規格 : 高 : 5"(13 CM)(不含上柱)  X 長 : 15.7"(40CM)  X  寬 : 15.7"(40CM)           重量 : 840 公克

實作心得 :

1.首先感謝ciko.ciko版主給小弟這個表現的機會....也提供影音檔....讓我有這個"構想"
2.或許是工作環境的關係...材料的取得...可能會比別人來的方便(只買了一根全牙螺桿)
3.承蒙各位大大不嫌棄....要小弟發"團購套件"....實在不敢當!!!(因為材料取得有困難)
  (就算能發團購.....小弟的等級也不夠資格!!!)
4.在這整個製作過程中....有兩項零件取得不易....壓克力棒和M型鋁條
5.壓克力棒...是我拆壓克力商品而取得的.....我知道貨源....但就怕工廠不拆開賣
   若大家有想購買意願....有達到一個數量.....我可前往工廠洽詢看看!!!...
   倘若各位大大有更合適的替代品....也希望能提供出來...讓大家參考看看
6.M型鋁條...這是早期商品(約20年前)....現在市面上已很少看見....這也是我不敢發"團購套件"的主因
   這種鋁條的凹槽...很適合夾PCB板...我找過很多種...都會卡到PCB板的邊邊零件
   凹槽的規格是...深3MM...寬5MM...整個外觀是..16MM X 14MM(如下圖所示)
   也希望各位大大有更合適的替代品....也希望能提供出來...讓大家參考看看
7.有心想要自製PCB維修用夾具的大大們....若有說明不夠詳細的地方....請儘量提出......

网友A:
感謝arthur大詳細的圖示分解流程,是有意自行製作者的參考良方.

网友B:
老花狼粉厲害
這哪是黑白武,候風地動儀都被比下去囉
不能量產訂購,真是癖友的損失

网友:
已經越來越接近市售品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老花狼粉厲害
這哪是黑白武,候風地動儀都被比下去囉
不能量產訂購,真是癖友的損失 ...

你不要害伊家庭革命嘿 ...

网友:
超棒的DIY夾具,看到都很想要來一台了~~^^

网友:
之前也有在找有沒有市售好用的夾具,可惜都沒有合意的,看來改天來試試看你的方法

网友:
謝謝把分解圖零件解說的如此清楚,現在的問題是要想辨法找材料了,再自己DIY了

网友D:
不夠M的窗簾鋁軌n_081|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夠M的窗簾鋁軌

右邊那隻看起來蠻接近?
那個溝 就是那個溝

网友:
跟二十年前比,現在的料太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arthur大詳細的圖示分解流程,是有意自行製作者的參考良方.

ciko.ciko版主您好 :

要是沒有您的提示!!!...小弟想破頭也做不出來啊!!!....

您見多識廣....爾後若有好的Idea.....也希望能多多提供...讓大家來動動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花狼粉厲害
這哪是黑白武,候風地動儀都被比下去囉
不能量產訂購,真是癖友的損失 ...

爆米花 :

就怕量產...沒人敢買!!!.....

會被女王.....巴頭....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要害伊家庭革命嘿 ...

scottwang板主 :

不會啦!!!!.....

只要有錢赚!!!...我家女王都會跑第一...

网友:
引用 楼主:
scottwang板主 :

不會啦!!!!.....

好啦.
那你去找看看是否有適合的四方型鋁管,然後採類似市調預先登記的方式,先看看有多少人要買,若有一定的量,先付定金,等到要交貨時再付尾款.

网友:
那個M型鋁條好像在哪看過

网友:
我也要買丫,乾脆發套件好了,看總共要多少錢?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很清楚明白.

网友E:
感謝 arthur0518 大大 … 勞心勞力的做這個說明 !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夠M的窗簾鋁軌

雷大!!!...這兩款材料....都太薄了!!!

螺絲摧下去.....會成為變型金鋼........

左邊這款.....我家有鐵製的....吊窗簾.....還可以......

大力一點...就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謝 arthur0518 大大 … 勞心勞力的做這個說明 !

su_fei大您好:

小弟目前正在尋找材料中.....看看能否備齊相關零件

或是有更好的替代方案.....就怕成本太高....大家望而卻步!!!....

网友:
這ㄍ1定給個贊

网友:
謝謝arthur大大分享,真勵害~完整解說

楼主:
從發文至今..經過半個月的尋尋覓覓..終於有一點點眉目了
M型鋁條..C型鋁條...壓克力棒...角鋼螺絲...鐵片...橡膠墊條....都已找貨源了....
至於其他的零配件...一般的五金行...大概都找得到...
由於部分零件需向廠商訂製....所以價格無法壓得很低(數量太少...工廠還不肯賣)
承蒙板內大大們看得起.....要小弟發團購.....小弟就厚著臉皮來嘗試看看!!!...
如果有達到基本數量....小弟就幫各位大大來打造PCB夾具
如果沒有的話....也請各位大大們諒解...小弟也有難處(成本太高...無法屯貨)
在此先向大大們報告.....我非專業....只能..力求完美
跟國外網址那台(495.00美元)....是無法相比較的
如同scottwang版主在15#所言....採類似市調預先登記的方式....
先看看有多少人要買...若有一定的量...先付定金...等到要交貨時再付尾款
若有興趣的大大們...請參考下列這帖
http://bbs.pigoo.com/thread-47390-1-1.html

网友F:
arthur0518大
有考慮在旁邊加上放大鏡支撐架與錫線架嗎???

楼主:
引用 网友F:
arthur0518大
有考慮在旁邊加上放大鏡支撐架與錫線架嗎???

kinblo大大您好 :

感謝您提供這個構想....之前小弟也曾考慮過!!!...
不過由於考慮到以輕巧方便為原則...也就做罷....
而且在夾具翻面時...可能會有諸多不便....
放大鏡支撐架....可考慮找"萬用夾(兩端都是夾子的)....
找適合自己使用的規格.....隨時取用方便
至於錫線架...就有點重量了....網路上也有現成的架子...

网友F:
我在想M型鋁條
可以改用C型鋁條+像膠或是壓克力條取代?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在想M型鋁條
可以改用C型鋁條+像膠或是壓克力條取代?

kinblo大大您好 :

之所以會用M型鋁條...是看上他中間的凹槽....3mm深.....5mm寬
用來夾PCB板剛剛好...頂多在套上橡膠護條..就可以很牢固!!!
若改用C型鋁條...要找到合適的像膠或是壓克力條.....可能是個問題!!!

网友G:
那個壓克力棒作用是什麼呢???
我一直以為這個是大部分機會是要上返修台底部加熱的.....那壓克力不會軟化嗎?
那換成電木棒或是玻纖棒會不會好一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個壓克力棒作用是什麼呢???
我一直以為這個是大部分機會是要上返修台底部加熱的.....那壓克力不會軟化嗎? ...

imcrazy大大您好 :

那個壓克力棒作用是...當PCB板不方便用夾具來夾時...改用穿孔來固定的
不過以目前PCB板來看...大都方方正正的.....
以顯卡來說...其實把後面的鐵片卸下來...也可以用鋁條夾緊!!!...
只是大家都圖個方便....不想拆下來而已!!!..
這一台要上返修台(底部加熱的)很好用...單獨拆卸零件也可以.....
至於壓克力的部分...剛開始我沒有想那麼多...只是想到相同的功能...就把道具拆下來...裝在這台了
您說改用電木棒或是玻纖棒....問題是手中沒有現成材料....改用鋁合金...成本會太高
想說既然要發團購...就要以有"現材"為前提(降低成本)....多次加工...只會提高成本...
大家能接受的程度...就大大降低了!!!.....

网友H:
真的是太厲害,這麼複雜的成品,都可以實體化。太配服了啦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真的是太厲害,這麼複雜的成品,都可以實體化。太配服了啦

jack612大大您好 :

您過獎了!!!....承蒙各位大大不嫌棄.....
小弟鼓起勇氣....發團購.........請您參考指教!!!....

http://bbs.pigoo.com/thread-47390-1-1.html

楼主(2016-05-19):
回到過去....時間有點錯亂???......

最後一樓(33樓...時間是2013-10-5 15:18:38)

進入"最新回覆"欄位查看...時間卻是停在...半小時前(2016-5-19  01:30)有回覆

奈安捏n_064|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到過去....時間有點錯亂???......

最後一樓(33樓...時間是2013-10-5 15:18:38)

不只是這樣子其實本帖應該是要自動鎖帖的   可能是DZ自己的問題發作了吧

网友I:
引用 楼主:
回到過去....時間有點錯亂???......

最後一樓(33樓...時間是2013-10-5 15:18:38)

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

你的作品太強了,是神兵利器會自行突破封印出土現世,
你這神器還玩穿越...

楼主:
引用 网友I:
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

你的作品太強了,是神兵利器會自行突破封印出土現世,

賽門大大....泡太多洋咩咩....
連說中文也這麼深奧...
老灰狼...有看沒有懂n_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