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P4 478裝WIN7 32

楼主(2013-09-14):
硬體規格
CPU:      P4 478 2.8G 1M 800
RAM:     金士頓DDR400 512MB*2
MB:        ABIT IC7 MAX3
VGA:      7600GS 256MB
HDD:     WD 1T BLUE
POWER:Hamer MIT 450W
OS:        WIN7 32位元 旗艦

開機速度與XP相比 差不多
跑起來很順不會頓
唯獨記憶體不太夠
開機開完就要7xx MB了
但這台為備分專用電腦
所以只要能正常開機.穩定為基本需求

网友A:
這配備win8都能裝

网友:
現在DDR400的RAM很便宜了~

買2支1G的插上去就健步如飛了!!

网友:
如果能上到2G就更讚了~~
不然WIN_7真的用沒多久就把記憶體吃光了~

网友:
W7記憶體基本消費比較高,建議你把記憶體容量提升為2~4GB!

至於處理器速度只要不是規格太老舊、速度太慢的2.8~3G都很好用

楼主:
原本就打算上512*4
不過另兩支插槽怪怪
全上不能開機

另一台記憶體上到8G
平時只吃20%左右
前天跑Bt吃到近50%
其他時間都低於20%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配備win8都能裝

478的P4 win8應該是裝不上去
不支援NX技術,連安裝畫面都會進不去

网友B:
跟我現在用的規格差不多 !!! (算老舊了)
CPU : P4 3.0G
顯卡 : 7300GT
記憶體 : 3G (最大支援) 目前使用 2G

特別的是記憶體三條插滿 , 必須使用 1G 的記憶體 !!

楼主:
win8 好像可以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跟我現在用的規格差不多 !!! (算老舊了)
CPU : P4 3.0G
顯卡 : 7300GT

您的CPU跟7300GT還健在算是很強的

我這邊用的P4 CPU壞一堆,而且還都是2.4G 2.0G這種我覺得不算很熱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您的CPU跟7300GT還健在算是很強的

我這邊用的P4 CPU壞一堆,而且還都是2.4G 2.0G這種我覺得不算 ...

每年我都會做一次清潔保養動作 !!!

CPU 散熱器清潔 , 重上散熱膏 !!

機板清潔 ~ POWER 內部清潔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年我都會做一次清潔保養動作 !!!

CPU 散熱器清潔 , 重上散熱膏 !!

有在認真顧,可以撐很久
小弟這台是因為跑更新,跑到過熱關機
才發現到代至大條了
cpu座卡準斷兩支,好險cpu沒升天
目前室溫30度
CPU 待機55度,全速70度
改天可能會換成散熱更好的散熱器吧
但要閃過旁邊的供電模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在認真顧,可以撐很久
小弟這台是因為跑更新,跑到過熱關機
才發現到代至大條了

跑到卡榫斷兩根 ~ 那你也很厲害 !!
一般在跑溫度大概維持 65 度左右 !!!
這個cpu 最高好像 80 度吧 !
你使用原廠散熱器嗎 ???
我的是換全姛底的側吹式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跑到卡榫斷兩根 ~ 那你也很厲害 !!
一般在跑溫度大概維持 65 度左右 !!!
這個cpu 最高好像 80 度吧 !

恩,是使用原廠散熱器
目前這顆CPU我只有跑到70度
80度是BIOS警告溫度

网友D:
引用 楼主:
win8 好像可以跑

win8要早期的測試版才能裝,我有試過。
後期的正式版只要CPU不支援64bit一律不給裝

楼主:
引用 网友D:
win8要早期的測試版才能裝,我有試過。
後期的正式版只要CPU不支援64bit一律不給裝 ...

恩,我是裝測試版
不過 還是習慣用WIN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