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插座被雷打到

楼主(2013-09-14):
不好意思~請問板上的大大!!
今日下午我媽媽在後方用烤箱(不知是否有關係)
我在前方打電腦!!然後突然一個雷打下來~原本想說我家之前都沒事!就沒有管他~後面又打下來~就聽到我附近有類似插座插上時會有火花的那種碰的聲音!然後我趕緊關電腦~當下我開著1台電腦+1台螢幕+喇叭+1台數據機+2台分享器!
數據機+分享器我都拆開看了!裡面沒有爆容~目前整體都正常!只是個性問題~不喜歡這樣!!請問大大我該往哪方面下去檢測呢?還是瞬間過大導致插座起火花呢?還有再請問大大有沒有建議我該怎麼做防突波或者過電壓斷路的呢?

(我的牆上是這種自己做的開關~整個後面都是插電腦!我當時只開啟網路+黑電腦)

(這是我拆開分享器的照片!圈起來的部份很奇怪的是他旁邊都是焊錫!)

麻煩各位了

网友A:
天氣多變化  每每雷雨季節   就會有些電器遭遇 突波 雷擊  的討論
因此在痞酷也累積了些相關討論

能提出[突波] 字眼 以及 照片一    我想開文樓大有一定的電學能力
開文樓大不妨參考有沒有適用現成解答   沒有或不適用的話再討論看看

1. 搜尋關鍵字:
     突波
    雷擊
    MOV
   ZNR

2. 在痞酷搜尋的方式如下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氣多變化  每每雷雨季節   就會有些電器遭遇 突波 雷擊  的討論
因此在痞酷也累積了些相關討論

了解~不好意思!忘記用搜尋的方式了!那請問有蹦的聲音的問題呢?

网友B:
如果是雷打到......

你不可能有時間去關閉設備

設備被雷擊  打壞   那是瞬間發生的事  而且不會只是有聲音而已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了解~不好意思!忘記用搜尋的方式了!那請問有蹦的聲音的問題呢?

有些 電器的電源部分   對抗雷擊突波做些處理
[蹦的聲音]  來自何處  有些抽象
猜測 1)是上述抗雷擊突波  電路動作了  但尚未使保險司斷
        2) 是插頭與插座 有些鬆弛
             雷擊有時常伴隨   瞬間電源斷了再複電
             電器的複電電流非常大  使插頭與插座間類似跳火
         3)  4)  5)  太抽象了 族繁不及備載...
       ***  照片一中間  插入UPS 給資訊設備  正規的UPS 抗雷擊突波處理得很好  ***
      *** 沒預算  就搜尋看看站內[突波]討論文  應該會有些啟發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雷打到......

你不可能有時間去關閉設備

了解~~所以我要趕快做一個防突波的電路了~
所以我目前東西都正常!可以心安了?
最主要是怕說為什麼會有那種起火花時的聲音!!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 電器的電源部分   對抗雷擊突波做些處理
[蹦的聲音]  來自何處  有些抽象
猜測 1)是上述抗雷擊突 ...

喔喔~~這樣我在檢查看看電器的部分是否有突波的東西爆掉~~
謝謝大大讓我了解原來有可能是跳火~
我剛剛有找了站上的突波~~找時間來做!!
不好意思再請問大大~我這堆設施只用一個防突波即可?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了解~~所以我要趕快做一個防突波的電路了~
所以我目前東西都正常!可以心安了?
最主要是怕說為什麼會有那 ...

蹦聲  可能是來自雷擊打到其他物體產生的
也可能是 家中某電器或是只要有MOV的電器
MOV 吸收了這股電流  自己爆開來  保住了家裡所有跟MOV並連的電器
當然只有一次的機會  下次就是保險絲了

號稱有 突波吸收器 或是防雷擊 的產品中  幾乎都有 MOV  有的甚至不只一顆
用法  直接跟 插頭並聯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蹦聲  可能是來自雷擊打到其他物體產生的
也可能是 家中某電器或是只要有MOV的電器
MOV 吸收了這股電流   ...

了解!!這樣要檢查是哪裡的MOV了~
變壓器內會有MOV嗎?
謝謝大大耐心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蹦聲  可能是來自雷擊打到其他物體產生的
也可能是 家中某電器或是只要有MOV的電器
MOV 吸收了這股電流   ...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3%93%E6%95%8F%E9%9B%BB%E9%98%BB

維基百科  MOV 壓敏電阻

http://baike.baidu.com/view/1030899.htm

百度百科  TVS 瞬態電壓抑制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了解!!這樣要檢查是哪裡的MOV了~
變壓器內會有MOV嗎?
謝謝大大耐心解答~

還記得聲音從哪裡來的嗎

變壓器裡面會有MOV  小的就不一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還記得聲音從哪裡來的嗎

變壓器裡面會有MOV  小的就不一定了

當時聽到是右邊的聲音!!右邊或者下面的話只有數據機+分享器這兩台
後面插頭的話!就有螢幕的是有變壓+分享器*2的變壓+電話的變壓是開著的

這樣我把變壓器拿起來搖看看是否有聲音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