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東芝 37CV500G油畫面

楼主(2013-09-14):
(求助)東芝 37CV500G油畫面,用公板測試,畫面正常, 是AD板的問題,不知是故障還是要內部要工程設定,如是要內部要工程設定,
有知道內部要工程設定的方法的,大大請告知...謝謝

网友A:
是全部(輸入訊號)都是油畫嗎
或是 第四台訊號 會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全部(輸入訊號)都是油畫嗎
或是 第四台訊號 會這樣

是全部(輸入訊號)TV,AV,PC,都是油畫

网友B:
紅框內量看看電壓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紅框內量看看電壓囉!

用公板測試,畫面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紅框內量看看電壓囉!

看完文章字句 再發言好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線......?

有機會 但是機率低喔
應該是主板 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屏線......?

屏線清過無效

网友D:
清過不一定準,測試導通為佳

网友:
用公板測試,畫面正常, 為何不用?

网友C:
改公板~耗時費工~機板固定位置傷腦筋~線路重接繁雜易出錯~未必是條明智之路.....個人淺見僅供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清過不一定準,測試導通為佳

有測試導通也多OK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公板~耗時費工~機板固定位置傷腦筋~線路重接繁雜易出錯~未必是條明智之路.....個人淺見僅供參考 ...

可以原板修復最好

网友E:
之前我也有遇到過一台這樣,查檢下來是主板BGA部份的問題,提供給您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之前我也有遇到過一台這樣,查檢下來是主板BGA部份的問題,提供給您參考

如果是BGA,那就有可能改公板

网友F:
正一大:
建議:恢復"工廠設定值"

网友:
Flash or BGA +1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正一大:
建議:恢復"工廠設定值"

有按 恢復"工廠設定值 一樣故障畫面

网友:
在下也覺得18樓大大說的~最有機會!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按 恢復"工廠設定值 一樣故障畫面

主板 BGA可能性很高了!!

還是烤一下看看!!

网友G:
亂拉

LVDS的相位不對

查一下面板規格書就修的好
高解跟低解的PANEL....腳位不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板 BGA可能性很高了!!

還是烤一下看看!!

BGA溫度測得50度,烤BGA,怕越嚴重對顧客不好交代
AD板電容,檢查過沒有找到故障的
要改公板,在高壓板多一條3.XX V的電壓,不知如何改,其電壓排列如下
3.39V
3.27V
3.25V

GNA
GNA
GNA
GNA
GNA
24V
24V
24V
24V
24V

楼主:
引用 网友G:
亂拉

LVDS的相位不對

請問LVDS的相位不對,要如何改正,是內部要工程設定嗎?
高解跟低解的PANEL....腳位不一樣,有看面板規格書,改公板測試畫面也OK,
如要改公板 , 在 (高壓板多一條3.XX V的電壓) ,不知如何改
其高壓板電壓排列如下
3.39V
3.27V
3.25V

GNA
GNA
GNA
GNA
GNA
24V
24V
24V
24V
24V

网友:
不要什嘛東西修不起來都賴給BGA.就跟維修主機板一樣 修不好都賴給南北橋 壞 退修 ,有返修台設備 BGA就一定作的起來嗎 未必吧 我有一個同行 也有CF360 但成功率 我看只有3成 液晶電視的主板AD板 ,結構快跟主板差不多 不了解他的原理 沒有100 M 的示波器 只靠一只三用電表,最多只能補補錫 ,更換3端穩壓IC ,2416換一換差不多就到頂 ,真的要能進一步維修,大師級的人物 手指數一數沒幾個人吧,就算要請大師報名牌也要了解數位電路才能聽的懂,不是大家三言兩語在這湊熱鬧 黑白舞 還有我自首 我家的500M示波器 還放這休息 所以我都惦惦 我不是大師 我也是黑白舞 但是我不想誤人子弟

,
,

网友H:
引用 楼主:
請問LVDS的相位不對,要如何改正,是內部要工程設定嗎?
高解跟低解的PANEL....腳位不一樣,有看面板規格書, ...

我猜小張大的意思是 主板ˋ 發出 的LVDS 訊號排列有問題 亂了 才會出現這種情況
你想一下我門在改公板的時候 如果出現這種狀況 是不是 進入工廠模式調整ㄋ
那這樣想答案就出來了 一是可以進入工廠模式調整 二 就 改屏線但這太危險了
你在好好想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猜小張大的意思是 主板ˋ 發出 的LVDS 訊號排列有問題 亂了 才會出現這種情況
你想一下我門在改公板的 ...

一開始就懷疑工廠模式調整 , 是不知如何進入 , 有知道內部工程設定的方法 , 的大大請告知...謝謝

网友H:
盧大的帖 看看有沒有用
http://pigoo.com/thread-2922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H:
盧大的帖 看看有沒有用
http://pigoo.com/thread-29228-1-1.html

謝謝..有看到操作看看

( 已完修)

网友A:
水喔 完修讚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喔 完修讚喔

二流手段,改公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流手段,改公板

能完修 更換板子 也是方法之一
沒有(幾流) 最主要(人客滿意喔)
最重要

還有一個42機型跟這個(主板一樣)
也是(問題很多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