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接地問題

楼主(2013-09-14):
問題一: 以歐姆檔量測 144Vdc 電池負端(此電池盒內尚有其他保護電路)及設備外殼發現有阻值(不是無限大約幾M歐姆)請問是正常的嗎?

問題二: 以三用電表電壓檔量測,三用電表紅線碰插座火線黑線碰牆上的水龍頭有電壓,表示家中漏電了嗎?

网友:
看來你沒基本功,先去看一下相關資料比較好!!

一、以歐姆黨測量不管任何物體都會有阻值,測量到的大小與介質有關,即分良導體與不良導體,
      良導體的阻值較小,不良導體的阻值較大

二、交流電即火線是帶電,電表黑棒接水龍頭等於接地,當然會測得電壓值,這不代表漏電,

网友A:
問題一 . 不知你的問題是不是說 設備外殼 與負極有阻值 !!!

如果是這樣 , 這很正常啊 !! (如汽車外殼就是接電池負極的)

問題二 .  這跟漏不漏電是兩回事 , 所謂電壓就是 火線 與 中性線 (水線) 有壓差 , 當然火線對大地 , 也有

壓差 , 只不過大地的阻值隨時會變 , 測出的電壓漂浮不定 ,  所以測量這個並沒有什麼意義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問題一 . 不知你的問題是不是說 設備外殼 與負極有阻值 !!!

如果是這樣 , 這很正常啊 !! (如汽車外殼就是 ...

修正問題一: 以Vdc 檔量測電池負極與設備外殼會有150幾Vdc 電壓, 正常嗎?(12個12v 電瓶串接); 量測他台電壓為零.

网友A:
不知你是什麼設備 ???

而且你的電池總電壓 144v , (充飽時會超過這個值)  你測到150vdc !!

是很奇怪 !!  (是有漏電的可能)

你可以把正極先拆除 , 先用電壓檔測 外殼 對負極是否一樣帶電 !!!

如果沒帶電再用歐姆檔去量 !! (一定要先拆除正極 決不可帶有電壓)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你是什麼設備 ???

而且你的電池總電壓 144v , (充飽時會超過這個值)  你測到150vdc !!

Thanks! 最後發現是保險絲模組與外殼接地,將模組與設備接觸端做絕緣處理已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