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 正文科技 GemTek WIXHSM-100 無線網路速度問題

楼主(2013-09-14):
痞酷網會員晚安︰
自從有賣這支手機後,我們家人的手機都換WIXHSM-100了,我用這支手機連接wi-fi時,不論開啟網頁或看Youtube的速度都很快,但是關閉wi-fi後用3G連線的速度卻變的明顯變很慢,請問是不是我沒有設定什麼?或設錯什麼?

請有經驗的朋友指導一下!謝謝!

网友A:
請問是在室內嗎?應該是收訊不好導致的.

网友B:
3G網路比WIFI不順暢是很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是在室內嗎?應該是收訊不好導致的.

原來3G原本就比Wi-fi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3G網路比WIFI不順暢是很正常的.....

原來如此!謝謝回答。

网友C:
3G HSPA上網除了所在地訊號強弱之外,還會受到基地台規格(支援的速度)、使用人數
多寡<不管是語音通訊還是數據服務>等因素影響上網表現~~

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看看wimax上網,雖然它"4G"的稱號被LTE技術搶去,但它的使用
客戶人數比較少,如果可以有試用期可以試試看這個"剛剛冷掉的前4G技術",搞不好會
有意外的驚喜.......<這手機還支援WIMAX轉WIFI-AP、透過WIMAX網路語音通話、上網
功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3G HSPA上網除了所在地訊號強弱之外,還會受到基地台規格(支援的速度)、使用人數
多寡等因素影響上網表現~~ ...

對!回收場王子就是使用wimax,他說速度非常快。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原來3G原本就比Wi-fi慢。

   我以為老大什麼都知道。。。。

3G、4G 的 G 指的是行動通訊技術「第幾代版本」的意思,有時廠商會將電腦資料的容量大小「GB」(Gigabyte,十億位元組)和 3G 的 G 混淆,例如每月 3G 上網傳輸量 1 GB 誤寫為 1G。

IMT-2000 的 3G 技術裡在台灣有用到的是 WCDMA 和 CDMA2000,除了亞太電信採用 CDMA2000 技術外,其他中華電信、台灣大哥大、遠傳電信及威寶電信均使用 WCDMA 技術。

3G 的 CDMA2000 的最高理論下載速度為 387.5 KB/秒,最高理論上傳速度為 225 KB/秒。

3G 的 WCDMA 的最高理論下載速度為 48 KB/秒。

WCDMA 的高速版本為 HSDPA,稱為 3.5 G,最高理論下載速度為 1.8 MB/秒,最高理論上傳速度為 48 KB/秒。

更高速版本為 HSUPA,稱為 3.75 G,改善了最高理論上傳速度,提升至 720 KB/秒。

HSDPA 加上 HSUPA 就是 HSPA,HSPA 的最高理論下載速度是每秒 1.8 MB,最高理論上傳速度是每秒 0.72 MB。

HSPA 的進階版本是 HSPA+,最高理論下載速度是每秒 5.25 MB,最高理論上傳速度是每秒 2.75 MB。

第四代行動通訊技術(4G)對於用戶而言,意義就是「提供比 3G 更快的行動上網速度」,在台灣有搶先於 2009 年 4 月開台但已奄奄一息的 WiMAX,以及前途可期的 LTE(3GPP Long Term Evolution,第三代行動通訊計畫聯合組織的「長期演進技術」)。

LTE 技術最高理論下載速度為每秒 37.5 MB,最高理論上傳速度為每秒 9.375 MB。

傳統 LTE(第一代 LTE)理論最高下載速度為每秒 9.375 MB。

同為 4G 技術的 LTE-Advanced(LTE-A,長期演進技術進階版)為傳統 LTE 的進階版,南韓已於 2013 年 6 月成為全球第一個開通 LTE-A 的國家。

LTE-A 的理論最高下載速度為每秒 18.75 MB,相當於每秒 150 Mbit,理論上傳速度為每秒 4.6875 MB。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以為老大什麼都知道。。。。

3G、4G 的 G 指的是行動通訊技術「第幾代版本」的意思,有時 ...

你太抬舉我了!我除了我有涉獵過的東西之外,也是很多不知道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回收場王子就是使用wimax,他說速度非常快。

wimax被世界各國淘汰了。。。

楼主:
來過我的會員應該有看過一台Motorola的Wimax無線路由器,我等一下有空拍給大家看。

网友:
Wimax比較像是大型的WIFI,LTE技術會逆轉主要是電信商對基地台的投資不用
肉包子打狗,透過原本的2、3G規格基地台為基礎直升LTE,wimax要砍掉重練
廠商當然不愛....加上之前帶頭的INTEL跑掉

這玩意不會被淘汰,只有合不合用的問題,某些第三世界國家他們沒有之前電信
基礎設施的拖累,合用即可......在台灣除了原本的地區經營外,各廠商合作已經
可以彼此漫遊到對方地盤去,加上基地台已經舖設得很完善了,專門拿來行動上
網用應該很適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