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關於 發電機 發電 電壓 電流表 接線

楼主(2013-09-15):
各位先進好  小弟最近 想把機車裝上 監控電壓電流的表頭 如圖

ff

ff

圖1

a

a

圖2

b

b

型號 : yb27va
拍賣網址內的教學我也看不懂  可以請先進
說個比較明白的接線方式嗎
這是五線式的電壓電流表頭  請問一下   我如何使用這顆表頭  來測量機車的發電電流 ?

网友:
[我如何使用這顆表頭  來測量機車的發電電流]

這裝置不是用來測發電電流的 !!!!

而是用來測裝置 (負載) 使用的電流 !!

接線方式很簡單 , 但請先確定你的用途為何 ???

网友:
這個用法很簡單呀....

你就想成跟三用電表使用的方式一樣呀.......一個三用電表量電壓....一個三用電表量電流...但它已經先接成共地了.....所以就剩三條線.....這樣的電表你應該會接吧....

不過你會面臨到另一個問題........因為發電機整流穩壓後進入12V鉛電池.....發電機跟電池兩者的"地"也許不一樣....這之間也許有某些東西..........而這種電表的供電負極及量測端應該共地...............故你要考量這模組要怎供電才恰當.......要整體考量怎樣才不會出問題  還有發電機很多出來是交流的...機車發電機是直流的嗎? 不過印象中好像有人說過是直流的......

我頭腦不靈活...就懶的想了.....看看有沒有能人分析一下.........

要是我....一定是便宜了事...裝乾電池或是用DC-DC隔離變壓器轉出一個隔離電源來供電..比較沒風險...

楼主:
可是我看 市面上有廠商  有出 可以量測  機車發電機 回衝 到電瓶 的電流  裝置是一樣的 耶
差別在有線路圖的  要一千多  這顆兩百多  @@

機車發電機發電回充電瓶大約線路圖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我看 市面上有廠商  有出 可以量測  機車發電機 回衝 到電瓶 的電流  裝置是一樣的 耶
差別在有線路圖 ...

這樣接試試吧

网友B:
其實只要電壓表就好
機車你去量電流沒什麼意義
看電壓  注意有沒有過低 (11V) 或過高(15V)

量電流要 剪線 對電源正電主幹而言 有一定的影響

量電壓的接法

先找鎖頭  在機車前面的盾牌裡面 找到之後 還要再找出插頭的定義
找出哪一條是正電 找到了之後
開電門 再去量哪一條有電 之後再關掉 在打開 確認結果
把它剪掉 跟電壓表紅線接一起  黑線 接車架就好
線不夠一定要加長喔
電流表的話可能你要失望了  因會他是 共地 的架構  不能接正電
如果你買了..........

去動電瓶負極

网友C:
僅是看電池 電壓 電流  可看上圖
上圖錄自  舊的統立電池 合併於GS之前   的網站資料

合併後如下:

由於黃黑兩線線徑的 粗細/長短  會干擾電池充電流放電流
原則上電流表不該裝上  避免干擾
   不過我喜歡助人跳火坑(誤)... 線徑粗細請加粗至少同原車線徑  避免多餘加長線路  端子打好  免得引起火燒車
   上述不做好...剛開始也許還好可用   久了 線徑細 -發熱   端子沒打好-發熱   多餘加長線路---啟動困難 充電困難

線徑/端子
比較一下 照片一的 黃黑兩線線徑  與  原車電池線徑相比  該知道風險如何
照片一的 黃黑兩線線徑        ==>   是短暫時間量測一下
原車電池/發電機/線徑/端子 ==>   是考輛連續長時間使用下的安全考量

避免多餘加長線路
你這電表想擺哪裡 .....
儀板旁?        線很長呦
或是電池旁? 邊騎邊低頭看   強!! 好像GP500 車手的境界吧
(解決技巧   在於使用分流器裝於電池旁  再校正電流表    )

風險與安全 也說了   那就...跳火坑行動開始囉...

网友:
不是要研究用不見議這樣裝
裝個電壓表就好了
這樣裝會有車輛故障的風險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我看 市面上有廠商  有出 可以量測  機車發電機 回衝 到電瓶 的電流  裝置是一樣的 耶
差別在有線路圖 ...

那就把電池當成 負載 (如圖示的馬違) , 但是如同樓上講的 , 測這電流你要邊騎邊看嗎 ???

這個並不是看電池的電量 , 而是充電時的電流 , 看充電電流似乎沒有必要邊騎邊看 !!

倒是可以監看電池的電壓 , 可以早一點知道電池是否快沒電了 !!!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我看 市面上有廠商  有出 可以量測  機車發電機 回衝 到電瓶 的電流  裝置是一樣的 耶
差別在有線路圖 ...

原來只是要看充電電流呀.....那就簡單多了....

原敘述還以為你是要看發電機的總負荷量哩.....

楼主:
謝謝各位先進的指導

是想說車子也有點年紀了  又很愛  想多裝點設備 監控他的健康狀況

15年的 yamaha majesty 125  因為當成旅行用車  就怕一趟出去 壞東壞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樣接試試吧

感謝您  我好奇  哪條是黃線呢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實只要電壓表就好
機車你去量電流沒什麼意義
看電壓  注意有沒有過低 (11V) 或過高(15V)

這我也有在考慮  但當初手癢  >< 就買了這棵  不裝裝看 反而覺的浪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僅是看電池 電壓 電流  可看上圖
上圖錄自  舊的統立電池 合併於GS之前   的網站資料

您說的是這樣的接法嗎 ?

接法

接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您  我好奇  哪條是黃線呢 @@

LOAD 線啦,沒有標上顏色

楼主:
謝謝  這幾天我就來測試看看

网友:
其實用直流勾表會比較快一點n_131|

因為機車電池電流為雙向設計(充電與放電),所以電流會有兩個方向,除非是單測整流器輸出,就只有正電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