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OA桌隔層板的掛勾正確名稱?

楼主(2013-09-15):
小弟在此求助此問題,若不符類別請告知!

各位大大~
請問這掛勾的正確名稱是什麼?
感謝~~~

网友A:
隔板檔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隔板檔片?

大大~
小弟是要在拍賣上搜尋,因為到實體店面大部分都說沒有...
所以才需知道正確名稱

网友:
這個自己做就好了ㄚ!

网友B:
這個是....理想櫃用的層板勾

去民生路上(西門路到圓環這一段)找看看!!!...找賣鐵櫃的或小型家用五金行.....

大型的實體店面....不會賣您這種小零件...嫌麻煩!!!....

拍賣場上....運費比商品貴了很多!!!....自己做...划不來!!!

給您這個網站參考看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7062925276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是....理想櫃用的層板勾

去民生路上(西門路到圓環這一段)找看看!!!...找賣鐵櫃的或小型家用五金行.... ...

還是arthur0518 大厲害!金厲害!!
感謝您所提供的地點,小弟會去晃晃看
在這之前小弟卻是有到賣oa桌的店面詢問,得到的答案都是:沒有
也有diy,但做出來的成品
不是角度偏查,就是置放點不平(因為用跟它相同厚度的鐵片製作有其困難度~)
感謝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