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2pad 功能與設定請教

楼主(2013-09-15):
最近學pad2pad 想要lay個電路
但對於功能不熟悉,上來請問大家

1. 元件與元件建立連線後,如果要更改怎麼做?  如何移除線?(如圖綠色箭頭處)

2. 當元件與元件建立連線後,只要一移動元件位置,就會自動繞線,這功能如何取消?

謝謝.

网友:
我記得它裡面有元件到元件的列表(例如 D1 to C1), 去列表刪掉對應腳位即可.

网友A:
这是net连线吧?您实际布线后就没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net连线吧?您实际布线后就没了啊!

我是指...如果建立連線錯誤 要怎麼取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指...如果建立連線錯誤 要怎麼取消.

快快樂樂學pad2pad,如圖所示:

選好你要的,下方有關鍵字!中間可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