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芝冰箱GR-K15EDP, 苦找不到 除霜發熱管 ????????

楼主(2013-09-15):
先切定timer 那兩腳在on時是否有110v,如無,heater  or fuse 是否open, 如有換time or 除霜限制器(5度csw) ok

网友:
看不懂這篇是在說啥ㄋㄟ??????

网友:
看這篇需要很深厚功力才看的懂

网友:
自己在說線路判斷故障零件方法
但沒圖---------------誰會懂

网友:
冰溫10度下先測
1.溫控器是否ok
2.溫度保險器是否ok
3.heater是否ok
4.timer是否ok
timer故障50%

网友:
是否太久沒回應,所以在開一個~?

网友:
原來是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