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風扇轉動像摩天輪

楼主(2013-09-15):
原本電扇壞掉不會轉
爬文之後發現問題可能有很多
於是將整個電扇結構拆開後問題一一排除
後來卻發現是電線內部壓斷了
現在也已經將電線接起來了
不過重新組裝後卻轉不動
不上電的時候用手去撥動扇葉可以很順的轉動
但是上電後轉動卻跟摩天輪一樣
調整轉速只會是快跟慢的摩天輪的變化
大概一分鐘才能轉一圈
摸轉軸溫溫的不會很燙
已排除以下狀況
1.拆啟動電容量正常

啟動電容

啟動電容

2.控制面板可正常控制

控制面板

控制面板

3.控制面板改變轉速時黑白線兩端電壓會跟著變化依轉速量到40V AC ~ 80 V AC不等

依轉速量到40V AC ~ 80 V AC不等

依轉速量到40V AC ~ 80 V AC不等

4.拆解後組裝轉動是順的不會卡住

拆解1

拆解1

拆解2

拆解2

組合

組合

5.上電後轉動像摩天輪的速度,以手撥動正轉或逆轉都有阻力,也不會變快。

不知是否有先進可以給點建議???

网友:
如果不常修理電扇,能拆分解到這種地步多為二次傷害
電氣:測量各組線圈阻抗? 如果正常,才進入機械檢查程序

楼主:
線圈(啟動電容兩側)含溫度保險絲約255歐姆
爬文很像也在正常值

网友A:
溫度保險絲可能壞了,之前也修一個一樣情形的,慢轉幾天後就不轉了,先將溫度保險絲,先將短路,作短暫測試看看會不會正常。

网友B:
量一下運轉的電流馬上有答案
電流不足就馬達有斷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一下運轉的電流馬上有答案
電流不足就馬達有斷線

請問量電流是不是一定要用有電流勾的電表?
另外,馬達斷線用電阻檔位是不是會量到開路?
還量的到255歐姆的電阻是不是應該線圈或是溫度保險絲都還活著?

网友C:
控制板可以正常控制不代表它是正常的喔!(尤其你這又是電子式的)
建議拆下控制板檢查高中低速的輸出是否正常~

网友D:
以你那有"True RMS"的電表等級來看,應該本身就有測AC電流的功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你那有"True RMS"的電表等級來看,應該本身就有測AC電流的功能吧?

感謝說明
因為電表是借來的
壞了賠不起
從圖中電表裡電壓有純AC
但是電流沒有
故有點擔心
請問是依照量DC的方法串聯在電流路徑上即可??

電表

電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說明
因為電表是借來的
壞了賠不起

沒錯。
不過你最好查一下型號,確認是否有支援。(尤其是借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說明
因為電表是借來的
壞了賠不起

你那圖上mA.A旁那藍色圖示就是表示"交直流"兩用,所以應該是可以測交流電流。

网友E:
hansel大你不插電,手撥扇葉是鬆的還是緊的呢?

那安捷倫表還是藍色好看n_097|

楼主:
引用 网友E:
hansel大你不插電,手撥扇葉是鬆的還是緊的呢?

那安捷倫表還是藍色好看

不上電是扇葉是鬆的

网友F:
線圈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線圈問題

請問有無細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控制板可以正常控制不代表它是正常的喔!(尤其你這又是電子式的)
建議拆下控制板檢查高中低速的輸出是否正常 ...

如原文第三點
輸出電壓是正常的
但無法確定會不會有輸出電流不足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溫度保險絲可能壞了,之前也修一個一樣情形的,慢轉幾天後就不轉了,先將溫度保險絲,先將短路,作短暫測試 ...

短路後結果一樣"摩天輪"
似乎還找不到一樣的case可以參考的

网友G:
測一下 白,灰  白, 藍  白,粉紅 白,黃    電阻各為多少 ??

网友H:
看到這裡,我只能想到~~
電子開關的輸出阻抗是否過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測一下 白,灰  白, 藍  白,粉紅 白,黃    電阻各為多少 ??

沒有這些線
最後從控制器輸出的線只有四條
其中兩條控制風扇轉向
另外兩條控制風速
轉向的部分可以正常操作
控制風量兩端電壓也會隨控制器變化(電流不知)
控制風速的含溫度保險絲量起來是215歐姆(前面說255歐姆是記錯了,很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I:
接錯線

因為線才四條
其中兩條控制轉向的是正確(也沒剪開過)
只剩下兩條.....
線圈裡的則只有把溫度保險絲短路...
看不出有甚麼接錯的機會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到這裡,我只能想到~~
電子開關的輸出阻抗是否過高

這個就不知道怎麼去量了或者怎麼樣才是一個合理值??
因為受控制的電壓輸出是正常的

网友B:
另外兩條控制風速----------------------這兩條跟控制電路切開-----------直接馬達加110v
如正常就是控制電路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兩條控制風速----------------------這兩條跟控制電路切開-----------直接馬達加110v
如正常就是控制電 ...

晚上回家試試~~
這麼簡單的方法我怎麼沒想到~~
真是一語點醒夢中人~~~~
感恩~~~
晚上回報狀況~~~

网友J:
如2 樓Popcorn大所說:測量各組線圈阻抗? 如果正常,才進入機械檢查,

依我的經驗,應該是線圈漆包線絶緣毀了,導致各不同轉速的線都沾黏在一起
所以才會一直以最高轉速運轉,無法調速,所以建議換掉一組新的馬達上去試
看看。

溫度保險絲如果壞了,應該連轉都不會轉才是,如果無法完修,看你的物品還
很新,記得別丟,我可以接手環保再利用哦。

网友K:
引用 楼主:
請問有無細節??

請問有無細節??

网友G:
引用 楼主:
沒有這些線
最後從控制器輸出的線只有四條
其中兩條控制風扇轉向

馬達接出來的線就是 5 條啊 , 為什麼沒有那些線 ???

你拍個實際的線路吧  !!!

http://tw.myblog.yahoo.com/jeans ... v=443&next=8673

楼主:
引用 网友G:
馬達接出來的線就是 5 條啊 , 為什麼沒有那些線 ???

你拍個實際的線路吧  !!!

是電子式的(如原文圖三)
紅、黃兩條控制轉向(後來被接成兩條黑色)
灰、白控制電壓
不是四個按鍵那種的
等晚上回家才有辦法拍照

用文字簡單說明一下

AC 110V (兩條線)---> PCB版 <-----> 電子遙控面板
                                   <-------> 馬達 (四條線,紅、黃、灰、白)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電子式的(如原文圖三)
紅、黃兩條控制轉向(後來被接成兩條黑色)
灰、白控制電壓

不管怎麼接 , 馬達的出線 ,  接電容那兩條 (白 , 灰) + 控制轉速 (藍 , 粉紅 , 黃) 總共 就是 5 條線 !!!

看你的電路也是這樣子!!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2 樓Popcorn大所說:測量各組線圈阻抗? 如果正常,才進入機械檢查,

依我的經驗,應該是線圈漆包線絶緣毀 ...

您所提到線圈沾黏是我還沒實驗到的
晚上再試試看
既然都戰到這個地步了
絕對沒有求和的可能
晚上一定要繼續再戰
死都要修復

先整理一下目前已排除的狀況與個人疑問

已排除
1.溫度保險絲已經短路過,故排除。
2.啟動電容量到容質正常,也有換一個情況一樣,故排除。

個人疑問
1.這台的線圈有一般14吋電扇兩倍大,但是量到電阻只有215歐姆,跟其他網站說三百多歐姆不一樣,跟不同品牌是否有關??

楼主:
引用 网友K:
請問有無細節??

尷尬&汗顏
虧我還說爬過文了
感謝提供訊息

网友L:
換電容器就好了!俗,一顆沒有多少錢....

楼主:
引用 网友L:
換電容器就好了!俗,一顆沒有多少錢....

換了無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管怎麼接 , 馬達的出線 ,  接電容那兩條 (白 , 灰) + 控制轉速 (藍 , 粉紅 , 黃) 總共 就是 5 條線 !!! ...

我再回去拍照看看
不過就我目前的理解
應該是降壓變速法
不是線圈變速法

网友:
小弟也是傾向線圈內部短路,造成磁場磁力不足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再回去拍照看看
不過就我目前的理解
應該是降壓變速法

看你的電路圖 , 就是線圈調速法 !! (一般的電風百分之90 使用這個方式)

永久電容分壓式 一般使用在小型散熱風扇 (如 電磁爐 ,  冰箱好像也有 ...)

你列出的那個表 , 應該也是 線圈調速法 , 可以由阻抗的變化看出來 !!!

高 中  低  --- > 阻值有呈一定的比例増加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你的電路圖 , 就是線圈調速法 !! (一般的電風百分之90 使用這個方式)

永久電容分壓式 一般使用在小型 ...

嗯~~~
可是我只有貼拍照圖
最後一張的電路圖是為了說明我的認知是"降壓調速法"才去找來補上的
其他我就沒有貼電路圖了
所以不知道是不是誤解了??

至於我會想說是降壓調速的原因是因為原文中有提到
當我用控制面板去改變轉速時
輸出電壓壓差會跟轉速成正比的變化
不知道這樣的推論有沒有道理

网友:
ac110v直接接,再轉不動就線圈不良,無醫,今天又遇到一台

网友K:
引用 楼主:
是電子式的(如原文圖三)
紅、黃兩條控制轉向(後來被接成兩條黑色)
灰、白控制電壓

猜測迴路?

AC 110V (兩條線)---> PCB板<-----> 電子遙控面板 選擇(強中弱 ,搖頭)
                                      <-------> 搖頭馬達<-----> 兩條線
                                     <------->  馬達本體<-----> 兩條線.......量到40V AC ~ 80 V AC

RE.控制面板改變轉速時黑白線兩端電壓會跟著變化依轉速量到40V AC ~ 80 V AC不等

有別於傳統的(電子式變速)馬達....沒有變速線圈

果真如此就<------->  馬達本體<--灰白--> 兩條線......可用 100 w燈炮限流保護器測試!

或110v直接上了!

网友:
大部分馬達的出線 ,  接電容那條阻抗最大
阻抗由小到大---------風速是由大到小

楼主:
引用 网友K:
猜測迴路?

AC 110V (兩條線)---> PCB板 電子遙控面板 選擇(強中弱 ,搖頭)

線路配置確實如此沒錯
今天晚上直接上110V.....正常.....
所以問題應該就出在控制器可以產生代表不同轉速的高低AC電壓
但是卻無法提供足以驅動風扇的電流
不知道這樣的說法對不對
現在準備要打延長賽了
目前電扇變成閹割版
插電就全速轉動,沒有調速也沒有轉頭功能

電路板的部分則是希望還有社會賢達可以提供點思考方向

PCB正面

PCB正面

PCB背面

PCB背面

网友B:
查查電路板
看看壞甚麼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查電路板
看看壞甚麼零件

麻煩的地方在於每個零件都亮晶晶的
不像網路教學
兇手都會直指爆開或是黑掉的零件
另外提供我所謂的摩天輪轉速https
dl.dropboxusercontent.com/u/16934565/V_20130917_201429.avi

网友:
先查ic電源正不正常

网友K:
引用 楼主:
線路配置確實如此沒錯
今天晚上直接上110V.....正常.....
所以問題應該就出在控制器可以產生代表不同轉速 ...

此處零件有過熱現象請檢查!

最好能多幾張各個位置ic tr等零件特寫大家才能幫你!

過熱區域

過熱區域

楼主:
引用 网友K:
此處零件有過熱現象請檢查!

最好能多幾張各個位置ic tr等零件特寫大家才能幫你! ...

發熱的元件是稽納
有拆解量測過I-V正常
因為偏壓出來給控制面板用
控制面板都能正常動作
所以就當他是好的了

(修正發熱位置圖)

网友:
引用 网友K:
此處零件有過熱現象請檢查!

最好能多幾張各個位置ic tr等零件特寫大家才能幫你! ...

假如直上110V沒問題,我也覺得是紅圈處的問題比較可能,把這裡的零件解下來量看看,電源不足,看是不是電晶體掛了。

网友B:
輸出電容故障會輸出不足------------------也就是風速太慢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輸出電容故障會輸出不足------------------也就是風速太慢原因

晚點才有辦法去解焊
到時候量看看才知道
但目視焊接應該是非常好

另外也請教一下為甚麼不是檢查下圖這兩個元件??
因為這兩個元件是直接跟輸出有接線的

网友:
這兩個零件是消除干擾雜訊-----------------------除非發熱一般不檢查
你現在是輸出不足
可能原因很多
但要說明需要整個電路原理分析---
我沒那本事-----------------請有能力幫你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輸出電容故障會輸出不足------------------也就是風速太慢原因

拆下來後量測容值還是都是正確的
快要變成懸案了

网友:
那就是查查輸出電晶體
有無故障

网友D:
引用 楼主:
發熱的元件是稽納
有拆解量測過I-V正常
因為偏壓出來給控制面板用

我覺得發熱區域應該是這一區才對

要不要查查那兩個二極體及電晶體看看?或者電解電容有沒有問題。

网友G:
這文章你參考看看 !!!

http://www.docin.com/p-112617242.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覺得發熱區域應該是這一區才對

真是大烏龍~~~
因為零件一樣結果我小畫家圈錯了.....
是您所說的這個區塊才對....
不過這一個區塊是最一開始保險絲燒掉時有去check的地方
除了熱之外零件特性都沒有問題
又因為可以順利的產生5V並驅動風扇轉速控制面板
所以也沒再懷疑這個區塊有問題了
因為看起來他是用來提供電路板電壓
不是主要的電流供電路徑

楼主:
感謝
我看了一下但也沒看很懂
不過有個差異點
這一篇是直流發電機的調速
可我這個是交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這文章你參考看看 !!!

http://www.docin.com/p-112617242.html

感謝
我看了一下但也沒看很懂
不過有個差異點
這一篇是直流發電機的調速
可我這個是交流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D:
我覺得發熱區域應該是這一區才對

大約比對了PCB正反面電路,這控制板不太簡單喔,算是簡易變頻器迴路。

使用IRF2111當驅動級,散熱片上那4顆應該是POWER MOS,每顆IRF2111對應2顆POWER MOS,兩組剛好組成全橋式,AC電源進來橋式整流之後還有大電容濾波,原本以為是簡易TRIAC調相控制轉速,沒想到檔次不算低喔。

那四顆POWER MOS與IRF2111都有故障可能,先將POWER MOS拆下來量量看,大電容兩端電壓也要確認一下。

IRF2111資料:http://www.irf.com/product-info/datasheets/data/ir2111.pdf

楼主:
引用 网友M:
大約比對了PCB正反面電路,這控制板不太簡單喔,算是簡易變頻器迴路。

使用IRF2111當驅動級,散熱片上那 ...

好犀利~~~
PCB拆到快脫光光了
Power MOS量到有兩個燒掉了
不過拆的時候忘了標順序
所以也不知道是不是同一迴路的
IR2111則是兩個應該都還活著
大電容也活著
再找時間把四個powre MOS都換掉看看

网友:
簡易變頻器迴路
所以要有示波器較容易維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過拆的時候忘了標順序
所以也不知道是不是同一迴路的

沒關係,只要是同型號不一定要照原位置裝回去。

网友K:
引用 楼主:
真是大烏龍~~~
因為零件一樣結果我小畫家圈錯了.....
是您所說的這個區塊才對....

熱區 底家!

楼主:
引用 网友K:
熱區 底家!

請問 "C4容易XXXX的零件"??
太模糊了
看不清楚

ps. 這個電容我之前倒是沒拆起來量過,因為外觀很完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 "C4容易XXXX的零件"??
太模糊了
看不清楚

回帖於57#時之感想 ,C4材質容易短路的零件....個人的喜惡!

加油!快要完修了!

楼主:
停了三個禮拜終於找到時間繼續挑戰
原以為要完修了
卻像走進了無間地獄
話說好不容易要到了四個power MOS
就一次都換掉了

1.替換Power MOS

2.煥然一新,一副就是要讓電扇轉起來的樣子

結果上電後,竟然變成了轉速大約是快了五到十倍左右的摩天輪
也就是一秒鐘大概可以轉兩圈到三圈
既傻眼又不死心
拆掉後用電表量
FAN的兩端還是有AC電壓輸出約40~60幾伏
看來得靠示波器了
於是把控制器跟驅動版都拆到示波器前
慘案接續發生

先是探棒不小心short到power MOS....出火花....嚇死我了
又死掉兩個Power MOS只好再換
接著又把AC夾到了FAN兩端上電....這次沒出火花也沒聲音....
最終....
AC也夾到AC的位置了....
FAN也接給風扇馬達了
上電.....變成不轉了....連摩天輪都歇業了.....
再拆風扇量看看
FAN兩端只剩下1伏多的AC訊號了

3.量了gate driver的輸出與FAN兩端

量測點

量測點

4.也對gate driver的兩兩端分別量測
紅色跟藍色是gate driver的輸出
也就是power MOS的VGS電壓
綠色則是FAN兩端的訊號
此時因為也沒輸出了所以就沒掛負載了

因為都是兩兩反向看起來gate driver應該是活的
所以推斷提供gate drvier的DC也是活的
然後AC IN的橋式後面也是量過活的

不知道這樣死的會是哪個??
會是直接從負載端(FAN)加入AC時掛掉???
話說再修下去可能快要可以買冷氣了
不過還是希望可以完成最後的一哩路

网友N:
你說沒上電正常,上電後慢轉向摩天輪,我認為是你拆解馬達組合沒裝好,
導致上電後(轉子:軸心,不知道是不是這樣說)會往後一點,卡住了吧!!
猜測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停了三個禮拜終於找到時間繼續挑戰
原以為要完修了
卻像走進了無間地獄

示波器量非隔離式電源迴路要很小心,示波器外殼有接地,測棒接地線也是跟外殼相通.......
當示波器插頭正確接地時反而是個問題,當測棒接地線夾上參考點時,要注意這參考點能不能被接到電源的地線。
測量這類電路示波器最好使用隔離變壓器供電,最低要求則是電源線接地線不能接地,不管使用哪一種方式供電,測量這類電路時,示波器外殼帶電是免不了的,操作要非常小心。

若有隔離式探棒當然就可以免除這類問題,但高價探棒應該不是一般人能擁有的。

网友B:
FAN的兩端還是有AC電壓輸出約40~60幾伏
你有量大電容兩端有150v嗎
沒有有可能是橋氏整流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FAN的兩端還是有AC電壓輸出約40~60幾伏
你有量大電容兩端有150v嗎
沒有有可能是橋氏整流故障 ...

最後FAN的兩端已經幾乎沒有輸出了
可以看到示波器的綠色波形
至於大電容兩側是一百五十幾伏沒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N:
你說沒上電正常,上電後慢轉向摩天輪,我認為是你拆解馬達組合沒裝好,
導致上電後(轉子:軸心,不知道是不 ...

應該不是
因為前文有說過
如果不加控制器直接全速
是可以順利轉動的

网友:
這是保護電阻-----------------應該有壞--如沒150v

電阻

電阻

楼主(2013-10-26):
電風扇轉動像摩天輪(已解決)

不可思議竟修復
真是太感動了
結果是躲在大電容底下的兩個電感燒壞

電感

電感

換掉之後電扇就可以正常操作了
感謝各方給予的建議

网友B:
short到power MOS....出火花..
因為這樣才壞的
一般電感壞的機會不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可思議竟修復
真是太感動了
結果是躲在大電容底下的兩個電感燒壞

這篇一路看下來真是峰迴路轉阿,沒想到是躲起來的在作怪,恭喜大大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short到power MOS....出火花..
因為這樣才壞的
一般電感壞的機會不高

應該是...
因為一開始的症狀跟修復前最後的症狀是不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short到power MOS....出火花..
因為這樣才壞的
一般電感壞的機會不高

電阻式電感線徑都很細,過流燒掉是很有可能的。

网友:
恭喜完修  很有毅力 勇氣可嘉
棄而不捨 是維修員最高精神  不論在維修時碰到怎麼樣的難題 你都一一克服破解 想辦法修好它
這是有的人達不到的精神

------------------------------------
原先掛的應該是推動級那邊 後來探棒誤觸其他支腳所以G極電感才掛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