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上串聯一個電感是當濾波用的嗎? 這種設計好嗎?

楼主(2013-09-15):
我看到海韻的POWER上有在12V上串聯一個電感,
我猜是當濾波用的。

但是遇到短路時放電感不能斷電吧?
電流還是會持續升高,
這樣不是讓頂到OPP的時間增加嗎?

高電流持續時間愈長,元件損壞的機率愈高,
而且也愈容易起火,
這種設計算好嗎?

网友:
是作為LC濾波沒錯,用來消除Switching的尖波,
電感量通常很小,跟短路過電流關係不大。

网友:
一般交換式電源都是
高頻變壓器->二極體->電感-電容->電感->電容->輸出
各種保護均放在輸出端
偵測到異常,就通知高壓區的PWM IC停止繼續供電
而這些動作都在0.1秒內完成
能破壞元件就只有電容的殘餘電壓
但這些電容能夠提供多大的能量?

電感值很小,儲存的能量也小
只要保護電路做的夠完善,供電品質也更有保障

況且海韻的品質做的還不錯,至少不會死別人
PW本身異常,立刻切斷輸出

网友:
不可能有這問題
大的電感算高價產品--所以不會太大
況且保護不是只有你說的這樣
有興趣多研究保護電路的研究

楼主:
謝謝3位前輩指導,

請問每一款power在輸出端都有放一個小電感來濾波嗎?

可以介紹那邊有保護電路的文獻給我研究嗎?

网友A:
輸出端CLC電路一定會有,這是基本濾波,電感本身微小電阻有時也作為過電流判斷依據(兩端壓差測出電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輸出端CLC電路一定會有,這是基本濾波,電感本身微小電阻有時也作為過電流判斷依據(兩端壓差測出電流) ...

謝謝狼大指導,
那也就是說如果晶片有OCP功能,也可以用這個濾波電感當評斷啟動時機的基準囉!

网友A:
可以,這時不一定要使用分流電阻或是粗銅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這時不一定要使用分流電阻或是粗銅線

謝謝。

以電感當判斷基準做可以節省成本,
為什麼我目前看到的產品是採用分流電阻的方式呢?
這與OCP的啟動精確性有關嗎?

粗銅線的部分我也不懂,它應該阻抗極小,
OCP的判斷基準一樣是測該線段的2端壓差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

以電感當判斷基準做可以節省成本,

電流測量
其實就是電阻兩端的電壓喔
當電流跑過 電阻時 有一部份能量 會被電阻消耗 能量有損失 就會有差異(電壓差)
用電壓表去量 那段電阻  再套入公式下去計算 就可以知道電流了

在現實生活中 任何導體都是電阻  除了超導體

還有一種測量電流的方式  感應
CT 勾式電表  就是利用感應
不過我不知道原理XDDn_128|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以電感當判斷基準做可以節省成本,

當然要求比較精確的會使用分流器/低阻抗電阻,比較沒那麼精準的就會使用電感或粗銅線,但偵測原理是相同(偵測兩端壓差判斷電流是否超越設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電流測量
其實就是電阻兩端的電壓喔
當電流跑過 電阻時 有一部份能量 會被電阻消耗 能量有損失 就會 ...

偵測的原理是霍爾元件感應電流流過時產生的磁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偵測的原理是霍爾元件感應電流流過時產生的磁場

謝謝~~~

所以只要知道霍爾元件 跟 電流磁場 的關係 以及 霍爾元件的原理
基本上就可以知道感應式電流表如何讀取電流值出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偵測的原理是霍爾元件感應電流流過時產生的磁場

怎麼狼大把頭像換過之後,總有一種奇怪的感覺,一直說不上來,現在終於想通了,原來新換的頭像就是把老大幹掉的二當家,少了霸氣與威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怎麼狼大把頭像換過之後,總有一種奇怪的感覺,一直說不上來,現在終於想通了,原來新換的頭像就是把老大幹掉 ...

所以我們應該恭喜狼大升職當上了狼老大了n_087|
頭像也變彩色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我們應該恭喜狼大升職當上了狼老大了
頭像也變彩色的了

原來的是老狼,現在的是少年當家 ...
你可以跟國外的smoke maker湊成二人組了.

网友:
茄~單純就只是風格不同而使外觀有點變化唄

网友:
請參考下列連結中的2.3. 推挽 Push pull (變壓器中心抽頭)式
http://www.autooo.net/utf8-classid164-id87883.html

搜尋關建字"續流 電感"找到的資料
電感線圈常用專業術語
http://www.token.com.tw/big5/pdf/b5_inductor_glossary.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