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盟] OMRON POWLI BX50XF UPS不斷電系統電池故障改裝實例

楼主(2013-09-16):
OMRON POWLI BX50XF UPS不斷電系統電池故障改裝實例

這台BX50XF UPS不斷電系統,是公司無塵室設備在用的,服役7年後開始陸續故障,至今10年了只剩1台勉強苦撐著,
最近發生數次電源壓降事件造成設備當機,檢查發現原來是UPS掛點了,於是利用一點時間研究一下UPS的原理應用與檢修

故障情形:插上電源按下啟動鈕後完全沒反應(無電源燈、警示燈、無RELAY啟動聲)

型號

開關及指示燈號面板

後面各式輸出入插座

拆開前蓋板拉出電池組(BP50XF)~~它是由2顆6V/7.2AH密閉式鉛酸電池串連成12V/7.2AH輸出

測量電池電壓只剩1.9V,早已老化故障無法充電及蓄電

查備品倉庫無此庫存(昂貴又難買),故找代用品12V/7.2AH(GP 1272 F2),標準型
市購品,便宜NT:500+-100元,容易購買,領用1顆試用

測量新電池電壓13.12V(電力充足)

將新電池接上UPS測試UPS是好的,浮充電壓13.69V

確認可代用開始改裝,翻開底部拆下4顆星型螺絲

拆下上蓋現出電路板

電池橫躺降低組裝高度

上蓋畫線開孔

開孔完成

上電池-->鎖上蓋-->接電線-->鎖前蓋板-->以熱熔膠槍將四周固定

完工開機測試

市電供應輸出

市電斷電輸出

网友:
好員工!! 讚!! 水平展開!! 經驗分享!!

网友A:
公司無塵室設備在用的,服役7年後開始陸續故障
用這麼多年應該直接換新
可靠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
這樣就可以繼續用好多年拉...

网友B:
這台應該是離現是ups吧
精密設備應選用在現式比較妥當

原本兩顆電池串聯,難免會放電不平均
所以改單顆是正確的,記的定時作放電測試

网友:
如果家用當然是可以用多年
但他應該是用在重要地方-------------------值不值要看他自己去想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這台應該是離現是ups吧
精密設備應選用在現式比較妥當
原本兩顆電池串聯,難免會放電不平均
所以改單顆是正確的,記的定時作放電測試

其實越多顆應該越好吧.....
鉛電池1 cell 是2V.......6V裡面是3 cells.......12V裡面是6 cells...封在一起差異性都還是存在的...
12V分開6顆......至少還有機會做平衡充電........全封住變一顆.....引線都沒拉出來是做不到的..............不過好像沒人2V平衡充電這樣做吧,太麻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實越多顆應該越好吧.....
鉛電池1 cell 是2V.......6V裡面是3 cells.......12V裡面是6 cells...封在一 ...

封裝在一起,至少特性較相同
兩顆3cell與一顆6cell相比,小弟會選後者

工業用大容量才可能用單cell來串聯供電,一般用不到單cell

電池電壓與ups備援容量有關

說到平衡充電,目前有一台在現式1KVA
使用12V 7AH*3,原本沒加被動式平衡
只要經過放電,三顆電池電壓就會出現些微差異
加了平衡電路後,三顆電池不管空載還是經過放電
電壓差異性降到0.1v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公司無塵室設備在用的,服役7年後開始陸續故障
用這麼多年應該直接換新
可靠才是最重要的 ...

自己服務的單位也很多這類日系UPS,不是不想換,是沒得換,原廠報價一部是日本當地原始售價(已停產)的十倍,而此UPS因為有與設備連線(REMOTE ON/OFF),所以也不能用一般UPS代用(若代用設備開關機要手動開關UPS),所以就是電池壞了換電池,UPS壞了再想其他辦法

題外話,這OMRON品牌UPS通常是日系設備才會使用

网友:
一般在大容量場合才會使用單顆2V鉛酸電池,主要是更換方便,不會一個CELL報銷就整組電池換掉,常見於通信機房與潛艇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自己服務的單位也很多這類日系UPS,不是不想換,是沒得換,原廠報價一部是日本當地原始售價(已停產)的十 ...

是用RS232做通訊?
還是說有特殊的協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用RS232做通訊?
還是說有特殊的協定

使用RS-232 乾接點,搭配線與軟體可以PC連接,但在設備上的控制方式是透過其乾接點控制ON/OFF

网友E:
請教一下!
最後那張斷電後,測量電壓只剩95.6V,
這樣電壓不會太低嗎?
我們的電腦及電器,不都是要110V,
之前有遇過,電壓降到104左右,就啟動不起來了!
那95.6V的話,這樣OK嗎?

网友:
引用 网友E:
請教一下!
最後那張斷電後,測量電壓只剩95.6V,
這樣電壓不會太低嗎?

http://www.cyberpowersystems.com.tw/support/faq_ups_answer.htm
UPS主要的電流輸出波形有哪些呢?
一般市電提供的電流為正弦波輸出,但現今消費性電子產品並不需要如此高品質的電源來進行驅動,
因此UPS提供的模擬正弦波便成為最普遍且最經濟的選擇。

模擬正弦波技術通常搭載於入門款UPS機種內,透過內部電池進行放電。
UPS製造商雖然會提供不同形式的模擬正弦波(Modified, Quasi, Stepped, PWM等),但輸出電流的基本原理是相同的。
針對一些需要高品質電源供給的設備,則需要搭載正弦波輸出的UPS。
這些高階UPS主要設計給內建APFC電源供給或小型AC發動機的電子設備來使用,確保這些精密的電子機器能正常運作。
順道一提,只有當UPS是處於電池模式下,電流是由內部電池輸出時,
才會有上述輸出波形差異,若市電供電正常時,UPS提供給連接設備的電源是直接從市電而來,所以絕對是正弦波輸出。

波形不同,測量到的值就會不同

网友F:
UPS電池是 12V / 100AH 總共30顆
發電機電池是  1.2V / ???AH 總共20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UPS電池是 12V / 100AH 總共30顆
發電機電池是  1.2V / ???AH 總共20顆

發電機電池應該是單顆2V的鉛酸CELL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發電機電池應該是單顆2V的鉛酸CELL

一開始我也認為應該是2V的
可是充電器的電壓是27~28V
而且
2*20=40V  (這規格還滿特殊的)
1.2V*20=24V (應該是這個才對)
所以該電瓶應該是鎳鎘電池 (1.2V)
不是鉛電池(2V)

网友:
咦!~柴油發電機啟動電池居然不是用一般車輛的24V電瓶喔??

网友:
鎳鎘電池 (1.2V)
這應該不便宜
一顆要幾千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請教一下!
最後那張斷電後,測量電壓只剩95.6V,
這樣電壓不會太低嗎?

我的經驗是:無載量的電壓95V有載時候就回到110V!!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開始我也認為應該是2V的
可是充電器的電壓是27~28V
而且

這樣來說的確挺特別的
剛好鎳鎘電池電流輸出能力也夠強,適合於啟動馬達運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