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人獻曝 STC15F204EA 溫度計

楼主(2013-09-16):
簡易的溫度計,使用筆電電池拆下來的 薄膜溫度感應器(NTC) 25度10K歐姆 B=4400,EXCEL公式 =10K*EXP(4400*((1/(溫度+273.13))-(1/(25+273.13)))),運用查表的方式把NTC的溫度電阻對應的溫度送到顯示LCM顯示出來,供應電壓5V的變化會影響到溫度的顯示,最好電壓為穩壓值. 小數點使用線上插值方式,以上的公式與經驗都是網路上得到的,在此感謝無名提供者!!

//#include<STC15F204EA.h>
//#include<intrins.h>
/* 2013 0916 modify delay time LCM 雖然程式使用4BIT 但是仍然要接8BIT才會顯示 浮點運算會導致 結果大影響,使用查表方式並且運用 線性方式取得小數點的溫度值
*/
#include <reg52.h>
#include<intrins.h>
sfr ADC_CONTR   =   0xBC;   //0000,0000 A/Dת»»¿ØÖƼĴæÆ÷
sfr ADC_RES     =   0xBD;   //0000,0000 A/Dת»»½á¹û¸ß8λ
sfr ADC_RESL    =   0xBE;   //0000,0000 A/Dת»»½á¹ûµÍ2λ
sfr P1M0        =   0x92;   //0000,0000 Ë¿Ú1ģʽ¼Ä´æÆ÷0
sfr P1M1        =   0x91;   //0000,0000 Ë¿Ú1ģʽ¼Ä´æÆ÷1
sfr P1ASF       =   0x9D;   //0000,0000 Ë¿Ú1Ä£Ä⹦ÄÜÅäÖüĴæÆ÷
sbit RS = P3^7;   //©w…óºÝ¤f
sbit RW = P3^6;
sbit EN = P3^5;

char displayword[16];
unsigned int code tempresist[]={27421,26200,25042,23942,22899,21908,20966,20071,19221,18411,17642,16909,16212,15548,14916,14313,13739,13192,12669,12171,11696,11242,10809,10395,10000,9622,9260,8915,8585,8269,7966,7677,7400,7134,6880 ,6636,6403,6179,5964,5758,5560,5371,5189,5114,4846,4685,4530,5381,4238,4100,3968,3841,3718,3600,3487,3378,3273,3171,3074,2980,2889,2802,2718,2637,2558,2483,2410,2340,2272,2206,2143,2082,2023,1966,1911,1858,1806,1756,1708,1662,1617,1573,1531,1490,1451,1412,1375,1339,1305,1271,1238,1207,1176,1146,1118,1090,1063,1036,1011,986 };

#define RS_CLR RS=0
#define RS_SET RS=1
#define RW_CLR RW=0
#define RW_SET RW=1
#define EN_CLR EN=0
#define EN_SET EN=1
#define DataPort P2 //STC15F204EA P1 A/D P2 LCM P3^7--RS  P3^6--W/R P3^5--E
unsigned int L,M,N,Q;//­Y©w…ó¦¨uchar«´N¥u¯àF¥Ü2.5V¥H¤Uªº‡Û­È
unsigned int R,ADC_DATA;
unsigned int TP0,TP1,TP2,TP3,P0n,P1n,P2n,P3n;
//unsigned int SV,AV;//´«ºâ«áªº³]©w•Å«×sv=100/V ´«ºâ«áªº¼ö°¸•Å«×av=100/V
unsigned char Rtemp0,Rtemp1,Rtemp2,Rtemp3;//P1n ¤p¼ÆÂI«á1¦ì
unsigned char Compare_tempres (unsigned int);
/*------------------------------------------------
uS©µƒº¨ç‡Û¡A§t¦³‰r¤Jƒò‡Û unsigned char t¡AÆÓªð¦^­È
unsigned char O©w…óÆӲņA¦r²Å@q¡A¨ä­Èªº­S„ÏO
0~255 „±¨½¨Ï¥Î´¹®12M¡AºëÚÌ©µƒºˆ[¨Ï¥Î…¹ˆC,¤j­P©µƒº
ƒc«×¦p¤U T=tx2+5 uS
------------------------------------------------*/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j­P©µƒº1mS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
              §P¦£¨ç‡Û
------------------------------------------------*/
bit LCD_Check_Busy(void)
{
DataPort= 0xFF;
RS_CLR;
RW_SET;
EN_CLR;
_nop_();
EN_SET;
return (bit)(DataPort & 0x80);
}
/*------------------------------------------------
              ‡À¤J©R¥O¨ç‡Û
------------------------------------------------*/
/* void LCD_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
{
while(LCD_Check_Busy()); //¦£ƒhµ¥«Ý
RS_CLR;
RW_CLR;
EN_SET;
DataPort= com;
_nop_();
EN_CLR;
DelayMs(1);
}
*/
void LCD_Write_Com(char com) //©R¥O¼g¤J 4bit
{
while(LCD_Check_Busy()); //¦£ƒhµ¥«Ý 1=while loop still;
RS_CLR; //«ü¥O¥\¯à
RW_CLR; //¼g¤J
EN_SET; //¤U­°½t ¥ÑHIÅܦ¨LO
DataPort= com; // «ü¥O³]©w
_nop_();
EN_CLR;//
com<<=4;
EN_SET; //¤U­°½t ¥ÑHIÅܦ¨LO
_nop_();
DataPort= com; // «ü¥O³]©w
EN_CLR;//
DelayMs(1);
}

/*------------------------------------------------
              ‡À¤J‡ÛÕu¨ç‡Û
------------------------------------------------*/
/*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
{
while(LCD_Check_Busy()); //¦£ƒhµ¥«Ý
RS_SET;
RW_CLR;
EN_SET;
DataPort= Data;
_nop_();
EN_CLR;
DelayMs(1);
}
*/
void LCD_Write_Data(char Data) //¸ê®Æ¼g¤J4bit
{
while(LCD_Check_Busy()); //¦£ƒhµ¥«Ý
RS_SET; // ¸ê®Æ³B²z
RW_CLR;// ¼gªº°Ê§@
EN_SET; // ±Ò°Ê¤U½tIJµo
DataPort= Data; //¿é¤J»Ý­n¼g¤Jªº¸ê®Æ
_nop_();//©µ«á¤@­Ó®É¡
EN_CLR;//
Data<<=4;
  EN_SET; // ±Ò°Ê¤U½tIJµo
DataPort= Data; //¿é¤J»Ý­n¼g¤Jªº¸ê®Æ
_nop_();//©µ«á¤@­Ó®É¡
EN_CLR;//
DelayMs(1);//µ¹ 1T MCU ¨Ï¥Î
}

/*------------------------------------------------
                ²M«Ì¨ç‡Û
------------------------------------------------*/
void LCD_Clear(void)
{
LCD_Write_Com(0x01);
DelayMs(5);
}
/*------------------------------------------------
              ‡À¤J¦r²Å¦ê¨ç‡Û
------------------------------------------------*/
void LCD_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
if (y == 0)
        {
         LCD_Write_Com(0x80 + x);
        }
else
        {
        LCD_Write_Com(0xC0 + x);
        }
while (*s)
        {
LCD_Write_Data( *s);
s ++;
        }
}
/*------------------------------------------------
              ‡À¤J¦r²Å¨ç‡Û
------------------------------------------------*/
void LCD_Write_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ata)
{
if (y == 0)
        {
        LCD_Write_Com(0x80 + x);
        }
else
        {
        LCD_Write_Com(0xC0 + x);
        }
LCD_Write_Data( Data);
}
/*------------------------------------------------
              ªì©l¤Æ¨ç‡Û
------------------------------------------------*/
void LCD_Init(void)
{
   LCD_Write_Com(0x38);    /*F¥Ü¼Ò¦¡„¦¸m*/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38);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38);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38);
   LCD_Write_Com(0x08);    /*F¥Ü‹×„¸*/
   LCD_Write_Com(0x01);    /*F¥Ü²M«Ì*/
   LCD_Write_Com(0x06);    /*F¥Ü¥ú‡á²¾ƒð„¦¸m*/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0C);    /*F¥Ü…{¤Î¥ú‡á„¦¸m*/
   }

/*******************************************************************
¨ç‡Û¦W¡GADCªì©l¤Æ¤Î8¦ìA/D‹H„ã¨ç‡Û
ªð¦^­È¡G8¦ìªºADC‡ÛÕu
…C  ªG¡GŒÝ¥X«ü©wADC±µ¤fªºA/D‹H„ã­È¡A¦}ªð¦^‡Û­È
„  ª`¡GÓì¥Î¤_STC12C2052AD¨t¦C„ˤùÉó¡]¥²…§¨Ï¥ÎSTC12C2052AD.h‰³¤å¥ó¡^
*******************************************************************/
unsigned int Read (unsigned char CHA){
unsigned char AD_FIN=0; //¦s‰ÉA/D‹H„ã‡á§Ó;­Y¦b¨ç‡Û¥~©w…󦹍@qƒh¤£¯à±o¨ì„²Œ¢@¤Æªº¼Ò‰ÞqªºF¥Ü
/******¥H¤UƒoADCªì©l¤Æµ{§Ç****************************/
    CHA &= 0x07;            //‰uˆáADCªº8ƒª±µ¤f¤¤ªº¤@ƒª¡]0000 0111 ²M0°ª5¦ì¡^
    ADC_CONTR = 0x60;  //ADC‹H„㪺³t«×¡]0XX0 0000 ¨ä¤¤XX±±¨î³t«×¡Aˆ[®ÚÕu‡ÛÕu¤â•ä„¦¸m¡^
    _nop_();
    ADC_CONTR |= CHA;       //‰uˆáA/D…å«e³q¹D
    _nop_();
    ADC_CONTR |= 0x80;      //„QƒðA/D†z•½
    DelayMs(1);            //¨Ï‰r¤J†z‰Í†c¨ì‹®©w¡]1ms§Y¥i?
/******¥H¤UƒoADCƒù¦æµ{§Ç****************************/
    ADC_CONTR |= 0x08;      //„QƒðA/D‹H„ã¡]0000 1000 ¥OADCS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while (AD_FIN ==0){     //µ¥«ÝA/D‹H„ã…C§ô
    AD_FIN = (ADC_CONTR & 0x10); //0001 0000„ò†IA/D‹H„ã…C§ô§_
    }
    ADC_CONTR &= 0xE7;      //1111 0111 ²MADC_FLAG¦ì, ‹×„¸A/D‹H„ã,
                ADC_DATA=ADC_RES*4+ADC_RESL;
return (ADC_DATA);          //ªð¦^A/D‹H„ã…CªG¡]8¦ì¡^

}

/******************************************************************
read an channel then get thermo-resister
******************************************************************/

unsigned int transfer(unsigned char an){
float PP,Kp;
unsigned int Rt;
M=Read(an);// tc read out volt
N=Read(4);//P1.5¤f2.5V°ò­ã†z‰Í•½ªö‡Þ¡]‹H„ã¡^
PP=(M*2.5/N)*1000;//read an temp convert to mV
Kp=10000/(5000/PP-1);        //float caculate
Rt=Kp;
return Rt;//return thermo-resister value
}

  void display(void)
{
//
        displayword[0]='0';
        displayword[1]=':';
        displayword[2]=Rtemp0/100+'0';
        displayword[3]=(Rtemp0%100)/10+'0';
        displayword[4]= (Rtemp0%10)+'0';
        displayword[5]='.';
        displayword[6]=P0n+'0';
        displayword[7]='c';
        displayword[8]= '1';
        displayword[9]= ':';
        displayword[10]=Rtemp1/100+'0';
        displayword[11]=(Rtemp1%100)/10+'0';
        displayword[12]=Rtemp1%10+'0';
        displayword[13]='.';
        displayword[14]=P1n+'0';
        displayword[15]='c';
        LCD_Write_String(0,0, displayword);//Åã¥Ü¦b²Ä¤@¦æ

        displayword[0]='2';
        displayword[1]=':';
        displayword[2]=Rtemp2/100+'0';
        displayword[3]=(Rtemp2%100)/10+'0';
        displayword[4]= (Rtemp2%10)+'0';
        displayword[5]='.';
        displayword[6]=P2n+'0';
        displayword[7]='c';
        displayword[8]= '3';
        displayword[9]= ':';
        displayword[10]=Rtemp3/100+'0';
        displayword[11]=(Rtemp3%100)/10+'0';
        displayword[12]=Rtemp3%10+'0';
        displayword[13]='.';
        displayword[14]=P3n+'0';
        displayword[15]='c';
  LCD_Write_String(0,1, displayword);//Åã¥Ü¦b²Ä¤G¦æ

}

unsigned char Compare_tempres(unsigned int TR)
{
unsigned char cmp_cnt;
cmp_cnt =0;
while (TR<tempresist[cmp_cnt])
{
  cmp_cnt++;
  if (cmp_cnt>100)
  break;
}
return cmp_cnt;
}

void main(void)
{

P1M0 = 0xff; //P1.0/P1.1¡G1111 1111¡]°ªªý¡^//ª`•N¡G§ó§ïADC³q¹Dƒº…§¦Pƒº’â†Á‰ØªºIO±µ¤f­×§ïƒo°ªªý‰r¤J¡C
P1M1 = 0x00; //P1.0/P1.1¡G0000 0000
P1ASF=0xff;        //all analog in put mode
LCD_Init();
LCD_Clear();//²M«Ì

while (1)
{
DelayMs(250);
DelayMs(250);

        TP0= transfer(0);//read chanel 0 resister value(chanel 0 •Å«×¹qªý)
        Rtemp0=Compare_tempres(TP0);// table search to temperature dªí¨ú±o•Å«×
        P0n=((tempresist[Rtemp0-1]-TP0)*10)/(tempresist[Rtemp0-1]-tempresist[Rtemp0]);//T¤p¼ÆÂI½u©Ê
        TP1=transfer(1);//read chanel 1 resister value(chanel 1 •Å«×¹qªý)
        Rtemp1= Compare_tempres(TP1);//dªí¨ú±o•Å«×
         P2n=((tempresist[Rtemp1-1]-TP1)*10)/(tempresist[Rtemp1-1]-tempresist[Rtemp1]);//TP¤p¼ÆÂI½u©Ê
        TP2= transfer(2);//read chanel 0 resister value(chanel 0 •Å«×¹qªý)
        Rtemp2=Compare_tempres(TP2);// table search to temperature dªí¨ú±o•Å«×
        P2n=((tempresist[Rtemp2-1]-TP2)*10)/(tempresist[Rtemp2-1]-tempresist[Rtemp2]);//T¤p¼ÆÂI½u©Ê
        TP3=transfer(3);//read chanel 1 resister value(chanel 1 •Å«×¹qªý)
        Rtemp3= Compare_tempres(TP3);//dªí¨ú±o•Å«×
         P3n=((tempresist[Rtemp3-1]-TP3)*10)/(tempresist[Rtemp3-1]-tempresist[Rtemp3]);//TP¤p¼ÆÂI½u©Ê

        DelayMs(250);
  display();
        DelayMs(250);
  DelayMs(250);
}
}

网友A:
這個帥喔,阿乾兄,
回收利用到了極致了!

對了程式碼貼上來會有亂碼是因為中文編碼的問題,
請貼到記事本後,另存為unicode之後,再貼上來就行了。

還有自製的實驗板不錯啊!
我也很喜歡把stc的isp作在usb母端子上,
又有5v供電,又有tx及rx,接頭又多又好找,真的是很方便,
對了,母端子的固定腳,可以使用1.8㎜或是2.0㎜鑽一下,就可以過去了,
可以固定的很好,也不影響其他電路,給你參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帥喔,阿乾兄,
回收利用到了極致了!

F大:
   感謝我下次再來玩看看,1.8~2.0mm鑽頭!!

网友B:
功力越來越高了,下次的作品可能更完美了~~~要向您多多學習~~~

网友C:
阿乾牌㊣字標記,請大家多多仿冒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力越來越高了,下次的作品可能更完美了~~~要向您多多學習~~~

CHLU大:
      這都屬於玩具級作品,對岸這方面作品很多,學習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阿乾牌㊣字標記,請大家多多仿冒 ...

SCOTTWANG大:
   要是有人願意"洗板子"就方便多了!!

网友C:
Sample charge 10 pcs $1000.

网友D:
阿乾師傅 :

好久沒有看到您發表新玩具了!!!.....

原來您早就升級.....玩 STC15F204EA....

這下我就沒搞頭啦!!!...沒有可模仿的玩具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Sample charge 10 pcs $1000.

SCOTTWANG大:
   這樣應該還好吧!! 數位電源電路板就很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阿乾師傅 :

好久沒有看到您發表新玩具了!!!.....

ARTHUR大:
   這只是玩具,比起以前做的玩具算是簡單,因為計算都交給C 又沒有7段顯示的掃描問題,連中斷程式都沒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