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用電表 阻值量測問題

楼主(2013-09-16):
剛買了一個 HILA DM2670S  想說和借來的 FLUKE 175 比看看差在那
發現在機板上的測點 阻值數值 差很大
FLUKE 175測到的阻值740K
在HILA DM2670S 測到的就可能到20~30M (同一片機板  同一測點的對GND阻值)
但二台單獨測電阻 數值又差不多
是HILA這台有問題嗎 請大家解答一下  3Q

网友:
接點沒接觸好!!  不可能差異這麼大!!

网友:
HILA DM2670S電阻檔輸出電壓多少?

网友:
正負線差異?(紅線接點與黑線接點交換?)

网友:
PCBA上測阻值本來就只是參考用而已.....

一些不入流的系統廠常常發生用這個來質疑原廠的晶片有問題

PCBA上元件那麼多.....很多本來就是非線性元件.....導通條件不一樣.....不可能阻值是一樣的..........元件與元件都會有差異了..........不一樣不代表是有問題....

而不同的電表....它的檢測電阻輸出電壓與電流都不同......面對非線性元件所有組合果....當然會不一樣呀...

网友:
電表歐姆檔輸出電流會影響測試數值

楼主:
有認真的確認接點有接好  後又發現二極体特性 也有極大的差異
同樣的PCBA 方式 探棒
HILA DM2670S 總是有部分測點的阻值高出很多
二極体特性整個偏低(如以FLUKE 175為標準的話)

根據大家的說法  是否可理解為每台電表都有解讀上的數值差異
而其中之一是電表的輸出電流或電壓

HILA DM2670S   測試電流≒1mA  開路電壓約1.4V

如果要測試數值接近FLUKE 175的  有其他推薦的電表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認真的確認接點有接好  後又發現二極体特性 也有極大的差異
同樣的PCBA 方式 探棒
HILA DM2670S 總是有 ...

若不是要測電阻器的電阻值,而只是測試線路上某些接點間的阻抗,我會建議使用指針式電表來測試,其應用範圍也較廣些(可選擇不同的歐姆檔位-輸出電壓/電流較廣.).

网友:
在板上用測量阻抗方式來判斷,建議使用指針式三用電錶比較不會誤判,數值讀取也比較快,測量正電壓供電迴路,指針三用表檔位切在R x10以上,紅棒接地以黑棒測量,數字三用錶則相反,電阻檔紅棒是正輸出,黑棒必須接地。

指針錶R X1檔輸出電流高達150mA要小心使用,有可能打壞較脆弱的半導體、積體電路,各檔位也要盡量避免以負電壓來測量(如正電壓供電迴路以黑棒接地用紅棒測量)。

以上所謂正壓供電迴路是指該電路板正常工作時所使用的電源電壓,板上測量阻抗當然必須先將工作電源移除。

网友:
開路電壓約1.4V已經令結點導通!
如何正確測量電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