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液晶營幕更換LED 燈管

楼主(2013-09-16):
正面照

反面照

正面照修改圖

反面照修改圖

請問版上先進 :
圖3正面照接地點不通是否正常 ?
圖4 LED燈管恆流板供電為12V,是否電源板通電,量測與GND為12V那一點即是
另電源板是否一定要將高壓部份拆除?如何分辨高壓部份並拆除 ?

以上,感謝答覆

楼主:
感謝 eson0724 大 回覆 !!

Led燈管已更換成功,但燈色好像不太漂亮 ><"

网友:
因為LED燈條與原始CCFL燈管光譜差異影響演色性

那些接地點在鎖上外殼後就全部相通了,電源GND與AC入電的E(Earth)是相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