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關於mini usb母座焊接問題

楼主(2013-09-16):
小弟的外接硬碟插座壞了,拆開來看,是那個MINI USB母座卡榫斷了,
想說換這個應該不難,跑去買了一顆一樣的。    結果~~~~~~~解焊之後才發現後面的5支細小的針腳的焊點位置有被卡到,
請問像這種的針腳要怎麼焊呢

网友A:
我是用刀頭烙鐵!!    其他人怎麼搞我就不知嚕????

http://bbs.pigoo.com/thread-46837-1-1.html

這個是MICRO USB座,比你那還小,我用烙鐵搞!!

楼主:
這張比較清楚我在講甚麼,我的焊槍沒辦法焊到那裏

网友B:
請問那5隻腳是90度還是180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刀頭烙鐵!!    其他人怎麼搞我就不知嚕????

http://bbs.pigoo.com/thread-46837-1-1.html

強大..........那個手機的更小。
我是用尖頭的,因為針腳後方有幾棵電容擋到了,
請問eson大大,這樣的怎麼處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那5隻腳是90度還是180度呢?

180度的,是直接平放在PCB的焊點上,

网友:
我昨天才幫人焊一個手機MICRO USB的,你烙鐵頭是尖頭才好推進去喔~~
我是用助焊劑點上後在腳上放個約三秒在換腳焊

网友:
引用 楼主:
強大..........那個手機的更小。
我是用尖頭的,因為針腳後方有幾棵電容擋到了,
請問eson大大,這樣的怎 ...

刀頭拖焊法,會比較好焊接!!

不然要拆SMD電容下來,焊好後再裝回去!!

用刀頭好焊的原因,是因為刀頭最前端比任何烙鐵頭都尖,這種焊點有頭戴式放大鏡會方便很多!!

网友:
1. 再買一個180度的.
2. 把90度的腳向外彎,再焊接.
3. 若有細鑽針的話,把銅箔的錫吸乾淨,再鑽孔,再焊接.
4. usb座兩邊用熱熔膠封起來,讓usb座更穩固,以減少損壞.

楼主:
其實.......我是先買了90度的,發現買錯了再買一次的....
只是覺得丟臉不敢講,感謝各位大大的回覆,刀頭拖焊的話我應該沒那種功力,我試著用尖的焊看看好了。
版主那個建議不錯,這種的母座插久了都會很容易裂錫導致脫落。

网友B:
你這板子是雙面板,鑽孔的話要小心別鑽斷其他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這板子是雙面板,鑽孔的話要小心別鑽斷其他線~~

若是有遇到隔面是正或地的,可能得再以稍大的鑽針稍為洗一下孔,把可能短路的地方加大,再用綠漆或熱熔膠補一下,以防止短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實.......我是先買了90度的,發現買錯了再買一次的....
只是覺得丟臉不敢講,感謝各位大大的回覆,刀頭 ...

不然就把會擋到的那幾顆電容拆了,焊好再焊回去,
這樣應該會較施工。
有熱風槍的話,會更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然就把會擋到的那幾顆電容拆了,焊好再焊回去,
這樣應該會較施工。
有熱風槍的話,會更方便。 ...

熱風槍是方便,但是焊接時容易造成內部塑料變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