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HAKKO 474 吸錫槍拆解

楼主(2013-09-16):
近來使用474吸錫老是不乾淨,吸力好像有減弱的趨勢
從入手至今好像10年有了,該是拆解更換一些耗材的時候了

正面圖

背面圖

卸下後蓋4顆螺絲及側蓋2顆後蓋往後拉開左右2片鐵片卸下
映入眼簾便是一顆變壓器及馬達幫浦及前控制板

馬達幫浦是今日的主角

卸下黑色上蓋的4顆螺絲小心的分離.換好裝回注意黑色上蓋的黃色小泡棉是否有老化
這是空氣過濾泡棉

看到有2塊鐵片將有2顆螺絲的鐵片擰下內有一片矽膠薄膜

買了新料件檢視矽膠薄膜與新品比較發現已經泛黃脆化了

在來是809吸錫手柄

主要是吸錫彈簧與白色過濾棉得替換而以這比較簡單

換好上電測試成效如何

拿張主機板測是吸力看看先來小菜拆卸電容
拆卸前

拆卸後

再來上主菜拆卸 AGP 插槽
拆卸前

拆卸後

嗯!恢復應有的實力啦!又可以吸得很爽吸得很久了

网友A:
夢幻逸品!!     這台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夢幻逸品!!     這台不便宜!!

當初我的客戶廠商要移去大陸跟他買1萬 用那麼久了拆一些高檔零件又不傷機板沒多久就直回票價了

网友B:
似乎比錫爐還棒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似乎比錫爐還棒

不要輕易嘗試會吃釣;有了他保證你回不去

网友C:
這種 pump 跟我以前工廠使用的結構一樣 !!

那個 逆止片 會老化甚至斷裂 , 還有那鼓風的膜片久了就龜裂了 !!

這些都算是耗材 ~~

工廠在用的超容易壞 , 真是換到手軟 ~   (24小時操)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種 pump 跟我以前工廠使用的結構一樣 !!

那個 逆止片 會老化甚至斷裂 , 還有那鼓風的膜片久了就龜裂了 ...

工廠操24小時的機子大都要改過....
以前都是直接接廠務真空(吸力超強)...再用電磁閥控制吸放.
後來換到辦公室就買台小型真空幫浦(日製外匯品當時不到2千吧),加一顆電子式壓力錶(拆機貨,正負壓通用,控制幫浦壓力),再接一桶10吋的RO空桶當Buffer,同樣用電磁閥控制吸放....

网友D:
公司也有1把 什嗎牌子 忘了 只記的超會卡錫吸個2下就要清1清  還是孔徑不夠大  我記的是1.0 不知有什方法改善

网友E:
好物啊!!!....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想必pengchln大.....專門修高檔的儀器...(卡好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公司也有1把 什嗎牌子 忘了 只記的超會卡錫吸個2下就要清1清  還是孔徑不夠大  我記的是1.0 不知有什方法改 ...

看是卡在哪裡...
如果是卡在加熱區有可能是溫度不夠(調溫)或是吸力不足(漏氣或是管路阻塞)...
我以前用的有單一型(抽氣馬達跟加熱過濾都整合在一起,插電就行)跟分離式(跟板大用的類似)...
單一型的先被改成走廠務真空,後來又改成外掛幫浦...
阻塞如果是在過濾區可以試著在濾網外包細的不鏽鋼網(五金行有賣),一小捲可以用很久(也試過塞一些玻纖棉,不過清的時候很麻煩)...
大多時候是吸力不足導致的塞錫...
那就要查管路跟過濾筒了,通常都是密封不良漏氣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物啊!!!....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報告arthur0518大
我都修理古董老東西銅箔都卡脆落啦
如果弄壞ㄟ修理尬歸褲地屎所以會怕
又被同學放毒所害所以就中毒了
要不要改天借你拿回去玩一玩 但事先說明中毒不關我事n_076|

网友E:
引用 楼主:
報告arthur0518大
我都修理古董老東西銅箔都卡脆落啦
如果弄壞ㄟ修理尬歸褲地屎所以會怕

我也算骨董了啦!!!...

這種東東不敢玩!!!...怕會中毒....回不去了!!!!....

我曾經把一台1966的VESPA分解.....重新烤漆....再裝回去騎...

玩了半年多.....被女王念甲"臭頭"......說我甲霸沒代誌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算骨董了啦!!!...

這種東東不敢玩!!!...怕會中毒....回不去了!!!!....

你一定把vespa搞好沒載他出去兜瘋一下
他心想也不載您祖媽所以懷恨在心
才會對你說甲霸沒代誌做....
這就是你的不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一定把vespa搞好沒載他出去兜瘋一下
他心想也不載您祖媽所以懷恨在心
才會對你說甲霸沒代誌做....

vespa搞的...啪裡啪裡....老黑狗當然先要出去繞個兩圈.....

看看能不能....載個"幼齒"A....拉風一下!!!! ...

网友F:
  我也有一台更古老的HAKKO 470
放著生菇很久了,
因為從無鉛時代老是無法將錫吸盡
就放在樓梯口生菇,改天也來玩一玩.....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有一台更古老的HAKKO 470
放著生菇很久了,
因為從無鉛時代老是無法將錫吸盡

470是使用22V交流馬達比474更適合長時間使用
當你整理好:好好的使用你會愛上他

网友G:
手上一台賽威樂LF6000,之前用還蠻常塞住的,後來就沒有繼續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手上一台賽威樂LF6000,之前用還蠻常塞住的,後來就沒有繼續使用

可能如 tuned26大說

      卡在加熱區有可能是溫度不夠(調溫)或是吸力不足(漏氣或是管路阻塞)...

先前狼大你PO的FLUKE 289 測試線內阻我記得原廠線應該不會超過0.2 OHM 大概在0.11~0.14之間 你的好像有點大

网友:
20幾年前替公司買了一台台製的,大約16000元,目前日製也有約兩萬和三萬多的都有,只要口袋夠深,此類產品準備一台真的超好用的 ... 好像"什麼攏不驚" ...

网友:
好東西,多層板也能吸得不錯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前狼大你PO的FLUKE 289 測試線內阻我記得原廠線應該不會超過0.2 OHM 大概在0.11~0.14之間 你的好像有點大

因為那時是先抓別的探棒來用,所以比較大n_081|

原廠探棒就只剩0.07歐姆而已了n_131|

网友:
用HAKKO實在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