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BENQ Q20W5A 不開機維修

楼主(2013-09-16):
修了好一陣子的電腦,今天終於有客人抱著螢幕來維修,客人帶了BENQ  Q20W5A,說無過電無畫面
心想:『好耶!應該是軟的,輕鬆維修~換換電容就可以交差』

打開後   電容沒爆,我上電測試時開時不開,開的時候按任何按鈕都是『自動調整』
不然就是關機

友達的面板

會跳自動調整應該是按鈕氧化吧~  換按鈕試試

傻眼 =.=""  故障狀況還是一樣,量了了一下按鍵,有一組電壓始終保持1.7X V,正常應該是3.3V
按鍵拔掉測試,還是1.7V     雖小~~不會又是掛AD
打電話求救 ~ 找零件
YA~~ 有零件

終於 3.3V回來了

面板髒髒的~~洗澎澎

洗完嚕~乾淨許多:on_070|

選單也正常嚕~

本次更換零件~~  收工:on_009|

网友:
不知道大大都打去哪調零件?可以PM一下嗎?

网友A:
樓主您有量一下排線後方的SMD電阻2端電壓嗎
小弟上次修的VX912,症狀是換高壓公板後背光依然不亮,原因就是P+I板到AD這串排線,AD端插座後方,亮度調整線SMD電阻2端電壓分別為3.29V跟1.18V,用銲錫把這顆SMD電阻短路後解決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您有量一下排線後方的SMD電阻2端電壓嗎
小弟上次修的VX912,症狀是換高壓公板後背光依然不亮,原因就是 ...

我的故障情況是按鈕不受控耶~按按鈕不是關機就是自動調整

网友B:
面板用什麼清理比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面板用什麼清理比較好?

神奇海綿
魔术海绵,神奇海绵(DYC021001).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