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手提音響音量電位計(已解決)

楼主(2013-09-16):
A50K封膠不完整,接腳與碳膜常見斷路
小鎮上的電子材料行,沒有賣這款六腳一排款式

三太子閉門趕修,都採三腳1M SVR暫代,R/L音源並連應急
這不是長久辦法,請問哪可買到短軸A50K六腳一排

网友A:
哈哈,我有一堆。

网友B:
什麼骨頭都有,若有養狗的話,可能得注意,小心被叼走了 ...
然後再跟狗兒搶骨頭,結果弄得兩手都是黏黏的,ㄒㄧㄛ/,ㄒㄧㄛ/,ㄒㄧㄛ/,...

网友C:
台北一顆要42元.(恒茂電料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有一堆。

哈哈!兄弟~ 音量VR狼大有支援一些,不過都是滑動(ACT/APLS)
您的VR單排6P 是要賣呢? 還是我們來個交換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台北一顆要42元.(恒茂電料行).

謝謝! 老師住在電子街,交通費及工時省了不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兄弟~ 音量VR狼大有支援一些,不過都是滑動(ACT/APLS)
您的VR單排6P 是要賣呢? 還是我們來個交換樂 ...

哈哈,這個因該不難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麼骨頭都有,若有養狗的話,可能得注意,小心被叼走了 ...
然後再跟狗兒搶骨頭,結果弄得兩手都是 ...

構型規格雷同就可以接枝,反正又不在天上飛
三太子說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兄弟~ 音量VR狼大有支援一些,不過都是滑動(ACT/APLS)
您的VR單排6P 是要賣呢? 還是我們來個交換樂 ...

大哥,交換就免了,滑動VR我也有一堆,自己過來拿一顆就相送免費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交換就免了,滑動VR我也有一堆,自己過來拿一顆就相送免費啦。

原來daweproject是高雄的鄉親
謝謝您!一顆不夠岡山的三太子亂整啦!
跟您買十顆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 老師住在電子街,交通費及工時省了不少

ciko大買零件可能不會像我們那麼麻煩,他大概就是喊一下,老王啊我少一VR,月結,爆米花,我缺一個電晶體,月結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來daweproject是高雄的鄉親
謝謝您!一顆不夠岡山的三太子亂整啦!
跟您買十顆好了~ ...

OK,沒問題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iko大買零件可能不會像我們那麼麻煩,他大概就是喊一下,老王啊我少一VR,月結,爆米花,我缺一個電晶體,月結 ...

S大好,沒錯,隔壁或附近就是電子材料行,找現成零件或工具很是方便,省了交通費及時間.不然每次要買些零件,就耗掉大半時間.而較不熟悉的設備維修,也可就近請教隔壁維修的商家,這也是教學相長之道.(VR更換可保留上半部調整部分,僅更換VR下方PCB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S大好,沒錯,隔壁或附近就是電子材料行,找現成零件或工具很是方便,省了交通費及時間.不然每次要買些零件, ...

老師,VR的PCB都拼完了!賸下單音的也沒放過呀~

网友C:
以前沒經驗,都是要整顆換掉,可是當調整桿尺寸不合時,能拆卸底部適合的PCB來替換,也不失為好的故障排除法.

网友D:
我猜.....這台一定又是哪位"長髮短褲"的MM拿來的???.....

不然怎會....我的就..."殺肉".....啊這台就完修???

大小漢.....差這麼多.....

等一下....麥來賈...老大投訴!!!:on_105|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沒經驗,都是要整顆換掉,可是當調整桿尺寸不合時,能拆卸底部適合的PCB來替換,也不失為好的故障排除法. ...

軸桿我也沒更換經驗,老師說的方法實用,下次遇到機會,會來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猜.....這台一定又是哪位"長髮短褲"的MM拿來的???.....

不然怎會....我的就..."殺肉".....啊這 ...

嘿嘿!台中不會受理南部七縣市的案件,放棄吧!
如果老花狼遇到學姐,幫我抓一把PHP45N03LT 帶回來(錯過也沒關西),下回面交~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7276321160

网友:
A類的VR真的不好找..用B類的又容易暴衝

楼主:
引用 网友A:
OK,沒問題啦。

不OK囉! PIN GAP 腳距無港款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OK囉! PIN GAP 腳距無港款

哇,誤會大了,您因該要買類似這種的回去改才對,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11143765340
這個比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誤會大了,您因該要買類似這種的回去改才對,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11143765340

我是按5樓的指引,噗! 仙人指錯路了~
VR選購除了阻抗、類型外
軸長、腳距、本體直徑也是重要參數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按5樓的指引,噗! 仙人指錯路了~
VR選購除了阻抗、類型外
軸長、腳距、本體直徑也是重要參數 ...

哈,忘了提醒您一排六隻腳的有大小兩種,要對照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台北一顆要42元.(恒茂電料行).

老闆! A50K/A100K 各來兩顆(長/短軸無所謂,B也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闆! A50K/A100K 各來兩顆(長/短軸無所謂,B也可)~

腳距?直徑?

楼主:
啊~腳距沒量! 常見只有21樓那兩款,中指粗及姆指粗
我需要中間兩顆那款(綠 姆指粗)
老師抓錯藥也沒關西,三太子會想辦法吞下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腳距沒量! 常見只有21樓那兩款,中指粗及姆指粗
我需要中間兩顆那款(綠 姆指粗)
老師抓錯藥也沒關西,三 ...

OK,這應算是大顆的.

网友C(2013-10-16):
引用 楼主:
啊~腳距沒量! 常見只有21樓那兩款,中指粗及姆指粗
我需要中間兩顆那款(綠 姆指粗)
老師抓錯藥也沒關西,三 ...

還是請你量一下最左右兩邊腳距及VR本體直徑,免得買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還是請你量一下最左右兩邊腳距及VR本體直徑,免得買錯.

腳寬12mm,外徑16.5mm
老板隨便賣,三太子就隨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