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32"TV 換內外膜-錯誤的經驗

楼主(2013-09-16):
自用的一台32"LCD TV看久了,偏光膜表面都已膠化凸起,看起來白白霧霧的,想說當成練武功,自個來換外膜.

買張外膜換起來(換的過程不寫了,很多網友分享過了),換好外膜點亮,才驚覺連內膜也膠化了,認了頭洗了,在買張內膜來換..

換好內膜後點亮,暈倒....怎這樣..
整個畫面,白霧霧的,偏色,好像少了一個顏色.
查遍整台機器,屏線,邏輯,A/D,就是查不到原因..

只好硬著頭皮,把圖片MAIL給賣偏光膜的老闆看.問是不是我買錯角度的內膜.
老闆說有可能是內膜錯了,但他有問包貨的人員,應該沒包錯.要我再買一張內膜,換換看.
如真是寄錯,再賠我一張.如不是他也不知是何故障點.

聽了差點沒暈倒..只好跟他賭一把,再買一張..

換上後......終於鬆了一口氣.我的電視回來了,
不枉我花了三天的時間,吸了滿腔的毒氣,刮膠刮到退手,終於完工了..
原來貼錯膜是長這樣子,當成經驗囉...

网友:
請問大大.內膜外膜的度數分別是多少.您這台是奇美32的吧3Q

网友A:
所以有退錢嗎??   哈~

楼主:
是奇美的對
內膜是90度
外模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有退錢嗎??   哈~

有,我就換他賣場內的產品 ,

网友B:
刮膠時,可以用 沙拉油+美工刀,這樣會比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刮膠時,可以用 沙拉油+美工刀,這樣會比較

請問 H大 …

   用沙拉油除膠,那除完膠後要如何清理乾淨,讓貼膜時的背膠能完全黏貼於玻璃上 ???

   小弟再多言一問  …  請問您是否曾用此法實際於施做貼偏光膜上,效果如何 ???
因小弟未曾聽過加沙拉油來幫助除膠,疑問較多 … 尚請多做說明,謝謝 !

网友D:
照H大說法,理論上是可行的,原理是沙拉油是非極性的,背膠也是非極性,所以非極性會互溶,上油後可能要靜置一段時間,可能要一個小時,再做刮除的動作,除完膠後,基板噴上丙酮,用無塵布擦拭,無塵布擦一次就要換過,避免再次污染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請問 H大 …

   用沙拉油除膠,那除完膠後要如何清理乾淨,讓貼膜時的背膠能完全黏貼於玻璃上 ???

我們上課有這樣做過

网友:
引用 网友D:
照H大說法,理論上是可行的,原理是沙拉油是非極性的,背膠也是非極性,所以非極性會互溶,上油後可能要靜置一 ...

  a 大  …   非常感謝您的說明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們上課有這樣做過

h 大 …  了解,謝謝您的回覆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問 H大 …

   用沙拉油除膠,那除完膠後要如何清理乾淨,讓貼膜時的背膠能完全黏貼於玻璃上 ???

用沙拉油應該是避免膠再黏上去吧!?因為沙拉油不會乾也不會太快蒸發,並且便宜。

基本上面板是玻璃,但是有一點彈性,比一般璃要好一些。所以用了沙拉油以後,可以用去漬油或溶劑剷去擦。擦完了最後再用酒精或丙酮清理乾淨。

面板廠都是用丙酮。。。。但那種用量沒經驗的人不會用那麼多,所以會抓不到要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