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 DYDAVIEW-E42-L AD版接口定義資料

楼主(2013-09-17):
請教  DYDAVIEW-E42-L  AD版接口定義資料

KC89C-VT102   Ver.1.4

這台視2修TV,朋友抓回來就上電測試,結果馬上電源爆炸

我一查線,電源被正負短接了, 所有街口定義都是錯誤的

版子本身沒有接口定義的印刷

目前只查到主電源輸入,請教是否有這張AD的接口資料可供參考

楼主:
液晶屏型號!!

网友:
引用 楼主:
液晶屏型號!!

找AD 螃蟹IC PDF 資料就知道了

网友:
這塊是公板我有改裝過http://bbs.pigoo.com/thread-19350-1-1.html
資料放在家裡要過幾天回家才能上傳。
不然找台北~~液晶之神~~黃SIR~要....

楼主:
麻煩您了

网友A:
資料掃描後上傳請服用.
C102B833TD0005.pdf (41.25 KB)

C102B833TD0004.pdf (74.98 KB)

C102B833TD0003.pdf (89.15 KB)

C102B833TD0002.pdf (97.9 KB)

C102B833TD0001.pdf (129.42 KB)

楼主:
引用 网友A:
資料掃描後上傳請服用.

非常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