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吉普生 GLCD-3222LH無背光

楼主(2013-09-17):
開機瞬間有光影(看見LOGO顯示,隨即消失),以為是高壓板的問題,隨即換上一塊.
結果還是一樣,這下頭就大了...<難道是燈管的問題>因為是舊板的關係,也不確定好壞.
心想不會那麼湊巧,兩塊都壞一樣吧!抱著追求真相的決心,決定將它分解,於是過程與結果
如下:
拆開後的燈管面<面板為華映 CLAA320WF01/背光7燈,大口>
高壓板
此處可見兩燈口已焦黃
仔細看焊點已脫落

將接腳用銼刀清除乾淨,再上錫

再組回去

期待黎明到來的一刻
熱機完修

网友A:
真厲害~我還沒拆過背光模組內部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厲害~我還沒拆過背光模組內部ㄋ~

把"死馬當活馬醫"時,什麼事都幹的出來,你也可以做到!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華映的背光還真常遇到這個問題,恭喜了。

网友:
恭喜完修成功

网友:
恭喜完修
燈管非常脆弱,要做完這工作
一定要膽大心細才行!!  佩服

网友:
感謝大大發文供參.恭喜完修.

网友:
極細心的工作~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感謝您精彩的圖文講解.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熱心的參與討論.順道一提,其實當初在決定拆卸燈箱時,
已有用一些治具先做測試,來確定是 不是燈管組的問題?不然,一般不建議這麼做.
尤其點燈電路<Inverter>和燈管組,有時不好區別,這是我個人做法,僅供參考

平時都保留一些燈箱,不同尺寸,燈口及排列方式,以下是僅針對此款應用

网友:
對背光下手前,要先確認問題點的確是在背光上,畢竟拆裝費工,風險也大

网友:
第一次看到!!只拆過一般螢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