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容式麥克風

楼主(2013-09-18):
大家好,我想測試電容式麥克風,是否有輸出?
電腦錄音正常,於是將他解體,拆出兩條線,
要搭配哪一個電路才有輸出,
因為沒有945 或者549,所以只用9013,目前測試失敗,
請各位幫忙看看,哪一個圖比較可行,感謝

我的麥克風

我的麥克風

楼主:
忘記標號,由上而下分別是123456號圖,
不含電容麥克風,感謝

网友A:
最後2個電路可試試.

网友:
一般可直接輸出的
只要一顆偏壓電阻加一個交連電容當輸出就可測試

网友B:
不懂
為何要加電晶體作放大??
通常都只有加電阻限流
輸出再加電容做直流隔離
然後就進入電路做放大了

第三張圖算是最常見的結構

你只有貼5張圖而已

网友C:
1,3圖增益不大,其他的都可

网友D:
1,2不行工作。(1截止區,2飽和區)

网友E:
接電腦試不就好了

做一個 3.5mm頭 + 探針 的線 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後2個電路可試試.

感謝指導
沒有945,用9013測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接電腦試不就好了

做一個 3.5mm頭 + 探針 的線 就可以了

電腦可以錄音,只是手賤想拿來測試輸出,
於是把電線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
為何要加電晶體作放大??
通常都只有加電阻限流

其實有一張完整的聲控電路圖,實在太大了,我看了頭暈,
只要有輸出,應該不用那麼麻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不行工作。(1截止區,2飽和區)

你說的對,一與二目前測試失敗

楼主:
引用 网友C:
1,3圖增益不大,其他的都可

感謝指導,

网友F:
圖2.3.4.5皆可,但是2.5的33K建議改為100K或100K以上,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指導,

助聽器也是用這共電容式麥克風(簡易式)

BA1就是麥克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圖2.3.4.5皆可,但是2.5的33K建議改為100K或100K以上,謝謝。

感謝指教

楼主:
這個比較簡單,適合我,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