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麗台 gtx275~客人寄來修的說會強制停機3D也會[已完修]

楼主(2013-09-18):
客人寄來說很會重開機,跑3DMARK一定掛掉,先上機看看

上機照

上機照

GPUZ看一下溫度

GPUZ看一下溫度

驗明正身

驗明正身

再來試試看開3DMARK果然就強停了
拆開檢查,本來要給他烤一下的,後來又感覺不是GPU的問題,因為他溫度還好。想說沒3D就沒事,開啟的時候一開始也是有讀取畫面,要吃重電瞬間掛掉的..看一下電容

拆開檢查

拆開檢查
2.5V的SMD很慘!沒那種東西我也沒時間再等貨了,因為為了修這台我網路買了顆550W的POWER,等3天所以先拆了看看

SMD電容拆解

SMD電容拆解

下面大肚子

下面大肚子
找了很久還是沒有,最後決定用這個取代鉭電容470uF 2.5V

鉭電容470uF 2.5VSMD

鉭電容470uF 2.5VSMD
再組裝回去,試機果然就好了

3豬馬克

3豬馬克
收工補圖

网友:
用固態電容問題更大,因為壞了從外觀無從分辨..

网友A:
呵呵~~感謝分享,看來天哥廢板也很多,您做bga是用返修台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感謝分享,看來天哥廢板也很多,您做bga是用返修台嗎?

沒有返修台..我土炮做夠多就習慣了只是土炮的台子太小只能做顯卡.就上下溫度到就能拆了..裝回去的時候抓大概的曲線等融化...融化時等個5-8秒就停火不過一般網路上收到的卡我能修好的10張只能5張修好.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沒有返修台..我土炮做夠多就習慣了只是土炮的台子太小只能做顯卡.就上下溫度到就能拆了..裝回去的 ...

這我也有ㄝ~~只是無奈好像燈全亮不代表gpu是好的,那您遇到空焊會如何處理呢?加焊?重植?加焊真的都無法撐過6個月呢,掏寶晶片又超貴,只好拆那種卡 2A 2R 2B 的GPU來殺肉維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我也有ㄝ~~只是無奈好像燈全亮不代表gpu是好的,那您遇到空焊會如何處理呢?加焊?重植?加焊真的都無法撐 ...

那個燈是很方便的因為回焊完直接插下去有問題就有不亮的等於要重做.2A2R2B跟你說我因為不死心修好過2片是因為後面撞件~電感或3極管~.我的加焊方式等同是拆GPU了跑曲線到達拆晶的溫度但是要先考過(烤完他會正常就是空焊了..再加焊如果沒有變化就不加焊).有時候是晶片本身有問題的所以撐不久.最近的好像都晶片有問題重作BGA都不行

网友A:
8系列的卡還是不要買,幾乎晶片都有問題,我也是土炮,無鉛玩不起,都是改有鉛,那請教一下您重植玩到啥等級的大卡呢?我玩到8800gt  要玩8800gts還要有點心裡準備

楼主:
引用 网友A:
8系列的卡還是不要買,幾乎晶片都有問題,我也是土炮,無鉛玩不起,都是改有鉛,那請教一下您重植玩到啥等級的大 ...

反正長得像磚頭救回機率很高因為都是空焊一般就只是加焊不用拆~g92做過一次.但是沒成功因為GPU本身有問題3D會有線條出來...8系列別修了直接找9系列以上A卡建議也別修因為A卡我還沒成功過每次都晶片掛點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反正長得像磚頭救回機率很高因為都是空焊一般就只是加焊不用拆~g92做過一次.但是沒成功因為GPU本身 ...

其實小弟有點困擾就是有些顯卡有修過(當然~~不管任何方法......),當下測mats 是pass的 ,跑3d 甜甜圈都是ok的,那我要如何去確效 gpu的強度呢?我的意思是 是否要某種另類環境的測試呢?小弟我太多經驗了,當下測都是ok的,結果裝機使用,多則半年,短則1星期就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實小弟有點困擾就是有些顯卡有修過(當然~~不管任何方法......),當下測mats 是pass的 ,跑3d 甜甜圈都是o ...

甜甜圈ok不代表3DMark不破圖喔.兩種都多跑幾次..晶片有問題也會這樣撐不久~論壇的高手也說過直接換顆全新GPU最保險不過可能不會有人這樣做.除非還有利潤.所以做過BAG就只能是加減撐一陣子吧..用工場級的測試軟體恐怕也測不出吧~我只知道內阻變低的GPU掛得比較快(拆掉後量GPU表面的電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實小弟有點困擾就是有些顯卡有修過(當然~~不管任何方法......),當下測mats 是pass的 ,跑3d 甜甜圈都是o ...

BGA很難說怎樣  一般 回焊 不然就是值球從作 換新  客戶要掏錢 OK
我3月去深圳 就親眼 看者那邊賣晶片的 拿者原子筆的擦子 在擦晶片 懂我在甚麼了ㄇ 一一

网友B:
您這問題,"會強制停機3D也會"
是指會"死當卡畫面",還是會"斷電",還是會"重開機"
我目前手上有9600GT跑3D會死當卡畫面
                       HD4850光看影片就重開機
還不知如何動刀,(已有先烤過了,不是錫球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這問題,"會強制停機3D也會"
是指會"死當卡畫面",還是會"斷電",還是會"重開機"
我目前手上有9600GT跑3D會 ...

會黑掉當機或是直接停掉..重開就會正常..你拆幾顆電容測看看吧也許會有跟這張卡一樣的問題.類似的狀況我遇到很多了有時候是風扇AUTO的100%會變不轉然後就黑屏換科風扇又是一張好卡.也是抓好久最後才發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