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楼主:
!!![系統偵測到廣告阻擋軟體]!!!

那麼希望您將痞酷網設定為白名單。

並請在上論壇的時候,動動您的手指,用行動支持我們,

快快樂樂學 Google Drive 分享文件!

网友(2013-09-18):
基於節省頻寬的理由,以及快樂分享的目標,
大家快快樂樂學 Google Drive 分享文件!

由於Google Drive與7zip有緊密的結合,所以以下就是使用7zip壓縮後,上傳至Google Drive分享的方法!

一、我先使用一個文字檔作範例

二、我們使用7zip來把這個檔案作一個壓縮或封存
壓縮層級這裡可以選擇壓縮的比例,
以封存(不壓縮)最快!為了節省時間可以選這個,
那麼一般建議是預設一般壓縮就可以了!

三、把封好的檔案上傳至Google Drive中,當然,你要先有Google Account也就是Google帳號,
這個要怎麼申請,我這裡就不說了,基本上,你申請一個Gmail就有Google帳號了!
按上傳的那個圖示,並選擇檔案

四、上傳完後,我們要設定共用分享

五、接下來,我們變更一下共用的設定

六、有三種共用的設定,目前,我們只要讓知道連結的人可以下載就行了,
所以我們選「知道連結的使用者」這個選項,並設定為「可以檢視」

七、接下來,Google Drive就會產生一個連結,這個連結就是可以讓你分享這個文件的鍵結了,
你可以把這個鍵結貼上來,就完成了

八、我分享的文件!

以上,快快樂樂學 Google Drive 分享文件!
希望,可以讓這篇不到1MB的文章,能節省主機一些流量啊!

网友:
不知用RAR會不會有影響  來去試看看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