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aapa ZW-WRN 設定WDS方式跟遇到的怪問題

楼主(2013-09-18):
WDS擴展無線覆蓋範圍,W大之前就有發過一篇詢問帖,其實整篇讀完應該也會設定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amp;highlight=ZAAPA

今天,反覆查詢摸索設定,方法是可以的,但是之後有各怪問題,容後再述

設定方面

首先要抄起來兩台AP的無線MAC位址,下方的貼紙是有線WAN PORT的MAC
我之前就弄錯,這台總共會有三組MAC,分別是WAN跟LAN以及WLAN

兩台AP分別用A跟B來表示,其中A台是對外連線的AP  B則為擴展的中繼點

1.首先先登入預設設定畫面 192.168.1.254 帳號跟密碼都是root

2.分別抄下狀態頁的 WLAN欄裡的MAC位址,以我手上的為例 A台的位址是00:12:CF:90:69:33
   B台則為 00:12:CF:90:68:EB

如何設定對外網路這點就不多說了,大家應該都會

A台設定: (WAN採PPPOE撥接上網,請自行依環境需求設定)
     1.底部按鈕切換在ROUTER
     2.AP位址設定為:192.168.1.254  (在network settings的LAN頁裡設定)
     3.DHCP預設開啟
     4.WLAN enable 勾選 開啟無線
     5.WLAN Frenqency要設固定  (我設在CH10,可自行設置其他,除了AUTO以外)
     6.給予其一組SSID,因為我這台要放2樓,所以設為2F
     7.選定無線加密方式,我選WPA2 personal,TKIP,用家裡電話當密碼
     8.勾選開啟WDS,模式選擇repeater,加密選擇TKIP,密碼同上用家裡電話
     9.WDS MAC List 裡填入B台AP的MAC (00:12:CF:90:78:EB)

以上A台設定完畢,測試一下是否可正常上網

B台設定
     1.底部按鈕切換在ROUTER
     2.AP位址設定為:192.168.1.253
     3.DHCP關閉
     4.WLAN enable 勾選 開啟無線
     5.WLAN Frenqency要設固定  (我設在CH10,可自行設置其他,除了AUTO以外)
     6.給予其一組SSID,因為我這台要放1樓,所以設為1F
     7.選定無線加密方式,我選WPA2 personal,TKIP,用家裡電話當密碼
     8.勾選開啟WDS,模式選擇repeater,加密選擇TKIP,密碼同上用家裡電話
     9.WDS MAC List 裡填入A台AP的MAC (00:12:CF:90:69:33)

測試的結果,連線到B也能用手機無線正常上網,如果卡在連線,但是配發不出IP,就要檢視WDS設定
看是否是MAC位址錯誤,或是兩台的WDS密碼設定不相同

下面來說遇到的怪問題:
在我測試連到B,可以上網後,A台用有線連接設定的PC,開啟AP設定
無線部分竟然自己關閉,同時間DHCP功能也失效
在我重開AP電源後,DHCP恢復正常,但是無線部份還是在關閉狀態
是啥問題我也不知

网友A:
A台設定: (WAN採PPPOE撥接上網,請自行依環境需求設定)  ==>中繼的話..一台設router 另一台AP
     1.底部按鈕切換在ROUTER
     2.AP位址設定為:192.168.1.254  (在network settings的LAN頁裡設定)
     3.DHCP預設開啟
     4.WLAN enable 勾選 開啟無線
     5.WLAN Frenqency要設固定  (我設在CH10,可自行設置其他,除了AUTO以外)
     6.給予其一組SSID,因為我這台要放2樓,所以設為2F
     7.選定無線加密方式,我選WPA2 personal,TKIP,用家裡電話當密碼
     8.勾選開啟WDS,模式選擇repeater,加密選擇TKIP,密碼同上用家裡電話
     9.WDS MAC List 裡填入B台AP的MAC (00:12:CF:90:78:EB)

以上A台設定完畢,測試一下是否可正常上網

B台設定
     1.底部按鈕切換在ROUTER ==>我切換是AP鈕, 進入設定主畫面.. .右上角是 ap,不是router
     2.AP位址設定為:192.168.1.253
     3.DHCP關閉
     4.WLAN enable 勾選 開啟無線
     5.WLAN Frenqency要設固定  (我設在CH10,可自行設置其他,除了AUTO以外)
     6.給予其一組SSID,因為我這台要放1樓,所以設為1F
     7.選定無線加密方式,我選WPA2 personal,TKIP,用家裡電話當密碼
     8.勾選開啟WDS,模式選擇repeater,加密選擇TKIP,密碼同上用家裡電話
     9.WDS MAC List 裡填入A台AP的MAC (00:12:CF:90:69:33)

測試的結果,連線到B也能用手機無線正常上網,如果卡在連線,但是配發不出IP,就要檢視WDS設定
看是否是MAC位址錯誤,或是兩台的WDS密碼設定不相同

下面來說遇到的怪問題:
在我測試連到B,可以上網後,A台用有線連接設定的PC,開啟AP設定
無線部分竟然自己關閉,同時間DHCP功能也失效
在我重開AP電源後,DHCP恢復正常,但是無線部份還是在關閉狀態
是啥問題我也不知 -->應該是兩台是router,無線打架了,需要一台設為router,另一台切至AP鈕,進入設定畫面,會出現少一個ROUTER選項,在左邊設定項目那,請再去看清處一下,不是兩台都是切到ROUT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A台設定: (WAN採PPPOE撥接上網,請自行依環境需求設定)  ==>中繼的話..一台設router 另一台AP
     1.底部按 ...

其實應該都可行

節錄說明書pdf第49頁

這台多了那個AP<->ROUTER切換鈕,以及一堆WDS選項(bridge,repeater,lazy)
設定感覺複雜度頗高,我有試過把上網這台開啟WDS,然後選bridge,結果手機連看都看不到基地台
說明書看半天也看不出所以然.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應該都可行

節錄說明書pdf第49頁

這台多了那個AP<->ROUTER切換鈕,以及一堆WDS選項(bridge,repeater,lazy)
設定感覺複雜度頗高,我有試過把上網這台開啟WDS,然後選bridge,結果手機連看都看不到基地台
說明書看半天也看不出所以然.

我是把router,AP 我都是選repeater(當然bridge我選過,選完手機 ,NB連不上),bridge說明好像是改有線方式連,
                             |--->無線 NB ,手機 (OK )
小烏龜--->有線到--->ZP1(xx.254)--->有線PC (OK)
                             |無線
                             ZP3(xx.253) -->手機,NB連上(OK)
設定完成後,請試用(PC 或NB )去ping (Z1)192.168.1.254 跟(Z3)192.168.1.253 都要通,或是登入router網頁或AP網業設定都能登入進去,不能說PC只能進入ZP1(254),連不上ZP3(253),不管是在ZP1登入或ZP3登入,都能進入或PING 的到兩台router或AP ,代表您設定成功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多了那個APROUTER切換鈕,以及一堆WDS選項(bridge,repeater,lazy)
設定感覺複雜度頗高,我有試過把上網 ...

謝謝您的指導

我其實最早貼的設定是就有成功的

讓我感到莫名其妙的是後來機子的設定自己跑掉了

這幾天在家實際試了上線,是ok可行的

我環境沒那麼複雜,這兩台zappa無線只是給手機上網用,沒打算在上面接上有線的pc互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您的指導

我其實最早貼的設定是就有成功的

呵呵,不會,這也是第一次ZaaPa買無線AP兩台亂亂作,只可惜

Asante AWRT-600N 雙頻無線IP分享器套件[有燒韌體]無法兩台無線對連,只有適合自己的方式,沒有說一定要如

何,我猜bridge 對bridge 也是OK,有線對有線,只是我現在是Zp1跟Zp3對連是無線對連,1樓跟2F的無線IP分享器,

想說繼然是WDS中繼,不管是無線,有線都能使用吧,IP 分享器也是HUB,黑百舞的結果,可以用就好, 少一條接ZP1對ZP3有線網路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