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產品] [HELP]東訊子話機DX-9706D雜音

楼主(2013-09-18):
001是按免持,
002是按外線隱隱約約聽到撥號音

已經排除電話線路問題,
因為換一台子機就正常了,
所以問題是出在話機上。

晚點補上電路,我找不出來是哪邊的問題。

楼主:
補上電路,

該從那一部份看?

网友A:
請教是如何查出斷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教是如何查出斷路?

這不是完修,

這是有問題的板子,但不知道從哪邊抓起?

网友B:
這個是固定的聲頻,並非很亂的雜音,若有示波器的話,可以先從後級喇叭往前推測,查出該信號源在哪裡,若是沒有示波器的話,可以用指針電表AC10V,或者數位電錶2Vac檔位(或20Vac),紅棒串接一個0.1uf的電容.
另外以歐姆檔查看看.
1. 檢查看看是否有電容短路的.
2. 檢查看看是否有電阻短路的.
3. 檢查看看是否有電晶體短路的.
4. 檢查看看是否有電路短路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是固定的聲頻,並非很亂的雜音,若有示波器的話,可以先從後級喇叭往前推測,查出該信號源在哪裡,若是沒有 ...

1.我是數位電錶,0.1u 正極串接紅棒,另一極性接哪邊?

   黑棒該怎麼接?

2.我可以解焊電晶體直接插電錶測比較準?

感覺電話總機方面好像很少人碰,整個論壇都找不到實例...

网友:
引用 楼主:
1.我是數位電錶,0.1u 正極串接紅棒,另一極性接哪邊?

   黑棒該怎麼接?

>1.我是數位電錶,0.1u 正極串接紅棒,另一極性接哪邊?

黑棒接地,紅棒串接0.1uf當測棒. (這是沒有示波器時當做檢測音源的方式)

>2.我可以解焊電晶體直接插電錶測比較準?

不必解焊,有指針式較好測量.
數位電表用貳極體檔位測量電晶體的極性,照PNP之PN順向極性電阻較小,NP逆向極性電阻較大,NPN則反之.
黑棒(-),紅棒為(+).

楼主:
那話機要接上電話線嗎?
因為串接0.1u直接量喇叭正負極,2v or 20v還是沒聲音。
二極體順向電阻0.7, 逆向1.3都正常,喇叭線路往前追,
電阻也都沒短路,除了一顆上面標示0,那顆本來就短路用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話機要接上電話線嗎?
因為串接0.1u直接量喇叭正負極,2v or 20v還是沒聲音。
二極體順向電阻0.7, 逆向1. ...

若你是因為接上話機,才有那種音頻的話,話機要接上電話線才能測.

网友C:
引用 楼主:
補上電路,

該從那一部份看?

給您一些意見參考看看!!!...

從最基本的做起!!!.....把電路板拆下.....先把按鍵的部分清理乾淨....用酒精擦拭.....

檢查電路板上按鍵的接點部分...(常常會發現小強的便便......斷路...漏液等等)...一樣用酒精擦拭..

檢查電路板上的零件面......漏液腐蝕....斷路(用放大鏡目視)...用牙刷沾酒精清潔....

這些都是最基本的.........都沒問題後.....再來檢修電路!!!....

圖片中那個式漏液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給您一些意見參考看看!!!...

從最基本的做起!!!.....把電路板拆下.....先把按鍵的部分清理乾淨....用酒 ...

那邊是硬的,我用去漬油擦擦看。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邊是硬的,我用去漬油擦擦看。

該擦的都擦過了,

喇叭的正負極接到我標示的地方,IC 是MC3419L

除了電容沒測(沒電容表),其他都沒測出問題。

話筒連接一個6 PIN的SWITCH開關BSW1,

正常應該斷路還是短路?

有試著把話機接上總機,拿0.1u量喇叭的正負極,

還是沒聽到任何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