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增加UHF無線麥克風 收訊距離

楼主(2013-09-18):
因需要讓麥克風有200公尺的接收距離,
接收機在室內,想拉天線到室外,
如何diy天線以增加收訊距離!!
Thanks!!

网友:
麥克風發射功率不足也沒用。

网友:
應該有人賣專用的天線,

网友:
四分之一波長GP天線
http://www.happy888.com/bv7bn/01.htm

网友:
可以讓主機靠近外面,信號線可以拉長一點沒關係....

即 UHF 的主機連接擴大機的PHONE的信號線!!

网友A:
實戰經驗...
是用大X媽媽通數位電視室外天線(內含放大電路)+5C CATV同軸纜線
再接進UHF無線麥克風的天線孔
如果是用一般的UHF天線...行不行的通知我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實戰經驗...
是用大X媽媽通數位電視室外天線(內含放大電路)+5C CATV同軸纜線
再接進UHF無線麥克風的天線孔

感謝各位大大
我來試試看

网友:
指定DIY就非用雄大所介紹的偶極天線
不過小弟對於內容做2點小修正請同行不吝指教
1.其正名叫:1/2偶極天線
2.總程:一根1/4波長垂直單極天線+加多根45度圍繞.構成1/2偶極天線
題外話:
          此種天線都運用在UHF.因為在620-960MHZ天線阻抗相當平坦.並具有帶通濾波器特性
       遇到預算不夠又令人(甘心)的客戶我都免費贈送

网友:
給您一個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用現在的數位電視的室內天線,下面有磁鐵的那種,您可以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