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Msi VR630 筆記型電腦開機沒畫面、白屏維修實例

楼主(2013-09-18):
這台收到時以為只要作整合橋就好,結果作好BGA後 要測試,竟然又來個白屏..

型號:MSI VR630 16吋

開機後黑屏、沒有畫面

對整合橋作加焊後,電流有明顯改變,所以直接上BGA拆橋

解焊後的樣子~

待換上全新成色漂亮的晶片

換好後的樣子

上面板準備測試,結果!@#$$%...白屏.XD

查電路後發現 沒有+3vlcd電壓,查找到一顆電阻開路

拆下後焊點已嚴動氧化,要清潔時已以掉點了 =.=!

ok,那就飛條3.3v過來,再測試有畫面囉
裝機測試,完修~

网友:
不知道大大的BGA機器是哪一台????    介紹一下吧??

网友:
jack大...標題是不是要改一下....會造成誤會喔

楼主:
不好意思,我在po文系統規定要選廠牌,可是又沒有msi,我只好亂選

网友:
這...標題的功能..還真是有點尷尬

网友:
恭喜Jack大完修,Jack大出手就知有沒有!

网友:
拆下後焊點已嚴氧化,要清潔時已以掉點了 =.=!     →有錯字~~      不過維修手藝真是一流,有返修台就是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