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隨身聽大小聲不能調~

楼主(2013-09-18):
請問~我有一台SONY D-EJ011 CD~隨身聽
有摔過.電源正常~磁頭可以讀取~但變成大小聲鍵快速鍵沒作用
~按開始鍵可以~請問我要從哪邊~維修起~和檢查~
請各位多多指導

网友A:
1. 拆電池/拆機殼
2. 三用電表歐姆檔 要會用   ----> 不會用就查網路教學  這關過不了  交給職業維修處理
3. 三用電表測試 按鍵基本功能       按:導通    放:不導通
    如果按鍵基本功能都是不導通    基本上按鍵故障   這種按鍵不易取得   交給職業維修處理
   ( 不然 就得如同 拆解滑鼠微動開關  只是CD隨身聽 這種按鍵可能更難分解 )

4. 按鍵基本功能正常   按:導通    放:不導通
    從按鍵線路查起  是不是線路斷了(接線鬆/PCB裂...)  不行的話  老話一句...交給職業維修處理

量力而為  免得搞到連職業的都處理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拆電池/拆機殼
2. 三用電表歐姆檔 要會用   ----> 不會用就查網路教學  這關過不了  交給職業維修處理
3 ...

讚!講解非常清楚!

楼主:
謝謝。我也是報持diy精神
非常感恩

网友:
剛剛才看到新上傳圖片  ....  這種按鍵  叫做 TACT SWITCH  有分 一般型 和 直立式
     ***圖片是直立式***  類似這種  但按鍵[柄] 長短不同 小心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1011805097
露天搜一下  TACT SWITCH  有圖片可參考
具規模的電子材料店有  注意按鍵[柄] 有分長短

先辨別是否按鍵本身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