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無線網卡做AP使用.

楼主(2013-09-18):
[這些或許有朋友知道了,分享給不知道的朋友們,省省大家的測試時間.]

這幾天剛買智慧型手機,想把手邊的舊筆電無線網路拿來做AP玩,
搜尋到都是"XX模擬AP軟體...".."WIN7臨機操作設定..".."一個指令就能分享無線網路.."..這類文章,
測試過5種軟體,WIN7臨機操作以及一個指令分享.....,
以其他筆電連線測試都OK,以Android系統智慧型手機連線,連個網點都找不到,
就連朋友不同款的手機結果也一樣,我開始懷疑跟作業系統有關連.(結果只對一半)

又搜尋了半天,終於找到有人列出某幾款無線網卡不支援智慧型手機連線,
我的內建無線網卡INTEL 3945ABG就名列其中,但只說不支援,就是找沒說原因,
不死心,換了關鍵字繼續翻找網路文章,終於知道原因了,是網卡支援工作模式的問題,
無線網卡工作模式分"集中控制式 (Infrastructure)""對等式 (Ad-Hoc)".兩種,
我的無線網卡只支援"對等式 (Ad-Hoc)"工作模式,
而手機的Android系統預設是不支援Ad-Hoc工作模式,只支援Infrastructure工作模式,
除非你以root權限去修改Android系統設定(2.2版以上),但據說這樣原廠就不保固了.

我個人不會為了只是好玩測試分享,就去動root權限修改系統,畢竟我也是個Android生手,
真的很想以筆電分享,只要花個2-3百元,買隻支援Infrastructure模式的USB網卡就能解決的問題,
不需要冒險修改Android系統.
大家想做筆記電腦無線網卡分享給Android手機前,請先查查自己無線網卡規格,
沒支援Infrastructure工作模式,就別再花時間試了.

网友A:
這篇不錯,可以移到網路技術版去。

网友B:
有時會需要開筆電的AP給些過路的智慧手機或平板用, 一般的設備大都能正常使用該筆電充當AP分享出來的Wifi. 但前幾天一個朋友的hㄒㄈ手機能驗證登入, 但就是無法上網. 到現在還搞不懂那是甚麼情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篇不錯,可以移到網路技術版去。

D大客氣了,只是把花幾天找到的答案分享出來,省掉大家一些測試時間,
只是拿來聊聊,不算甚麼網路技術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時會需要開筆電的AP給些過路的智慧手機或平板用, 一般的設備大都能正常使用該筆電充當AP分享出來的Wifi.  ...

L大您的問題我也無解,到是跟昨天某個USER問我的問題算是一樣狀況,
他拿Android平板去連他的iPHONE分享網點,可以連線,就是無法上網,
但我拿我的HTC連他的iPHONE分享網點,可以連線,也可以正常上網,
我沒辦法給他解答,只跟他說,這狀況很像PC可連線無法上網,
那種DNS或GATEWAY不正確的狀態,但在Android系統下我不知道.

我也是Android新手,才拿Android手機2個禮拜,抱歉我也幫不了您,
站上有高手可以解答嗎?

网友C:
這幾天都在想如何讓7G藉由電腦的ADSL上網,最後仍無解?或許有哪些忘了設定請高手指點。

將ASUS WL-167g插上xp電腦,設定為AP模式,有設好SSID、WEP、金鑰等等,手機設定WIFI,也可掃描到所設定的SSID,就底下所述一直循環,WIFI設定:

掃描中.....正在取得IP位址....已記住...已停用...掃描中.....正在取得IP位址....已記住...已停用...

网友B:
workerman 發表
L大您的問題我也無解,到是跟昨天某個USER問我的問題算是一樣狀況,
他拿Android平板去連他的iPHONE分享網點,可以連線,就是無法上網,
但我拿我的HTC連他的iPHONE分享網點,可以連線,也可以正常上網,
我沒辦法給他解答,只跟他說,這狀況很像PC可連線無法上網,
那種DNS或GATEWAY不正確的狀態,但在Android系統下我不知道.

我也是Android新手,才拿Android手機2個禮拜,抱歉我也幫不了您,
站上有高手可以解答嗎?

我那問題是還好~ 因為我的無線AP都有綁定設備的MAC, 懶得進去設定才會臨時開筆電的AP分享供過路客使用.
碰上的那支hㄒㄈ手機只算是連接過該筆電眾多手機裡唯一一支連不上的. 個案能無視那支手機的問題^^

引用 网友C:
這幾天都在想如何讓7G藉由電腦的ADSL上網,最後仍無解?或許有哪些忘了設定請高手指點。

將ASUS WL-167g插 ...

為何不照一般接法: 網路服務商數據機 > ASUS WL-167g無線AP > 電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那問題是還好~ 因為我的無線AP都有綁定設備的MAC, 懶得進去設定才會臨時開筆電的AP分享供過路客使用.
碰 ...

我的ASUS WL-167g是usb接頭的無線網卡,不是基地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