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RT Toshiba CF30F40R 中秋前故障

楼主(2013-09-19):
沒修過 CRT 第一次遇到  請教要量那些電壓  請各位先進指導

型號

故障畫面

管座

機板

网友:
需要描述故障情形,如有無聲音,光域...等,才有辦法

楼主:
有聲音(隨畫面跳動產生雜音    AV 輸入)

掃描線 成中間一直線(AV無輸入)  掃描線一直線 上下跳動 AV輸入時

网友:
東芝的電視,一橫線大都是垂直故障,你可以將TA8403、TA8427、LA7837或LA7838附近C301和C305的1μ或2.2μ的電容都換掉,應該就可以,但電容的容量,一定要足,不然垂直線性會不好。

网友:
先檢查垂直IC附近的電容後
再檢查從FBT來的電源是否正常
以上2項檢查好了還是橫一的話
就得更換垂直IC了
記得要補上散熱膏才活的久~
加油~

楼主:
OK 謝謝 我會拆電容檢查看看

网友:
這麼多年了,陽極帽放完電,把母板拆下掃一掃
一條水平線算是軟柿,按樓上師傅指導很好修
清掃時,也許您用目視就可查修出故障

楼主:
因遇節日及颱風 無時間購料DIY
朋友決定報廢 買LCD TV 省時間

謝謝各位先進的指導  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