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 CMV 943A 不過電[已完修]
火..

楼主(2013-09-19):
看過版上許多奇美LCD維修實例,大部分這一些類型,不同編號裡面的結構
幾乎是一模一樣,狀況也是相同,就是PI板上的電容爆凸,更換過後大概就
宣告完修了!
小弟手上這塊也一樣爆容4顆,全給它換新,免得後患,不過....還是不開機,一點動靜也沒有,
電容爆凸

更換電容後

這樣PI板輸出電壓正常嗎?
下一步該如何查呢?

网友:
是我看錯了嗎  怎覺得圖中紅框排線歪歪的  ^^

楼主:
剛才去確認過,排線插好好的,可能是拍照角度問題吧!
或許~是縮檔後的...異常移位???

网友:
不知道大大 所說的 不開機是指  接上家電 OSD 按鍵完全沒反應?
如果是 這樣的狀況   我會量一下AD 到按鍵板有無電壓輸出

楼主:
不知道大大 所說的 不開機是指  接上家電 OSD 按鍵完全沒反應?
如果是 這樣的狀況   我會量一下AD 到按鍵板有無電壓輸出

沒錯!完全沒反應,PI板不接AD板時,有11.78V和5V,接上後皆為0V,
看來完全沒送電給AD

网友:
那就縮小不確定因素   移除面板排線 OSD 排線  再上電  如果12V  5V狀況依舊消失
應該就是AD版有問題  ^^  供參考

网友:
也有可能是PI板上的PWM IC不穩
無法提供正確的輸出電流導致接上輕微負載就電壓歸零...

网友:
AD供電端要查一下,包括貼片元件!!

网友:
可以將電源板和AD板接上之後,在不插電的情況下
用歐姆檔,分別量測5V和12V的對地阻抗是不是短路,
可以幫助你了解是電源的問題還是AD版的問題

楼主:
PI板單獨接上12V/0.12A的風扇,可以運轉,5V和12V都可以,
現在往AD查看有無短路....

不送電AD接PI時,12V和5V對地無短路現象!

网友:
按鍵量看看有無問題!

楼主:
按鍵量看看有無問題!

測量按鍵正常!

那就縮小不確定因素   移除面板排線 OSD 排線  再上電  如果12V  5V狀況依舊消失
應該就是AD版有問題  ^^  供參考

移除排線後

可開機

看到署光啦~

楼主:
這邊排線不插,可正常開啟,請問該如何確認異常點?

网友:
可能t-con基板內3.3v貼片穩壓壞

楼主:
剛才確定該排線是有供電的,先來看看是12v還是5v所造成的異常!

楼主:
可能t-con基板內3.3v貼片穩壓壞

你是指AD板上的穩壓還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指AD板上的穩壓還是....

是面板的長條形基板內 3.3v貼片穩壓可能有短路

楼主:
謝謝大大提供檢修方向!

電表量到~這顆電容"短路"
那它的電容值是多少?

网友:
沒記錯的話..大約是10UF以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提供檢修方向!

電表量到~這顆電容"短路"

這電容我也不知容量是多少.
真的沒辦法.你可拆其他相同電容下來測量參考.

楼主:
小弟沒有量電容值的電表
只好依[29D700ST]大說的10u吧
找一顆106的來銲上去...

哇~成功完修!
這算是小弟維修電腦第一次吧?
不是撿到"軟的"吃,也不硬啦,對各位專家來說,應該是家常便飯吧!
謝謝各位!

网友:
恭喜完修  可以將標題加註已完修^^

网友:
完修的過程,就是標準的維修"教戰手則",恭喜!

网友:
恭喜完修.

楼主:
謝謝諸位的鼓勵啦!
如此~小弟有動力去把一些未完修的"陳年"老雞,
再拿出來搞搞.

网友A:
請問12樓看到署光(背光)是橫亮還是短暫幾秒?
小弟CMV946也還搞不定~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page=1#pid572703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12樓看到署光(背光)是橫亮還是短暫幾秒?
小弟CMV946也還搞不定~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 ...

因為沒有信號入力,所以亮幾秒就熄滅了,電源指示燈由綠轉為橙色

网友:
恭喜飛毛腿大玩修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29D700ST大大  太神了
隔空抓藥就完修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為沒有信號入力,所以亮幾秒就熄滅了,電源指示燈由綠轉為橙色

怎麼知道那顆電容NG??
有拆掉哪些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麼知道那顆電容NG??
有拆掉哪些零件?

[kc1210]大的提醒
[可能t-con基板內3.3v貼片穩壓壞]
板子上的電壓沒有過來,可能是哪裡短路造成的,所以一顆顆用電錶量量看囉!

网友B:
引用 楼主:
[kc1210]大的提醒
[可能t-con基板內3.3v貼片穩壓壞]
板子上的電壓沒有過來,可能是哪裡短路造成的,所以一 ...

一顆一顆是拆下來?
還是直接量測?如何測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顆一顆是拆下來?
還是直接量測?如何測量?

狀況研判為短路現象,那就直接量測就好了,我沒有拆下來再量.
當然,如果是開路狀況就不行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