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製DC LED照明

楼主(2013-09-19):
因為家中裝了小型太陽能~~是DC 12V的
所以家中的照明也順勢的想改一下

無奈~~網路上現成的DC LED燈泡好貴歐~~
所以只好自己來做了~~

因為是自己亂搞的~~所以就請各位大大參考一下~~
還有哪些應該改進的~~

燈珠是網路購得的~
【產品編號】JMA002  正白光
【名    稱】1W 110-120LM大功率LED燈珠
【使用晶片】正規臺灣新世紀新制程38MIL晶片
【色    溫】暖白3000-3200K/正白6000-6300K
【正向電流】350MA
【光 通 量】110-120LM(光效率約101LM/W)
【正向電壓】3.2-3.4V
【反向電壓】5V
【功       率】1W

燈板也是~~本來是12個串聯的~~我把它截斷~~改成3組四顆~

因為有散熱的問題~~找了找自己家裡的廢料~
發現~~INTEL散熱風扇是首選~~剛好還有腳座可以鎖

拆掉風扇海腳座

連接燈板和散熱鰭~我有塗散熱膏後再鎖的

以下是裝在房間和浴室的照片~浴室的部份會再找東西罩著

我另外有裝保險絲~~因為想要長久用下去~~所以沒有讓LED燈珠
全功率使用~~結果變成不太會發熱~~算是意外之喜~~XD~~

接線的部份~~因為懶~~所以還沒整理~~

以上是小弟胡亂搞的結果~~~謝謝收看嚕~~~

网友:
沒有接定電流?
1w led全功率狀態下,這種散熱片絕對足夠
建議可以買3w或5w,降功率下去跑
壽命會很長,且熱量也相對較低

問一下雄爸爸,應該就知道如何讓led更長壽的秘訣

网友A:
沒有用定電流,只用三組四顆來接12V,那電流會達不到標準,可能只有200多ma,這樣亮度可能不太夠,消耗功率大約只有0.6~0.7W, 散熱片一定不會很熱,但燈珠的壽命會比較長,不易光衰。

网友:
看到第一張圖n_063|眼睛都亮起來了

我想問LZ的是
請問
你的太陽能板電力線下來有接甚麼東西嗎???????????????
因為這個議題很重要
還有你那個LED顆粒,是怎焊在鋁基板上的
從你的LED接腳與鋁基板的焊點來看
你應該是只有焊接兩個LED的接腳而已
如果真是如此的話,你的LED顆粒在全功率之下,一定會散熱不良
如果沒有相關設備植株的話,建議你在顆粒的正下方加散熱膏or散熱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有用定電流,只用三組四顆來接12V,那電流會達不到標準,可能只有200多ma,這樣亮度可能不太夠,消耗功率 ...

我當初就是不想讓他全功率使用~~所以才一個房間裝兩個~~亮度已經夠用了~~
簡單來說~~就是想要讓他用的久久久~~~XD~~
也因為電流沒有達到設計標準~~所以根本不會發熱~~頂多微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第一張圖眼睛都亮起來了

我想問LZ的是

太陽能板--->太陽能控制器--->電池 及 LED燈

充電部分~~都是靠控制器來處理的~~有限壓~~不會超充~~
然後控制器有兩組輸出~~直接接LED燈~~

燈珠跟鋁基板之間~~我有用"LED固定專用 導熱矽膠"~~所以導熱的部份
沒問題~~鋁基板和散熱片之間也有塗~~感謝大大的建議啦~~XD~~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太陽能板--->太陽能控制器--->電池 及 LED燈

充電部分~~都是靠控制器來處理的~~有限壓~~不會超充~~

很完整的搭配
不過還是要看控制器的輸出電壓
如果是12V的話,搭配4串的LED,平均一顆3.0V是OK的
如果輸出是13.8V以上的話,建議還是改3串4並再加定電流電路了

離島地區可真是物力維艱,生活大不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完整的搭配
不過還是要看控制器的輸出電壓
如果是12V的話,搭配4串的LED,平均一顆3.0V是OK的

控制器輸出有限制~~最高12.5V~~最低11V~~~會自己限壓及斷電
所以就沒有特別注意~~我有另外加三個電壓表~~
一個監控太陽能板發電電壓,一個是輸出至電池電壓,一個是實際電池電壓~

現在有一個討厭的地方就是,控制器監測電池電壓超過12.5V後,就不再
充電(我電池是使用12V7AH 三顆並聯,實滿電壓為13.2V)~~所以我在控
制器接電池的地方用1N4007二極體作一個迴路騙控制器,所以控制器只
會得到比實際電池電壓低1V左右,讓他可以充電~~順向至電池電壓是正確
的,逆向控制器會少1V)
實際狀況會變成~~控制器(以為電池11V)~~電池(實際電壓12V)

離島買任何東西都超不容易的 = ="~~每次買零件~光運費都比貨品貴了~~
只好趁有去台灣時大採購~~然後回到澎湖後才發現~~怎麼還少買了一堆東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控制器輸出有限制~~最高12.5V~~最低11V~~~會自己限壓及斷電
所以就沒有特別注意~~我有另外加三個電壓表~~ ...

電瓶的飽和電壓是14.5V
浮充電壓是13.8V
個人認為
你的電瓶從來就沒有充飽電過

网友C:
建議還是裝個定電流吧
電池充飽電壓可以設定
白天只充不放->14v
白天有充有放->13.7~13.8V

太陽能系統,小弟也滿想玩玩看的
有三顆車用電池可以拿來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瓶的飽和電壓是14.5V
浮充電壓是13.8V
個人認為

我也這麼覺得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議還是裝個定電流吧
電池充飽電壓可以設定
白天只充不放->14v

嗯~~我再用一陣子~~如果還是不行~~就依照大大的建議~~
裝定電流好了~~

网友D(2013-10-23):
hjsjoy大能否加幾張照片、跟大家介紹1下小型太陽能系統?

相信好多人都會流口水的^^。

使用上的感覺如何? 價位多少? CP值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hjsjoy大能否加幾張照片、跟大家介紹1下小型太陽能系統?

相信好多人都會流口水的^^。

這是我現在使用中的太陽能板 12V20W的

這是我使用的控制器(不是很好用....打算換掉)~

電瓶是12V7.2AH 三顆併聯

這是我房間的照明~自製的

這是浴室照明

浴室實際亮度(非常亮)~

因為想說CPU散熱鰭都用掉了~~那風扇也別浪費~
就和照明連動抽風好了~~

整個安裝起來~~我記得大約的價格是~~
太陽能板約1.3K
控制器      0.8K
電池朋友送的沒花錢
LED照明 燈珠一個10元(一個使用12顆)
大約是這些價格吧~~

你說C/P值高不高歐~~我算起來是不太划算啦~~
因為興趣~~所以只能說~~為環保盡一份心力啦~~XD~~
下次準備入手風機~~來試試小型風力發電~~澎湖現在風大~~正好~~

网友D:
很好玩的東西^^。

相信很多人都想弄1套玩玩^^。

控制器有啥問題嗎??怎麼個不好用法??不妨提出來討論看看,
眾痞友高手如雲,也許能夠加以改良^^。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是我現在使用中的太陽能板 12V20W的

期待您的風力發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好玩的東西^^。

相信很多人都想弄1套玩玩^^。

那個控制器無法控制"供電時間"~~除非太陽下山無太陽能~~否則他死都不供電~~
另外就是一感應到電池電壓達到12.5V後~~就不繼續幫電池充電~~根本充不飽~
才會做了一個假迴路騙他~~控制器知道的電壓與實際電池電壓差了1.5~2V左右~~

网友:
真是環保
台灣靠您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個控制器無法控制"供電時間"~~除非太陽下山無太陽能~~否則他死都不供電~~
另外就是一感應到電池電壓達 ...

暈倒~ 有太陽就不給用、還充不飽... 真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控制器...

hjsjoy大不妨讓它退休,然後直接用TL431做個13.8V的定電壓電路,
讓電瓶保持浮充狀態,這樣就能讓電瓶充飽,又不會過充了。

TL431作定電壓,電路很簡單,GOOGLE一下就能找到1大堆的。

网友E:
有12V的MR16燈可以用,我家太陽能是18V的,我用7812將它變成12V,
點MR16 3W的還很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12V的MR16燈可以用,我家太陽能是18V的,我用7812將它變成12V,
點MR16 3W的還很亮。

買MR16的價格跟我自己做得差不多了~~~我是使用1W燈珠12個,大約120元,加上
鋁基板15元,跟報廢的INTEL風扇~~所以成本差不多啦~~

因為喜歡自己DIY~所以才會不買現成的~~謝謝建議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暈倒~ 有太陽就不給用、還充不飽... 真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控制器...

hjsjoy大不妨讓它退休,然後直接用TL4 ...

所以我現在都不使用控制器的輸出了~~直接用電瓶~~外加定流輸出~~
一但低電壓就停止供電~~

不過~~因為使用時數都不會超過兩個小時~~所以還沒遇過沒電的~~
一般到晚上時~~電瓶電壓大約會有13V(以我現在使用的)~~晚上輪
流使用LED燈4小時候~~會降到12.7V~~~我是沒試過可以用多久啦~~

本來想把客廳和其他房間也裝一裝自己做的照明~~可惜太座有喜~~
禁止動工~~我只好忍著嚕~~

网友:
或不會是買到 鋰電池的的控制器阿....

网友E:
引用 楼主:
買MR16的價格跟我自己做得差不多了~~~我是使用1W燈珠12個,大約120元,加上
鋁基板15元,跟報廢的INTEL風 ...

我買MR16 (白光和暖白)一個才48元,我就是看完成品這麼便宜才放棄自己搞。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買MR16 (白光和暖白)一個才48元,我就是看完成品這麼便宜才放棄自己搞。 ...

我找到了~~一個是3W的那種嗎~~我有看了一下~~可能無法達到我的
需求亮度~~不過還是謝謝了~~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b90040802;_ylt=AoOJW5GOpFk.U7R2ePe1N8VyFbN8;_ylv=3?u=Y7158261619
因為我的權限還不能貼~~請把http後面的 ~ 去掉即可~~

网友(2013-11-25):
我ㄝ好想追隨這樣ㄉDIY~改天ㄝ來買ㄍ材料試試看^^

网友:
再來搞個核能發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