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G2010WA會出現BenQ logo,2~3秒後就無畫面

楼主(2013-09-19):
廠牌:BENQ
型號:G2010WA
面板型號:M201EW02 V.8

故障狀況:接上筆電,用雙螢幕輸出,剛開機會出現BenQ logo畫面,然後出現” No Signal Detected”的字樣,幾秒鐘後暗掉就無畫面,用手電筒照也無畫面狀況,→ 電源開關按關再按開如上狀況。

處理:
  一、原狀況:電源燈一直閃,無畫面
   → 拆開發現PI板(電源高壓板)上有幾個電解電容底部凸起(470 uf/35v,680uf/25v),將電解電容先換為日系電容(除了   150uf/450vw 沒換),&PI板上DIP零件焊點全補焊。
  二、現況:如上”故障狀況”所述。

請問:
   1. 會出現BenQ logo畫面是否表示面板&燈管沒壞?
   2. 已爬文,仍無從下手,有請各位指點。
    謝謝!!
圖一 開蓋

開蓋背面

開蓋背面

圖二 PI+AD板

PI板&AD板

PI板&AD板

圖三 AD板

AD板

AD板

圖四 PI板

PI板

PI板

网友:
大膽的假設
會不會是你筆電的訊號沒有切換到?
要不要拿其他訊號來源試試看

网友:
先確定筆電外接用的D-sub(或DVI,HDMI)接頭有無訊號輸出!?....筆電要以雙螢幕輸出,要用"fn"功能鍵作切換

网友:
您好 !!  您電源板的電容器是不是有凸起來?
因為圖案有點看不清楚

网友:
同意2樓說法,提供其他訊號源測試,筆電雙螢幕輸出不一定會準確

2至3秒無畫面表示未能接收到訊號,進入休眠。

其二  電源版輸出測量有無異常。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指導,回覆如下:
1PI板(電源高壓板)上的電解電容底部有凸起(470 uf/35v,680uf/25v),已將電解電容先換為日系電容(除了 150uf/450vw 沒換),&PI板上DIP零件焊點全補焊。
2.筆電雙螢幕輸出也有用另一台螢幕測試,可雙螢幕輸出,一切正常。
3.懷疑是AD板的問題?網拍有二手的,想買來試,
  再請問:a.不知這款AD板可否改所謂的公板?
          b.若是AD板的問題,就這張板子,不知有何著手的方向?

楼主:
上網查,有人因AD板上的零件--MCU  (AS1117L-18 & AS1117L-33)異常,也有可能有此狀況,特將這2個零件的電壓測量如下2圖,請問這2個零件的電壓是否正常?謝謝。
AS1117L-18 電壓圖

MCU AS1117-18

MCU   AS1117-18

AS1117L-33 電壓圖

MCU AS1117L33

MCU   AS1117L33

网友A:
中間那隻pin腳...."Vout"沒量,怎知道對不對!?

1117 datasheet研究一下~~  1117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間那隻pin腳...."Vout"沒量,怎知道對不對!?

1117 datasheet研究一下~~  1117

謝謝"john_avatar  大"的指導,因非電子科,對零件不懂,只是有興趣想自己DIY,再量測如下,(圖中+ -- 電表的+極 紅探針,圖- -- 電表的-極 黑探針),若有錯誤,尚請糾正,謝謝!!

AS117L-18

AS117L-18

AS117L-33

AS117L-33

网友:
並非人人都是電子科...但善用三用電表是必須的,如果想自己DIY............

你用三用電表量電壓的方式錯誤...量出來的數據不正常,到新手區去爬一下關於"工具"的操作

网友B:
新的win7系統nb 可以按 「微軟小圖(ctrl alt中間鍵)+p」來選輸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的win7系統nb 可以按 「微軟小圖(ctrl alt中間鍵)+p」來選輸出

不懂#11樓大大所說的意思耶!
8樓的大大在敎樓主如何測量1117的Vout電壓,這跟新的win7系統有什關係~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john_avatar  大"的指導,因非電子科,對零件不懂,只是有興趣想自己DIY,再量測如下,(圖中+ -- 電 ...

樓主,
1117的腳位一般為GND   Vout   Vin(也有例外的)
AS1117L-18正確Vout(+)   GND(-)要約1.8V,而Vin(+)   GND(-),您自可測量出.
AS1117L-33正確Vout(+)   GND(-)要約3.3V,而Vin(+)   GND(-),您自可測量出.
PS:要記的去參考#8樓大大提供的1117 datasheet

楼主:
謝謝各位的指導,
回覆"john_avatar  大"的指導:
  --- 有時間時會去新手區吸取別人的經驗,謝謝。

謝謝"henrylu500 大"的指導:
  --- 1. AS1117L-18  Vout(+)   GND(-) PIN 1, 2 --- 1.75 V , 而Vin(+)   GND(-) PIN 1, 3 ---  3.2 V
           AS1117L-33  Vout(+)   GND(-) PIN 1, 2 --- 3.2 V  , 而Vin(+)   GND(-) PIN 1, 3 ---  5 V
       2. 對照datasheet  ,2 顆MCU 應正常,

明天買的二手AD板會到,到時才換上試試,謝謝各位。

网友:
1.建議你還是測量一下"燈管".

2.你試著LCD只接"AC電源",然後打開LCD,看看是否會正常顯示BenQ logo 然後出現 no Signal,接著電源燈號轉成橘色 ~~

若是OK

再改測一下,將LCD訊號線接上電腦後,在打開LCD電源~~此時是否就"無" BenQ logo"出現,也無任何畫面,但是電源燈是亮"綠燈" ---->如果YES 100% AD板掛. (建議直接換AD板)

网友:
常在摸 Freescale 的 mcu, 有空可以交流一下.. 連結範本如下..

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 ... y.jsp?code=MPC8377E

楼主:
謝謝各位的指導,換AD板後就ok了,再次謝謝各位。

网友:
恭喜完修,又多了一位保護地球的環保人士.